[消費性電子] BT-3401PLUS多功能音響,想改電源直供,行不行

楼主(2024-08-09):
BT-3401PLUS 多功能音響
這台藍芽音響是朋友的,裡面有一顆18650電池,一塊主板,有無線充的功能,朋友想直接使用外接變壓器供電,跳過18650電池,
請問大師們這樣可行嗎?

网友A:
這類東西不是都有支援 TYPE-C 充電嗎?

找個TYPE-C充電器 就結案了

网友B:
你是否已經試過拆掉18650 電池,但是光插TYPE-C 充電口無法開機是嗎?

网友:
2樓 前輩S大的建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否已經試過拆掉18650 電池,但是光插TYPE-C 充電口無法開機是嗎?

  那請教一下, 有的藍牙音箱內焊接鋰電池. 老化無法充電開機, 這時 USB 線插音箱也能開機使用; 一旦移除電源就 "熄火" 了.

  這樣也能算鋰電池被摘除開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類東西不是都有支援 TYPE-C 充電嗎?

找個TYPE-C充電器 就結案了

這樣子是保留18650電池,就是充電器插著不拔,邊充邊使用,這樣電池會先壞掉還是主板會先出問題。
還是拿掉18650電池會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否已經試過拆掉18650 電池,但是光插TYPE-C 充電口無法開機是嗎?

剛拆掉18650電池,一開始能操控的,多次重覆開關機後,就只能亮燈了,無法開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剛拆掉18650電池,一開始能操控的,多次重覆開關機後,就只能亮燈了,無法開機了 ...

裝上 18650電池,接 TYPE C充電,就亮黃燈,控制按鈕都沒有作用,應該不會這樣設計

网友C:
5v電源從18650的正負接點輸入,若是怕電壓過高,可先經過一個整流二級體,看看能不能開機。

网友B: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研究過或修過UPS?UPS有很種方式,我們就用最便宜的單顆12V 7A那種離線式來說,只接市電沒有接電池能開機嗎?
有試過的人都知道這樣是不能的,但是如果你手邊剛好沒有電池要怎麼開UPS?其實你可以拆掉電池,從電池線接12V進去就能把UPS 開機了,這樣不會燒掉嗎?至少我從以前都是這樣做的。
為什麼要外接12V 才能開UPS?因為UPS 的設計有一部份的電力是單獨從電池獲得,所以光是插市電並沒有滿足UPS 開機的條件。

那咖啡哥這台也是相同情形嗎?這個不一樣,鋰電池會有保護板,保護板照理說能裝在電池上是最好的,因為鋰電池要求電壓精確,裝在電池上保護板上的檢知電壓是最準確的,這時充電IC 就只管給電池充電,如果保護板是做在其它地方,例如是裝在那片主控板上,這時沒有裝電池就可能有問題了。
如果沒有設計監控電池的機制,就找充電的IC 拿掉它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電源從18650的正負接點輸入,若是怕電壓過高,可先經過一個整流二級體,看看能不能開機。 ...

明天去買端子、線回來測試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研究過或修過UPS?UPS有很種方式,我們就用最便宜的單顆12V 7A那種離線式來說,只接市電沒 ...

音響是朋友的,板子上面的IC都是貼片的,先不搞侵入式動刀破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電源從18650的正負接點輸入,若是怕電壓過高,可先經過一個整流二級體,看看能不能開機。 ...

4.2v 1a直流電源從18650的正負接點輸入,無法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研究過或修過UPS?UPS有很種方式,我們就用最便宜的單顆12V 7A那種離線式來說,只接市電沒 ...

朋友的機子,不想搞了,怕是賠了夫人又折兵,謝謝大師們的無私的付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拆掉18650電池,一開始能操控的,多次重覆開關機後,就只能亮燈了,無法開機了 ...

我的舊手機就是外接一個 18650電池座,這樣就不擔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4.2v 1a直流電源從18650的正負接點輸入,無法開機。

是不是電池端在完全沒電的情況下,剛接入電源需要由充電口充電觸發,不然機器會認為一樣沒有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電池端在完全沒電的情況下,剛接入電源需要由充電口充電觸發,不然機器會認為一樣沒有電源? ...

由充電口充電觸發?這個原理要請前輩解說才行

网友:
不知為何要拔除單顆電池?
我的邏輯通常是增加電池並做成插拔座,增加容量並方便下次更換電池!!
畢竟電池也有壽命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充電口充電觸發?這個原理要請前輩解說才行

外接電源可視為是電池,類似行動電源的裝置,剛接電池需要經過充電的程序才可以正常使用。

我有在回收場撿過的行動電源,放完電後,若是跳過充電口,直接對電池充電,電池已經充到4.2V,還是會記憶之前的狀態,如果是已經放電到自動斷電,還是無法啟動,如果是剩下一格的電力,會啟動,但是電力也是顯示一格。

所以想請您就算是由18650的+-輸入4.2V的電源,還是嘗試由充電口輸入5V的電源,模擬一下充電的動作。

网友:
我手頭邊剛好有個迷你殺菌燈,它是電池壞了,插上充電線完全無反應,打開後果然電池大肚子了。

移去電池插上充電線,充電指示燈亮起閃爍,就像正在充電,可見這台小殺菌燈笨笨的,沒有查覺裡面沒有電池,還在閃爍充電指示燈。
這時我按電源開關是無法開機的,我記得我遇到的產品都是這樣,也就是把電池拆了,想直接由充電線供應是無法工作的。

我把特寫拍下,有興趣的會員可以參考充放電保護IC,應該知道不可行的原因。

那ㄚ三哥說由裝電池的端子供電可不可以?也就是拔掉電池,直接從電路板的電池端子提供一個3.6V~4.2V供電好像可行,其實這要看電路怎麼設計?不過都是要動烙鐵就是了。

网友:
題外話,想說迷你殺菌燈都拆開了,就買電池換了,查了一下501735 鋰電池價格實在買不下手。

501735的意思就是厚度5mm,邊長為17mm*35mm,這麼小的軟包電池居然這麼貴,可能我的電池都是朋友那邊拿伸手牌拿慣了,都變的吃米不知道米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