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996 toyota tercel 防盜遙控中控鎖 主機 的 安裝位罝

楼主(2024-08-10):
1996 toyota tercel 防盜遙控中控鎖 主機 的 安裝位罝

請問,有沒有人 有這車 的安裝經驗,主機的安裝位置 通常是在哪裡?

有人認識這台嗎? 它的接線腳位 是什麼?

三組接頭,一組3腳的應該是 接防盜的震動感測器,另2組不知道接什麼

震動感測器 和 遙控器

這邊也不知道要接什麼?

這主機應該是 當初買新車時就附的

很久之前就壞了,無法遙控上鎖解鎖,但不是我從車上拆下來的,所以不知道原本的安裝位置

也沒買新的主機來換,就都用鑰匙開鎖門

最近在家裡發現這台主機,所以想說看能不能修復回來用

有發現 78L05 這個三極管 是有裂開,也打算 板上的電容 量一量、換一換,看看能不能使用

防盜功能就算了,主要希望能修好  遙控上鎖解鎖車門 就可以了

网友A:
主機的安裝位置 通常是在哪裡?

這跟 鑰匙轉動開關 過電有關係  所以位置自然考慮 在駕駛位方向盤下方與膝蓋上方   不敢說你這輛是如此  但印象日系車是這樣 包含日系福特也這樣

但是要先說
腰力不好的人別硬撐  花錢請師傅代勞  比買藥治腰  身心愉快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跟 鑰匙轉動開關 過電有關係  所以位置自然考慮 在駕駛位方向盤下方與膝蓋上方   不敢說你這輛是如此   ...

哈哈  沒錯真的是這樣
有時想省小錢反而花大錢

网友:
我這邊有一台大發新象報廢時拆下來的
好像是一樣的 我要來找看看

楼主:
我查文查 78L05 這顆 好像是 IN 7~20V,OUT 是 5V,電流 0.1A

也有查到 7805,電流可以 1A

也有L7805CV,L7805CV 35V 1.5A 20W TO-220 LDO 厚片

下面2個 7805 和 L7805CV,是可以用來 代替的嗎?

原本是用78L05,0.1A

用 L7805CV這個的話,會需要 加 散熱片嗎?

還是說,78L05 也可以用 降壓模組 去代替? 像是目前身邊是有 超迷你 Mini-360 DC-DC 可調降壓 這種

只要 輸出 給 5V,輸入有能吃 寬電壓 就可以了?

-----------------

另外,我有在想說,這台真的還是沒修好的話

我看到有一篇文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64&t=4996344

照他附的接線圖來說的話

6P的接頭,第一種接法

是不是我只要找一種 吃12V的遙控模組,有2路開關

一路 接 上鎖,一路接 解鎖

就可以等同於 這些主機 的遙控車門上鎖解鎖功能了?

网友:
Tercel主機好像安裝在

网友:
駕駛座或副駕駛座的椅子下,12年前有開過此款車

楼主:
在正駕的油門旁的中控台下面發現到一條線頭

手伸進去撈,就撈到其他條的線了

J2 接頭的 七腳,只有黃線 和 咖啡線

J4 接頭的 五腳,只有 青綠 和 綠白

J1 接頭的 五腳,這知道 Vin 紅線 是B+,黑線 是負極,灰線 不知道是什麼
還有一條繞在線上 的白線,也不知道是什麼用

J3 的 三腳,是接 震動感測器,是打算不接了

不知道 J2 的 黃線 咖啡線 和 J4 的 青綠 和 綠白,這些線的作用是什麼?
怎麼這麼少線?

78L05也換好了,旁邊的電容也從耐壓 16V 換成了 25V 和 50V

電容是量起來都算正常,只是有一顆 22UF的,量到 50UF,電容值不是會慢慢變少的?怎麼會變多,這也算是要更換的嗎?

給J1 的 正極 12V電 和 負極 測試 板子,應該是OK了

繼電器 也會作動

楼主:
主機接上車後,可以遙控了

J1接頭 的 灰線 是 閃大燈,上鎖 閃一下,解鎖 閃2下,尋車 一直閃,透過 主機的繼電器動作的
紅線 是正電,應該是B+
黑線 是負極
拉出來的白線 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方向燈? 不敢亂接電,怕不是,燒到其他東西

J4接頭 是 控制 車門 上鎖解鎖的,青綠 和 綠白 線

J2接頭 的2條線,還是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接 引擊室裡的小喇叭,接上沒響,不知道是不是另一邊的線沒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