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唐DA168的M3X檔如何開啟轉MP3?

楼主(2024-08-11):
如題
M3X檔內的歌曲,有些是原MV版的音樂,但影像是一般風景,
我想把M3X檔內的音樂分離出後再合成原影片,
試過不少方式,就是無法搞定M3X檔!
M3X檔這麼硬!?
檔案請各位看看試試,感謝
https://mega.nz/file/135GzRxY#EmJ0ubpKTcLGu3pcheGJ9R5FA1hE1eITz8CBVcD_8xY

网友A:
如果只是需要聲音,將伴唱機輸出的影音訊號先用擷取盒擷取下來,然後再來要做甚麼都可以了。

方法二,在YT上搜尋檔名...
曲終人散_張宇

擷取YT上的聲音檔。

方法三,用檔名在網路上搜尋....曲終人散_張宇
應該可以得到很多下載影音的連結。

网友B:
你想把M3X檔內的音樂分離出後再合成原影片, 再轉回M3X??

M3X 是 PhotoCD-Playlist 的檔案格式...
https://extension.informer.com/m3x/
Photo.. 就是只i能支援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把M3X檔內的音樂分離出後再合成原影片, 再轉回M3X??

M3X 是 PhotoCD-Playlist 的檔案格式...

是要將M3X檔轉MP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需要聲音,將伴唱機輸出的影音訊號先用擷取盒擷取下來,然後再來要做甚麼都可以了。

忘了用擷取盒這個好辦法
我有用幾個人聲分離軟件,但分離出的音樂有些段落會悶悶的,就是沒有伴唱機內的好,不知道有無解決方式?

网友B:
如果不是找不到的歌..
直接到Youtube找原MV, 再抓成MP3會比較快!

.M3X檔, 比較像是WAVE檔??
MP3都會被壓縮.. 所以音質一定會與FLAC/WAVE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用擷取盒這個好辦法
我有用幾個人聲分離軟件,但分離出的音樂有些段落會悶悶的,就是沒有 ...

印象中,卡拉OK的伴奏都是在左聲道,播放時屏蔽右聲道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找不到的歌..
直接到Youtube找原MV, 再抓成MP3會比較快!

現在遇上的問題是,已經使用專業軟體,人聲與音樂分離後,音樂部分段落還是會悶悶的,下面連結很容易聽出來
https://mega.nz/file/VqQUlQLQ#56 ... 04hUGyEVoxU_x--yMx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卡拉OK的伴奏都是在左聲道,播放時屏蔽右聲道就好。

現在遇上的問題是,已經使用專業軟體,人聲與音樂分離後,音樂部分段落還是會悶悶的,下面連結很容易聽出來
https://mega.nz/file/VqQUlQLQ#56 ... 04hUGyEVoxU_x--yMxk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遇上的問題是,已經使用專業軟體,人聲與音樂分離後,音樂部分段落還是會悶悶的,下面連結很容易聽出 ...

無法下載檔案,需要密碼......

我想說的是,卡拉ok的人聲部分會固定在右聲道(或左聲道),播放時只要用軟體(如kmplayer有單獨屏蔽聲道的功能)屏蔽掉含有人聲部份的聲道就好。

因為伴唱音樂屬於配角的原因,單獨聽起來會沒有主旋律,也就是往往只聽伴唱聲道,會聽不出是哪一首歌。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遇上的問題是,已經使用專業軟體,人聲與音樂分離後,音樂部分段落還是會悶悶的,下面連結很容易聽出 ...

這個.. 完全是已知的問題吧..???

早期的卡拉OK擴大機, 都會有一顆按鍵開關,
按下後, 就可以把一般正常的歌(左右聲道都有人聲), 去掉人聲, 變成伴唱用..
但音樂一定會變成悶悶的..

除非本來就是伴唱用的歌(一邊純伴樂, 一邊有人聲, 或是只有純伴樂),
要不然.. 此題無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m_WdUJLMVGLZ8IqEDb_
您注意聽這些歌, 大概就能懂牛的意思了.. (左伴右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