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教微星RX Vega 56 Air Boost 8G無風扇供電之維修思路及點位圖

楼主(2024-08-11):
前幾天在網上收了這張Vega 56,原物主描述用一陣子會黑屏,到手後測試發現顯卡上機可以正常顯示畫面,但是風扇不會轉導致用一段時間會高溫過熱黑屏,於是將其拆看先接上同為微星的RX580風扇測試發現還是不會轉,初步斷定是風扇接口沒有供電導致。

到了這一步其實已經不知道該從何下手,故發文詢問版上先進,以及徵求此卡的點位圖,感激不盡。
目測顯卡PCB大致完好沒有掉件或元件破損的跡象

上機進BIOS畫面ˊ正常

進系統正常沒有掉驅動

顯卡PCB正面

顯卡PCB背面

風扇接口處正面

風扇接口背面

网友A:
重點檢查後面的 Q211 P溝道場效應管(ao3415l),那東西壞的多...用來通斷風扇接口的12V
可以嘗試使用R213 0R備用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點檢查後面的 Q211 P溝道場效應管(ao3415l),那東西壞的多...用來通斷風扇接口的12V
可以嘗試使用R213 0 ...

謝謝前輩,找時間會再試看看的,感謝提供檔案及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