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M-33-90-MCU 水族燈

楼主(2024-08-11):
請問有人知道這款燈具的插頭是不是使用變壓器的,還有要用多少的呢?感激不盡

网友A:
先找有沒有橋式整流器或整流二極體,電路板背面也要看,有的話就是110V直接進去,如果沒有就是外接驅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有沒有橋式整流器或整流二極體,電路板背面也要看,有的話就是110V直接進去,如果沒有就是外接驅動器。 ...

不好意思,我請問一下,這次貼圖的型式正確了嗎?

网友:
60Hz 是頻率 意味著這是 交流電(AC)  ,
標示PF 功率因素 也旁証這是吃交流電(AC)

我只是就字面觀察   其他就不理解 不負責

网友:
看電路只有控制三色LED部份,另外最下方黑底白條線連接點有V+字樣,應該是吃直流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請問一下,這次貼圖的型式正確了嗎?

沒錯啊!感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啊!感謝配合。

終於,謝謝你

网友B:
第一張圖片不是有寫110V 60HZ,沒看到你的插頭是什麼樣子。

网友:
  神龍君這款類似業者比較表右側所述傳統的, 輸入 110V (應該是 AC) 輸出 12V (DC 還是 AC 不好說).
(出處: mraqua.com.t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張圖片不是有寫110V 60HZ,沒看到你的插頭是什麼樣子。

線頭已被剪掉,剩下短短的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