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V32D 不過電請教

楼主(2024-08-11):
目前量到如下圖。
19Vsb  是有的
但其他都是0V
LED output 為 41V
目前沒有亮任何燈。
請問 PS_ON, BLU_ON, PWM_DIM 正常情況應該是什麼電壓呢?

是否PS_ON, BLU_ON, PWM_DIM應該由 logic board 提供呢?

0171-2271-5543 logic board as below.

是否有大大可以提供點位圖來參考?

网友:
IT's worng  as you po the pictrue  it don't called  logic board  that ware called  main borad

网友A:
求助文請勿發在維修實例版區,這次我幫你移過來,下次請自行注意版區再發文。
謝謝配合

网友B:
主機板連接電源板~
的連接線下方~
有二個電感邊有二個隱壓IC~
換一下大概能好~

別種機型別種穩壓IC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244-1-1.html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文請勿發在維修實例版區,這次我幫你移過來,下次請自行注意版區再發文。
謝謝配合 ...

收到,下次會記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連接電源板~
的連接線下方~
有二個電感邊有二個隱壓IC~

UP21 3484 pin 2 (IN) 19.02V
UP21 3484 pin 3 (SW) 0V
UP21 3484 pin 7 (EN) 5.28V
UP21 應該是壞了,但不確定 LP12 正常的輸出應是多少 ?

要再去查一下 Fig 1 中的 R1 & R2 是多少,去推算Vout
Vout = 0.925 *(R1+R2)/R2

UP20 3484 pin 2 (IN) 19.02V
UP20 3484 pin 3 (SW) 0V
UP20 3484 pin 7 (EN) 0V 不確定  pin7要從那裡接過來的

EUP3484

EUP3484

网友C:
UP21很明顯故障了 正常PIN3要5V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21很明顯故障了 正常PIN3要5V輸出

了解  會先外加 5v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21很明顯故障了 正常PIN3要5V輸出

確認過板子上的電阻

RP76=  124K => R1
RP77 = 27K => R2

Vout = 0.925 *(R1+R2)/R2 = 5.17V

R1 R2

R1 R2

外加5V可以點亮面板

5V

 5V

5V zoom in

5V zoom in

去對岸買  3484S,待料中。

楼主:
後來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244-1-1.html
使用了LM2596S DC-DC 降壓19V->5V 就正常使用了。

网友(2024-09-10):
引用 楼主:
後來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244-1-1.html
使用了LM2596S DC-DC 降壓19V->5V 就正常使用了。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