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這是什麼插座?

楼主(2024-08-12):
只知道這是自行車某個裝置的插座,或許有在騎自行車的會員看過,知道的會員出個聲喔!謝謝啦!

网友A:
大概是"防水航空插頭座"

M8防水航空插頭座

网友B:
防水接頭 2芯3芯4芯 防水公母對接插頭航空工業電源快速接頭
戶外LED線插座3芯連接器
蝦皮找的

防水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防水航空插頭座"

M8防水航空插頭座

應該是這種沒錯。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接頭 2芯3芯4芯 防水公母對接插頭航空工業電源快速接頭
戶外LED線插座3芯連接器
蝦皮找的

比對針頭的位置不是這一種,還是謝謝你。

网友:
如果是電動腳踏車用的話,這是接電動腳踏車煞車感應線,壓下煞車停止動力輸出
因為家裡剛好有一台,大小是給小朋友騎的。

网友:
  品牌: Dciustfhe

  說明: 電動自行車 LED 頭燈 6V 12V 24V 36V 48V 60V 自行車燈 防水 前頭燈 防水連接器

(出處: amazon.com)

(出處: alibab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