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安规电容失效研究及CBB电容拆解

楼主(2024-08-12):
好久没上来PO文啦!
正好,最近小弟家中的一台风扇发生故障,检查下来是为控制部分提供电源的阻容降压电路中的降压电容(X2安规电容)发生了失容(1.5μF成了0.45μF)引起的。
虽然之前就知道,这种塑料膜及铝箔构成的电容失容大多数是蒸镀铝薄膜失效引发,但还是好奇想拆开看看。一看还真是的呢!

主角就是它啦!

看,无论拆到整卷的哪个位置,靠近中部的地方铝膜都严重“蒸发”!

体视显微镜下就是这样,可见铝膜是逐渐“蒸发”的。

各位大大,这“蒸发的原理是什么呢?不吝赐教哦。这是从网上查获的资料,可以参考另一个参考

话说想用手边一个CBB电容来替换它,为了保险起见,先上之前购买的耐压测试仪来测测它的耐压程度。不想测试电压上升到500V左右,就发生爆裂!可能量击穿能量造成的么?还是这类电容根本不能用耐压测试仪来测试(不会吧)?
但是,随后测试了上述失容的X2安规电容,就没发生击穿爆裂现象,要知道,它所使用的材料与CBB电容相似。
后来的拆解过程发现,CBB电容外壳相当脆,可能是年代久远,绝缘层老化所致。拆解后发现里边也没明显的击穿痕迹(也有可能太过细小没发现)。

来,拆开看看吧!

这类电容两端是用焊锡(看起来是的,网上的资料说是锡锌合金)焊接引脚的。

CBB电容所用的绝缘材质相比X2安规电容的要薄且硬,柔折有脆响。

原理是绝缘薄膜两面的蒸镀铝膜在电极两端是相互错位的,方便在两端用锡熔焊电极。

好了,就算自己做个记录,同时让大家也涨个见识。説的不对之处各位达人不要见笑!

网友A:
體視顯微鏡亮亮相吧!我家還沒這種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體視顯微鏡亮亮相吧!我家還沒這種哩!

之前见您PO了一帖,单目高视距、大视场的电子放大镜,羡慕不已。
后来入手了一款安东星的小电子显微镜,最后感觉无法在镜下做一些移动速度稍微快一些的作业,因为有延迟;而且,可操作高度也一般。
一咬牙,将它卖了,又入手了上边提到的体视(立体)双目(三目)显微放大镜,物镜、目镜组合下放大倍数还能接受,而视场、可操作高度还是有限,毕竟它适合微小物件放大的。
但最主要的是,因为是光学通道,所以不用电、也没有延迟、而且因为双目立体感强,操作起来更有指向。
因为现在在外边,不方便展示,等回家了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见您PO了一帖,单目高视距、大视场的电子放大镜,羡慕不已。
后来入手了一款安东星的小电子显 ...

你說到重點了,我就是想看你的體視顯微鏡的鏡頭與待測物距離,我那台電子顯微鏡雖然高度沒有問題,只是它使用時攝影機要插電,也要開一台螢幕,終究沒有體視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到重點了,我就是想看你的體視顯微鏡的鏡頭與待測物距離,我那台電子顯微鏡雖然高度沒有問題,只是它 ...

好的,来啦来啦

俺的是舜宇光学的,看海外的都是AMSCOPE为多。
如果想桌面空余,还得配个可延伸转动的支架臂,当然,我是嫌麻烦没去折腾。
这东西搞一些小型物件很有帮助,但您想操作一些大一点的物件,恐怕有些难。譬如,想观察比较长的PCBA一端的TYPE-C USB座内部情况,那必须抬高镜头以让目标进入视野,但这样一来可能要站起来才让眼睛够到目镜;如果放大倍数大了,对焦有些麻烦……怎么说呢,这只有自己在使用中才能体验好处与坏处。
第3目的像头选择也相当重要。俺这接口只有TYPE-C口,可直接连手机,配合相应的USB相机APP,完美拍摄和录制;但也看到的是,拍摄时的画面有过曝的现象,一方面是LED灯的问题,另一方面可能是相机本身的问题。好的相机价格相当贵,舍不得的。

不管怎么说吧,个人觉得这东西对于像俺这样老眼昏花的“老人”来说,还是有必要。在日常捣鼓过程中,要用到它的频率还是蛮高的,这就足够啦!
如果老大有想法,最好还是自己去体验一下再说。电子行业您的老盆友那么多,相信总有一个能满足您的需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来啦来啦

俺的是舜宇光学的,看海外的都是AMSCOPE为多。

沒有耶!以目前的視力要用這一台才夠力。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465-1-1.html

网友B:
我只想 景深合成   ... 除了photoshop這類付費的  有無免費的?
自動拍攝自動合成   可以設定 有雙延上延下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 景深合成   ... 除了photoshop這類付費的  有無免費的?
自動拍攝自動合成   可以設定 有雙延上延下 ...

和礦物界稱的 "疊圖", 應該是一樣的功能吧??
一般來說, 附的軟體就會有疊圖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和礦物界稱的 "疊圖", 應該是一樣的功能吧??
一般來說, 附的軟體就會有疊圖功能.. ...

試過 天文攝影圈的  "疊圖",
效果不對 它似乎只是 單純 邏輯上的[OR] 方式

我要的是 疊焦  依不同焦距步進拍攝  所有照片裡有對到焦點的局部 被抽出重組
例如1#  拍引腳照片那張  遠些的就糊了

你那個礦物界稱的 "疊圖", 是免費的話  請給個名字  我再去找看看
都是顯微攝影 應該問題方向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試過 天文攝影圈的  "疊圖",
效果不對 它似乎只是 單純 邏輯上的[OR] 方式

我們在講的, 應該是同一個功能!

逛礦物展的時候, 有看到過.. 所以有映象!
但軟體的名字.. 牛沒注意過...
主要是用那顆鏡頭(透過USB)的操作軟體達成的!

因為想微拍礦物標本...
牛一直在觀望... 一直還沒下手買...

网友A(2024-10-02):
我看我來弄一台這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158557612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看我來弄一台這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1585576120

攝像頭與輔助物鏡(先買 0.7X)最好也買一買,一起買以後省的有規格與搭配的問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攝像頭與輔助物鏡(先買 0.7X)最好也買一買,一起買以後省的有規格與搭配的問題。

這種解剖顯微鏡最好試用過再買,光學的東西一分錢一分貨,小弟的血淚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種解剖顯微鏡最好試用過再買,光學的東西一分錢一分貨,小弟的血淚經驗 ...

這是真理,前陣子帶兒子去專業店家看雙筒望遠鏡,結果挑了一個 Nikon 的花了我一萬多。
而我自己就心臟大顆買了ㄧ組半二手不良品體視鏡,花了點時間整理好現在用的非常滿意。
但是相關配件如 LED 光源、輔助物鏡等都要自己配花時間找,例如輔助物鏡的口徑是特殊規格也只能找同廠牌的二手品。
最近又買了一組帶偏光鏡的 LED 光源來替換原 DIY 的,號稱看零件上的文字會更清楚,但由於口徑不合還沒改裝上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有耶!以目前的視力要用這一台才夠力。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465-1-1.html ...

這種金相顯微鏡工作距離很短, 50X以上的幾乎就貼在試片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