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問題求助] 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這是什麼螢幕?

楼主(2024-08-13):
只知道這是某次跟論壇團購的,或許有在使用的會員看過,知道的會員出個聲喔!謝謝啦!
上圖是螢幕尺寸
上圖是螢幕尺寸
上圖是螢幕異常
上圖是螢幕異常

上圖是背面

==============
上面的發文是以W大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tid=89251#lastpost  文章為template修改,希望不要再被判定違規,謝謝!

网友:
這個晶體測試儀以前烏骨雞學姐賣很多,不過它也出了好幾代,面板的規格應該會印在背面。
我記得排線有的是用焊接,有的是軟排插,確定好是那一種跟這個變形金鋼牌的廠家(在大陸)直接買一片解決。
當然得先確定他還有在營業。

楼主:
拆解下來後,背面的型號

上淘寶找不到這個LCD螢幕

的確和大大分享的一樣,是前偏光膜問題(我從背面的底板反射膜和偏光膜拆起,結果不小心破屏了)
有人可以分享哪邊可以取得嗎?
我淘寶問了問,找了找,沒看到,蠻喜歡這台說,量測起來數據很值得參考

网友A:
這螢幕應該是找不到新品了,本來就不是標準品也沒看過有其他裝置是用ˋ這片螢幕。
以前應該是有批這螢幕剛好可以拿來做這個測試器,因為很特殊沒人用所以也是很便宜。

直接去徵求故障晶體測試器或二手閒置品會比較快,或是再買台有漂亮外殼的新測試器其功能都會比這台多。

网友B:
路人甲路過
雖然沒實際換過這塊LCD
但板大的圖片中約略有看到其型號

單換LCD面板的話,型號 : TMGG13264C                    解析度 : 132x64

132x64
Resolution
Part Number
Outline Dimension mm
Viewing Area mm
Dot Size
mm
Dot Gap mm
Packing
Build-in Controller
  (or equivalence)

132x64
TMGG13264
67.50 x 52.00
60.00 x 40.00
0.41 x 0.56
0.03
COG
SSD1815BZ

132x64
TMGG13264B
67.50 x 52.00
60.00 x 40.00
0.41 x 0.56
0.03
COG
SSD1815BZ

132x64
TMGG13264C
62.80 x 61.80
57.00 x 46.00
0.385 x0.630
0.03
COG
SSD1815BZ

132x64
TMTG13264
46.00 x 30.00
43.00 x 22.60
0.27 x 0.27
0.03
TAB
SSD1815T2

Datasheet參考 : TMGG13264-23-SPA00.pdf (367.7 KB, 下載次數: 1)

更換整片模組的話,是否只要針腳訊號相符,線接的上即可 (GND-VCC-SID-SCLK-RS-REST),不用綁死原廠牌型號。

之前討論文參考之一二 :
新舊版晶體測試儀維修通知
https://bbs.pigoo.com/thread-50826-1-1.html

若換新整塊它牌lcd模組,需安裝不同程式碼和函式庫驅動的話,
要結合原程式與LCD模組函式庫,重燒韌體進MCU,作法過程約略可參考下列這篇
晶體測試器加裝繼電器完成轉移
https://bbs.pigoo.com/thread-505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螢幕應該是找不到新品了,本來就不是標準品也沒看過有其他裝置是用ˋ這片螢幕。
以前應該是有批這螢幕剛 ...

我看到好多新的測試器,但就不知道品質和準確度是否和這台相似?
不然淘寶上好多便宜心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人甲路過
雖然沒實際換過這塊LCD
但板大的圖片中約略有看到其型號

感謝大大精闢解說,我試著搜尋液晶模組,但沒有看到14pin相同的。
假設要留,可能上網看一下有無他牌替換模組再研究移轉文章
先感謝,後續若有維修,有液晶模組,再上網分享結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好多新的測試器,但就不知道品質和準確度是否和這台相似?
不然淘寶上好多便宜心動的 ...

目前市面上的眾多晶體測試器其品質我不敢講,但以準確度來說都是一樣的。
這又是個國外開源的項目對岸大量仿製的產品,低價行銷全世界的案例。
其核心算法全都相同所以精度都是一樣,各家製品只是差別 LCD 與 MPU 的型號改一下驅動與畫面就能上市。

要買哪一個就看是否有無常用,不常用買個便宜的裸板也行,沒有預算問題就買個外殼與畫面看的順眼。
我只建議要買個有測電容時有放電有保護功能的比較實用。
這東西夠便宜不用擔心保固與零件替換的問題,一個 LCD 用了十年也算夠本。

楼主(2024-09-15):
引用 网友A:
目前市面上的眾多晶體測試器其品質我不敢講,但以準確度來說都是一樣的。
這又是個國外開源的項目對岸大 ...

的確如大大所言,這台也用好久了,夠本了。
應該會朝向再買一台為主,謝謝大大開示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