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會員寄來的金源通點焊機控制板嘗試修復過程

楼主(2024-08-15):
從前幾天就一直在找一個特別的充電器,沒找到充電器找到這個︰

我也不清楚放多久了,拆開盒子發現面板裂了,也拆開了,MOSFET 應該要4 個剩下3 個,板子上有燒毀痕跡,請問這是會員寄來給我的嗎?

不方便說就用消息通知一下。

网友A:
我寄的點焊機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44132e8doxioS8&id=659134939407&_u=fe8pnjb6fb5&pisk= ...

對!我想起來了!我這個腦袋真的越來越不中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寄的點焊機控制板

請問你寄的時候面板有沒有破裂?還是郵寄時摔破的?

我有詢問那位賣家單買面板60元,不過問到一半人跑了,可能跑去睡覺了吧!明天再問看看有沒有缺件可以一起買。

對了,這片也是接點焊筆嗎?我怎麼看到店家說明寫帶氣動點焊功能?輸入電壓寫24V,圖片卻顯示18.8V,請問這片你有用過嗎?

网友A:
還需要mos板,當初是mos板和控制板的連結排線沒注意到有接錯!
一點就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需要mos板,當初是mos板和控制板的連結排線沒注意到有接錯!
一點就燒了.... ...

若是修的好,MOS功率板再買就可以,我已經跟賣家買面板回來,請問面板是你寄出之前就破裂的,還是郵寄時摔破的?
由於我收到時零件就被拆開了,我就用照片請賣家幫忙看到底少了什麼零件?最後用70元買了面板跟少的"配件",接下來就等我收到零件再說。
"一點就燒了"的意思是你也還未正式使用就燒了是嗎?那我再跟賣家問有沒有一些規格說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是修的好,MOS功率板再買就可以,我已經跟賣家買面板回來,請問面板是你寄出之前就破裂的,還是郵寄時 ...

零件是之前就解焊下來了,
面板寄出前也沒測試過!
不過寄出前因該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是之前就解焊下來了,
面板寄出前也沒測試過!
不過寄出前因該是好的! ...

面板是摔破的話就比較可惜了,不過外盒完全無損,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
店家說該板沒有說明文件,不過有問題可以問他。

楼主:
大陸賣家寄來的"配件"已經到幾天了,不過我還沒有時間弄,先驗一下到底少什麼配件?

其實我的意思是"少什麼零配件",但是大陸店家似乎誤會我的意思,他應該把這片點焊板"常壞的電子零件"寄給我了。

另外我原本以為只是會寄一片LCD 面板,收到時才知道它是把LCD 跟控制板做在一起的。

這樣的話就只要把重點放在另一片有TO-252 MOSFET的控制板就行了。

楼主(2024-10-05):
剛剛抽空整理點焊板,整理並清潔過後還不錯吧!

這片點焊板我收到時MOSFET 已拆除,店家寄來的維修包有兩個型號,我也不知道要裝在那裡?

還有一個小零件掉了,可能是小電容吧!

不過先不用裝MOSFET,因為還不確定板子上的APW7120 PWM 驅動IC 有無問題?

還有一個運算放大器LR358D 雖然比較不會壞,但還是要檢測一下。

以上確定沒有問題再焊上MOSFET,否則很有可能又炸一次。

肚子餓了,今天沒人請吃飯,只能回家吃自己了。

楼主:
大陸的人很勤勞,連假日都還會回覆,其實我有跟他留言上班再回覆即可,但是他還是馬上就回。

明天來試試看看。

楼主:
今天繼續挑戰這一片點焊機,APW7120 及LR358D 檢查無短路後焊上LR7843 及4N04L08 MOSFET。
TO-252 甚至是TO-263 的封裝由於D極是背面焊在電路板,它也充當與銅箔散熱的用途,但面積很大很容易造成G-S 極已經焊好,但是D極還沒有完全熔錫造成虛焊,這點除了有好的工具外,也是要靠經驗克服。

電源供應器設定20V 限流0.5A 開機.......
那有這麼簡單,結果是電流供應器短路截止,開始找臭蟲.......,MOSFET 換上去之前有測過是好的,也確定IC 沒有問題,結果是個不起眼的積層陶瓷電容(也就是俗稱的MLCC)短路了。

到這裡要離題一下,SMD 的電阻體積小過0603 才沒有印數值,但是MLCC 電容不管多大,上面都沒有印數值,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MLCC 生產到最後一步要經過高溫結燒,印字無法耐高溫,所以都沒有印字,以上是生產電容器的朋友告訴我的,給大家做參考。
另外因為不知道規格,尤其是耐壓值,寧可先不裝都不要隨意代用,像這片點焊機是加24V,也就是MLCC 的耐壓必須35V比較安全,這片因為有設計者可問,我再問他電容規格,順便把那個掉件的小電容補上。

再開機測試一次就沒有短路了,螢幕也正常有顯示了,裝上編碼器可以正常調整。

這樣就好了嗎?不!我想換掉上面的1000uF 16V及1000uF 35V 各3個電容,這是仿冒三洋的電容,因為它們是"躺著",看看有沒有細長型的長壽型電容可換?

新換上的MOSFET 要裝散熱片,不過原本好像是矽利康黏的,這個要再想辦法。

再來是拆換那個5.5mm /2.5mm DC插座。

為什麼?大家看看下圖︰

它可以用磁鐵吸上來,也就是它是鐵製品,大家不要以為沒差,鐵製品很容易接觸不良及升溫。
去烏骨雞學姐那裡A 一個,烏骨雞學姐賣的插座都是銅的,磁鐵吸不起來。

可能也沒幾個人會注意插座是鐵片還是銅片,都是便宜就好,不過自己要用就是要把細節都做好。

待續~~

楼主:
這片點焊機的插座很多,全部是PH2.54 規格,板子上都有印定義,編碼器裝上沒有問題。

下圖的插座由左至右分別是電磁閥、風扇、測流器,它有附一個散熱風扇,應該就是插在風扇位置,測流器插座顧名思義是檢測點焊電流值,電磁閥可能是要接氣動下壓點焊用的吧!

下圖的插座是印電池符號,外接電池?PH2.54 的針也不大,接電池或接充電應該太細不行,不知道要接什麼?

下圖這兩個插座左邊是印觸發開關,右邊是印D S G,觸發開關應該是接一個微動開關,一按下就焊一次吧!

右邊插座就比較好理解了,它是接MOSFET 功放板,功放板要另外購買,會員就是在這裡接錯燒壞的,導致板子上有一條補焊的導線,這個最後再一併處理。

待續~~

楼主:
▼原本板子上的1000uF 16V 電容直徑是10mm的,找到黑金鋼1000uF 16V KZH 電容,大小是8mm*20mm。

▼換上烏骨雞學姐A 來的5.5mm/2.5mm 銅腳DC 插座。

▼更換飛線,最後焊點需要光固化固定一下。

1000uF 35V 電容原本板子上也是10mm 直徑的,但我這裡都是12.5mm~13mm 的,不僅沒有變小還更大,我看這個規格直徑是不可能有8mm,只能退而求其次找直徑10mm的日系電容。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