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SHARP IB-WX901吹風機的零件 BT25T15

楼主(2024-08-17):
請教 SHARP IB-WX901吹風機的零件

BT25T15

我翻閱不到任何相關資料,已經分不清他是IGBT還是SCR了

就經驗來說,他應該是SCR才對

麻煩有知道的先進幫忙!  感謝!

補充內容 (2024-8-28 09:27 PM):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Vtj3P7sjHB6KHf1X/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RwJjKndwixqSY2j1/
有很多圖本想上傳到論壇,但是把圖縮小了,都沒能成功
可以參考個人FB

補充內容 (2024-8-28 09:28 PM):
感謝SIMON1016大,鼎力支援

网友A:
就LOGO而言 : 不知;
文字編號   查不出,  雖然 BT25xxx 有點 TRIAC 25A的意思 但沒把握

就 IGBT 與 TRIAC  消費性電子應用環境
TRIAC 除了觸發腳外, 剩餘兩腳多半都是AC源線上工作 取一腳接負載(此處電熱絲)
而IGBT AC原要先整流為DC 才給 IGBT 用

電路特徵差別 TRIAC 是AC源線上工作; IGBT 需要前期AC整流濾波成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LOGO而言 : 不知;
文字編號   查不出,  雖然 BT25xxx 有點 TRIAC 25A的意思 但沒把握

所以我認為是SCR,他的驅動器ELM3052就是雙向可控硅,SCE專用驅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LOGO而言 : 不知;
文字編號   查不出,  雖然 BT25xxx 有點 TRIAC 25A的意思 但沒把握

把大多數的膠都移除後,SCR的可能性較高,因為她有一路是接交流再透過SCR直接送至加熱器,我先找了BTA140-800和BTA41-600B,'驅動器也順便訂換

网友B:
這支吹風機居然要 $8800

我看維修賣場,都是指向馬達問題、或是驅動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大多數的膠都移除後,SCR的可能性較高,因為她有一路是接交流再透過SCR直接送至加熱器,我先找了BTA140 ...

BTA41-600B  封裝/外殼:TOP-3  體型大了  雖然這樣電器規格好 相比BTA140
但是 大多數的半導體應用情況  除非 die裸晶 相同 僅是封裝/外殼增大
若是die 增大雖然耐受電流增大 驅動/觸發電流通常會相應需求增大
這點絕對要留意

网友A:
找到 它同梯的BT25T35
應該是 TRIAC 了

https://28566581.s21i.faiusr.com ... w8zSkAYojNiQiwE.pdf

廠商 官網
http://www.mingrui-scr.com/col.jsp?id=1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 它同梯的BT25T35
應該是 TRIAC 了

感謝SIMON大!!  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支吹風機居然要 $8800

我看維修賣場,都是指向馬達問題、或是驅動IC

目前是查到SCR短路,驅動光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A41-600B  封裝/外殼:TOP-3  體型大了  雖然這樣電器規格好 相比BTA140
但是 大多數的半導體應用情況   ...

BTA140-800的驅動電流IGT應該比較合適

http://www.mingrui-scr.com/col.jsp?id=108
這家不知是倒了還是怎樣,產品在淘寶都沒看到了??

网友B:
對啊,我原本還以為是日本的半導體出品的,datasheet 很難找

這冷門公司還打得進供應鏈

楼主:
ChatGPT查詢的內容

BT25T15和BTA41都是雙向晶閘管(TRIAC),但它們是否可以互相替代取決於它們的電氣特性、應用場景及封裝等。BT25T15 概述電流額定值:25A電壓額定值:通常為600V或800V封裝:TO-220或類似用於:一般用於工業控制、家電控制等應用中。BTA41 概述電流額定值:通常為40A電壓額定值:400V、600V、800V可選封裝:TO-218或TO-3P用於:功率要求較高的電機驅動、電加熱控制等應用。是否能互代?電流額定值:BTA41的額定電流為40A,明顯高於BT25T15的25A,因此BTA41能夠處理更高的電流。在需要承載更高電流的應用中,BTA41可以作為BT25T15的替代品。電壓額定值:如果BT25T15和BTA41的電壓額定值相同(例如都為600V),則它們在電壓方面是兼容的。確保BTA41的電壓額定值不低於BT25T15。封裝與散熱:BTA41的封裝通常較大(如TO-218),而BT25T15通常是TO-220封裝。這意味著物理尺寸不同,可能需要考慮散熱問題和PCB板的安裝空間。如果電路板有足夠的空間,並且散熱設計允許,BTA41可以替換BT25T15。應用場景:如果BT25T15是在對電流要求不高的情況下使用,而你的電路可以接受BTA41的更大體積和更高的功耗,那麼BTA41是可以作為替代品的。結論BTA41在電流額定值上更高,因此可以在需要更高電流承載能力的情況下作為BT25T15的替代品。然而,由於封裝尺寸的差異,需要確認PCB和散熱設計是否能適應BTA41的物理尺寸。如果你的應用對這些因素不敏感,BTA41是可以替代BT25T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啊,我原本還以為是日本的半導體出品的,datasheet 很難找

這冷門公司還打得進供應鏈

感覺應該倒了,目前網拍上都找不到這公司的東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atGPT查詢的內容

BT25T15和BTA41都是雙向晶閘管(TRIAC),但它們是否可以互相替代取決於它們的電氣特性 ...

BT25 xx 是 三象限     BTA140四象限

三象限 是改進的產物
主要改善   四象限  在電感性馬達類 電壓電流相位不同  誤動作

不敢說  四象限  一定不能用於你這SHARP IB-WX901吹風機

但如果BTA140 不合用   再去找三象限TRIAC  3 quadrant  3Q triac
例如: BTA420X-800CT
https://www.mouser.com/datasheet/2/848/BTA420X-800CT-1815235.pdf

三象限四象限這詞  很多人在學習TRIAC 未曾聽過  這是近代產物  學生課本那些老古董編譯大佬 跟不上的
甚至 在三象限一詞(3Q TRIAC) 出現之前  TRIAC 的datasheet 也因為通識就不會刻意提起四象限這詞

那如果看到 BTA140 datasheet 沒標明的 該怎辨識
粗造辦法  沒說明是3 quadrant  3Q triac  就認定是舊式傳統四象限TRIAC  把這當成預設
               因為3 quadrant  3Q 是賣點新式不會放過

技術人若不想懵懵懂懂  可以看 datasheet  IGT位置  X軸為 G  Y軸為 T2   ;有些新式直接以Quadrant I II III IV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25 xx 是 三象限     BTA140四象限

三象限 是改進的產物

這我就真不懂了!!  感謝受教了!!

有查了相關資料,這部分數據跟計算和物理應用計算關係比較大,太深奧了,已超過我的理解能力

不過在實際應用上,好像沒有很直接的影響,我還沒搞懂

吹風機的加熱裝置是用這SCR來做開關,直接接通交流電給電熱絲,所以有關象限問題應該不會影響到這部分應用

BTA420-800 也是要淘才有料,目前在台沒看到這料件

网友C: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11090729867471#info

PHILIPS BTA140-600 TRIAC TO-220AB 600V 25A IGT<25mA VGT<1.5V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就真不懂了!!  感謝受教了!!

有查了相關資料,這部分數據跟計算和物理應用計算關係比較大,太深奧了 ...

沒事!!  我也是因為(1)原BT25T15 是三象限  以及 (2)吹風機裡有馬達是電感負載  ... 這兩個因素
才特意提出:  若有誤動作 再找三象限TRIAC 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11090729867471#info

PHILIPS BTA140-600 TRIAC TO-220AB 600V 25A  ...

感謝!!  我已購得BTA140-800  還有 BTA41-800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