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亭72W吸頂燈220v改成110v

楼主(2024-08-18):
朋友淘來的
220v的

然後送110v不亮
我幫忙研究一下

打開後

參考這篇的倍壓電路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949-1-1.html

加2顆電容修改成110v,
是不是再加個自恢復保險絲會比較好?要不然當整流二極體打穿時,會發生什麼事?

72w超亮

以上,謝謝觀看

网友A:
這張圖 說不對  也不算錯   有點像 bootstrap
L 正相時 C(上)充電
L 反相時 沒有C(下)充電  N相將C(上)抬高 對板上原電容充電  獲得提高後電壓
缺失就是 濂波電壓較大
好處是 留用原板上電容  只增加一個C(上)電容

但是 照片裡 看起來卻是老實增加 C(上) C(下) 電容
這卻是正經的倍壓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張圖 說不對  也不算錯   有點像 bootstrap
L 正相時 C(上)充電
L 反相時 沒有C(下)充電  N相將C(上)抬高 ...

大大
原本電路板上的電容
是dp9502b的這顆電容(如黃色mark)
我有用電錶量過,確認過接腳的點

我比較好奇
是不是要加些保護措施,避免整流2極體被打穿短路後造成危險的

謝謝大大

网友B:
實測幾瓦的功率,燈珠電流多少,大陸虛標的很多

网友:
電感旁邊建議加電容,線路上有標,燈上有預留沒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實測幾瓦的功率,燈珠電流多少,大陸虛標的很多

用這種非隔離LED 驅動IC的架構功率因數基本上都不會好,只有電路簡單成本較低的優勢。

网友:
看一下dp9502b是全電壓的,上面有兩顆,是每一顆負責一串LED嗎? 如果不是ˋˋ48串,應該輸入110沒問題才對

网友:
大陸的燈珠串聯後,常常會有180v以上,110v整流後達不到dc180v,才會倍押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實測幾瓦的功率,燈珠電流多少,大陸虛標的很多

拿新買的功率計一量…才3.6w…傻眼,我懷疑淘來的功率計也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拿新買的功率計一量…才3.6w…傻眼,我懷疑淘來的功率計也有問題

你應該買到220v的,這種通常是用容阻降供電,電容再併上1u,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應該買到220v的,這種通常是用容阻降供電,電容再併上1u,就可以用了

長這樣,需要拆開加電容嗎?
power factor只有41
還有其它頁面顯示功率、電壓之類的
沒拍到…

网友B:
要拆開觀察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拆開觀察才知道

確認過銘牌上是110v我就沒拆了,我之前也有買一些電壓電流表,想說找時間弄起來互相驗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