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詢問]技嘉GV-N1070WF2OC-8GD 金手指12V完全短路,但燒機沒發現明顯發熱點

楼主(2024-08-20):
金手指12V完全短路,燒機12V 3A沒發現明顯發熱點,使用熱像儀只有F3 pin2這個點發熱。
F3已燒開路,根據點位圖(參考資料1)與其相連的相關零件都無發熱。
RS2檢流電阻後的電壓檢測IC也斷開20歐姆,確認後級U19也正常。
請教各位前輩除了板層短路的可能性還有其他我有所遺漏的地方嗎?! 感謝~

參考資料:
(1)一些點位電路圖 by 楊大俠大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622-1-1.html

网友A:
F3背面的兩顆SMD電容有排除嗎?
上次遇到技嘉1070是燒背面SMD電容,板層都燒到了
如果拔掉F3後,上可調電源戳別的相連位置F3 PIN2還是發熱的話,可以試試刮骨療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背面的兩顆SMD電容有排除嗎?
上次遇到技嘉1070是燒背面SMD電容,板層都燒到了
如果拔掉F3後,上可調 ...

感謝K大分享寶貴維修經驗~

當初B面這兩大顆4.7uF之前撞件也補過,也拆過MLCC排除短路的可能。

優先觀察4.7uF這塊板層的溫度反應?! 也從K大實例中排除相關可能故障的零件。

肉眼看到的MLCC都觸診摸過沒反應@@

所以才會懷疑到板層。

晚點我嘗試將電源正極接到B面別的地方,熱像儀確認F3位置是哪一面明顯發熱?!

楼主:
update:

燒機時電表使用K型頭確認明顯溫升位置為C1078的12V銅箔。

如同K大實例1F中最後一張圖所打磨的位置

,至於是否有額外損傷就只能先挖開排除短路之後聽天由命了@@

補充內容 (2025-1-17 02:11 AM):
RS2 斷開,pin4短路(12V_F)

10V 2.5A燒雞,目檢發現C606破裂,剷掉之後就恢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