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 黑晶爐 加熱盤掉落如何黏回去?

楼主(2024-08-20):
手上有一個飛利浦的黑晶爐 型號HD-4988
他的加熱那塊盤面分離了
雖然沒影響使用
但想把他復原回去
看他有4個白膠的點(下面圖紅圈的位置)
摸起來是硬的
那我要用什麼膠把它黏回去~?
一般的矽利康耐的了加熱時的溫度嗎~?(爬文說矽利康可以耐到250度)

网友A:
找耐高溫AB塑鋼膠 ~100塊內搞定

网友B:
我家的也脫膠過,上次會員bluse 留給我的也沒有用完,如果你住在台中市可以來拿回去借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9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耐高溫AB塑鋼膠 ~100塊內搞定

有想過是塑鋼土,但一般店面賣的塑鋼土好像都沒寫耐溫Q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也脫膠過,上次會員bluse 留給我的也沒有用完,如果你住在台中市可以來拿回去借用。

https://bbs.pi ...

謝謝大大的大德啊~~~
不過小弟在南部
心領了!!
目前可能看一下一般的的矽利康或是塑鋼土有沒寫能耐200度以上的

网友:
白色的有可能是陶瓷膠,看質地是否類似破掉的陶瓷來判斷,

真正的陶瓷膠耐溫都上千度起跳,但這種膠一般店家不會有,

網拍應該就找得到,確認是的話可以直接從破掉處再上膠黏回去。

网友:
搜索看看美國Permatex 太陽牌 汽缸膠 墊片膠
最近有用過還不錯
使用在引擎和變速箱油底殼
耐溫約攝氏300~400
(視種類 有很多種 變速箱油溫不高 我用灰色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