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ASROCK N68C-GS4 FX REV. 1.03主板點位圖,+3VSB短路

楼主(2024-08-21):
求助ASROCK N68C-GS4 FX REV. 1.03主板點位圖
版號是N68C-GS4 FX REV. 1.03,

--
家中自用主機板,
某日突然無法觸發,
google後,此板其他版號有D7(BAT54C)通病,
更換後故障依舊,

---
測量時,熱像儀發現板上Q95(紅字標號1)ASM1117 ADJ高熱100多度,PIN4 (+3VSB)對地短路,
再查發現SMD電容短路(紅字標號2),

--
更換SMD電容後,變成上電自動觸發,
不一會自動斷電,無法開啟,再發現Q25(紅字標號3)的PIN 3 (+3VSB_EUP)對地短路,

目前能找到最接近的點位圖是ASROCK N68C-GS FX REV. 1.05,
但依然差距甚遠,此點位圖Q25未上件,

實際元件如圖,絲印94e1G,
查不到型號,

請求點位圖協助,剛溫

网友A:
P-MOSFET QM2423K
Q25是這個元件

Q25 第三腳 上面有備用方案的樣子
2-3短接..沒意外應該是0R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FET QM2423K
Q25是這個元件

感謝Q大協助,

昨晚量過,Q25的pin 3(+3VSB_EUP)對地短路,
剛看了楊大俠提供的點位圖,
此點(+3VSB_EUP)有進到橋(抖),

再找時間用可調電源燒雞查查,
有進展會再回報,剛溫

楼主:
感謝大俠協助,
這兩天繼續debug,有後續會再回報,
剛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俠協助,
這兩天繼續debug,有後續會再回報,
剛溫

感覺南僑涼涼

网友B:
短路送電應該會發熱,涼涼不是好事嗎?

楼主:
2024/8/21 晚上,進行燒雞測試,
為了觀察南橋是否發熱,先把散熱片拆下,

Q25的pin 3(+3VSB_EUP)焊上紅線,
主板背面電解電容的負端焊上黑線,
可調電源限流2.5A,電壓1.5V燒雞測試,

--
熱點依然是前次短路的SMD電容,

--
拉近看,應該是三顆並聯中的最右一顆,

--
南橋28'C,好險沒涼

--
SMD電容拆下後,+3VSB_EUP短路消失,
不知為何昨天換上的SMD電容會再度短路,
可能是我想把連錫的一端清乾淨,反覆焊接造成電容劣化,
今天改用風槍焊接,
旁邊塑膠件用鋁箔膠帶+奶粉罐封口撕下的軟鋁箔做遮蔽,
(這靈感來自"青見仔修機",他用風槍焊接時,
都會拿折彎的鐵片遮蔽隔熱)

不知歷經兩次短路高熱的ASM1117 ADJ是否健在,
這兩天再重新上電測試,有後續再來分享,
感謝大俠 及 Q大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送電應該會發熱,涼涼不是好事嗎?

sa2086大,
這邊的涼涼,比較類似聽到壞消息時,
會說: "心涼一截" 的那種涼涼

楼主:
引用 楼主:
2024/8/21 晚上,進行燒雞測試,
為了觀察南橋是否發熱,先把散熱片拆下,

拼湊測試了一下,
插電開機....見證奇蹟的時刻,

--

成功完修,感謝大家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