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塊主機板開始會限定安裝WIN11?

楼主(2024-08-21):
因為我在買現在使用的10代10400F時,選的ASUS-PRIME-B460M-A不支援安裝WIN7,在使用上有諸多不便,現在這塊板子快要3年了,好像有些力不從心。
想請教有組新電腦或是有替人安裝的大大們,從哪一代開始,或是從哪個晶片組開始會限定安裝WIN11?(就是想安WIN10時會不支援晶片組)

网友:
Windows 10 將於 2025 年 10 月 14 日終止支援

資料來源

這個時間點之後出的主機板應該都會以支援win11為主,但是否不支援win10還是要看板廠。

网友:
我的Intel® 處理器是否支持 Microsoft Windows® 10?

最新支援到 intel 14代處理器

Windows 10 22H2 支援的 AMD 處理器

网友A:
不知大大所需的作業內容,若沒有需要高階的顯式
我近來有玩windows 提供Hyper-V虛擬主機,現在主機的記憶體跟ssd都相對便宜,或許可以試試

我在WIN10裡裝WIN11虛擬機測試軟體安裝過程,沒問題後才真正安裝在要用的主機上,反之亦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大大所需的作業內容,若沒有需要高階的顯式
我近來有玩windows 提供Hyper-V虛擬主機,現在主機的記憶體 ...

我電腦的用途是主要掛網路遊戲用,當然也是打發時間而已,並非所謂的幣商或是專業玩家。

除了掛網路遊戲外,當然也兼有娛樂用途,越高階的作業系統需要的資源也更多,所要的金錢當然也更多。

需要了解的原因就是想搭上末班車,在WIN10還可以支援下再組上一台電腦來代替現在用的主力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電腦的用途是主要掛網路遊戲用,當然也是打發時間而已,並非所謂的幣商或是專業玩家。

除了掛網路遊戲 ...

會這樣問顯卡需求是,目前測試虛擬主機通常顯示卡會沒辦法跟主機一樣強
掛網路遊戲+娛樂用途,會要求多少,這要測試過才知行不行得通

會這樣建議的原因是,時代總是往前推進,總有一天新的主機一定不會支援舊的作業系統
若在虛擬主機裡一切不成問題的話,就不用害怕硬體一直往前推進

https://sites.google.com/a/pp-vi ... /%E9%A6%96%E9%A0%81

若連XP都能上,比較新的OS應該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這樣問顯卡需求是,目前測試虛擬主機通常顯示卡會沒辦法跟主機一樣強
掛網路遊戲+娛樂用途,會要求多少 ...

我掛網的遊戲對顯卡的效率要求不高,但是因為視窗多開,顯卡的記憶體大多要4G以上。目前使用一張1660S+1050。
因為需要4個螢幕顯示,兩個螢幕各開4個遊戲子視窗,一個開兩個遊戲子視窗,再一個是上網用螢幕,還有兩個螢幕有接上顯卡,但是平常用不到沒有開。總計接了6個螢幕。
因為以前常在朋友的回收場打混,從那裏收到不少的電腦零件,目前閒置的電腦也有好幾台,作業系統從95開始到現在使用的WIN10都有,DOS系統是我自己買的,不過已經超過10年以上沒開機了。
現在我其實不缺電腦使用,只要不掛網路遊戲的話,每台電腦要上網娛樂都綽綽有餘,會想再組新電腦,是因為目前掛網會有小狀況,偶爾會有閃退,視窗顯示破圖等等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掛網的遊戲對顯卡的效率要求不高,但是因為視窗多開,顯卡的記憶體大多要4G以上。目前使用一張1660S+10 ...

這是我前幾個月買的二手電腦 , Intel I3-8100 ,

裝上 Virtual Box 跑 XP , Win7 ,Win10 都很順暢 ,

主體是 Linux Mint , 各個 Win 除了 Win10 那個要連線看股票 ,

其他的 Win 就都不連網 , 就不裝防毒軟體 , 上網就用 Linux 的 Chrome 就好 ,

提供你作為參考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我前幾個月買的二手電腦 , Intel I3-8100 ,

裝上 Virtual Box 跑 XP , Win7 ,Win10 都很順暢 ,

為什麼我不用模擬器安裝系統?因為掛網遊戲開了10個帳號(網遊官方有限制只能10開,未限制前是有開到12個帳號),CPU使用率已超過95%。

買這台電腦之前有經過長期的觀察(期間超過一年),在衡量金錢與效益之後才選擇10400F這棵CPU,觀察期過久,想買時已經沒有9代的貨了。之前使用的CPU是I5 3700。12G的RAM,一張650+一張R9 270,在WIN7底下也是可以8開。只是已經用致冷晶片散熱了,風扇電壓都加到15V以上,轉速都逼近4千轉,CPU溫度還是超過80度,而且風扇的風切聲與伺服器的風扇風切聲稍弱了一丟丟而已.............

網遊歷經多次的改版,每次的改版電腦使用資源都會增加許多,剛開始玩的時候,用XP系統CPU是I5 2400也是兩張不怎樣的顯卡,加上8G的RAM就可以8開了。有些年紀了,玩玩遊戲只是個打發時間的寄托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為什麼我不用模擬器安裝系統?因為掛網遊戲開了10個帳號(網遊官方有限制只能10開,未限制前是有開到12個 ...

傳言INTEL 13,14代不是有系統崩潰的問題?(雖然目前僅限高階)
如果要從10代改成12代,好像沒有那麼有效益~
不知道你是掛哪種遊戲?

去年初也幫同事組一台 主機板B760 處理器I5 13500  記憶體DDR4 3200 16G ,
他說掛天堂m*4 天堂W*2  但是天堂m有時會閃退.....

网友:
當時第八代CPU+3XX晶片組,開始不支援WIN7
主要原因是Intel不提供win7版本xhci usb驅動
但是3xx晶片組靠著PS2滑鼠鍵盤+SATA光碟機,還是可以硬上WIN7啦

至於何時僅限定安裝WIN11,
現在主要看Intel什麼時候不提供win10的驅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傳言INTEL 13,14代不是有系統崩潰的問題?(雖然目前僅限高階)
如果要從10代改成12代,好像沒有那麼有效益~

網路遊戲是新熱血江湖,華義代理時玩了九年,沒代理後一切歸零,後來樂意接手,也到了九年了。

10代的10400與12代的12400最高頻率只相差0.1GHZ,是沒有更換的動力,在看看15代的吧。

网友:
我剛剛打電話給 派屈克·保羅·格爾辛格(Patrick Paul Gelsin),現任英特爾執行長,他說要等Win12上市時,就會讓Win10無法上網像現在Win7一樣淘汰,

网友:
win11 限制的 CPU
https://3c.ltn.com.tw/news/54481

在不支的主機板安裝 win11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937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UYcIDwmpMw

用了 win11 請愛用  SSD + 16G以上的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