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此板華擎PCI 3.3VSB如何產生的

楼主(2024-08-21):
型號:華擎C226-WS

故障原因:測量PCI無3.3VSB,缺3.3VSB無法觸發,電供移除再上電,
瞬間會有PCI 3.3vSB,再測PCI電壓為0V,阻值測量為132。

网友A:
3VSB對地二極值有點偏低。

以asrock 布局設計推測,應該是第一根PCIEx1尾部這個三端元件產生。

測試3VSB與這三端元件有沒有相連?

大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SB對地二極值有點偏低。

以asrock 布局設計推測,應該是第一根PCIEx1尾部這個三端元件產生。

目前檢測只有圖片上那個電感待機時有3.3V

网友B:
看你在迅維也有發帖,在迅維搜索 SLP_SUS_FET ,會有兩篇兩篇華擎都是在說這個故障

零件編號也都差不多,總之就是 SLP_SUS_FET 沒被拉低,三腳管或電阻再查找了

連結1

連結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在迅維也有發帖,在迅維搜索 SLP_SUS_FET ,會有兩篇兩篇華擎都是在說這個故障

零件編號也都差不多, ...

確實我的Q812 SLP_SUS_FET 5V沒被拉低

楼主:
引用 楼主:
確實我的Q812 SLP_SUS_FET 5V沒被拉低

目前DPWROK 1.5V,RSMRST 0V,

网友:
GR777 拆掉試試

楼主:
移除GR777 3.3VSB確實有待機電壓,但無法觸發啟動。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DPWROK 1.5V,RSMRST 0V,

移除DPWROK相連的mos管(GQ2),電壓還是1.5v不變,我再找一下是不是上拉電阻有問題。

楼主:
更換(GR725)8.2k電阻後,PCI3.3VSB正常了,但目前板子還有缺電壓重複上電,繼續查找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換(GR725)8.2k電阻後,PCI3.3VSB正常了,但目前板子還有缺電壓重複上電,繼續查找問題。 ...

GR777 好像不能只有拆掉,要補元件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777 好像不能只有拆掉,要補元件回去

是的不能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