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小米行動電源3 高配版 維修請益

楼主(2024-08-22):
手上有一個小米行動電源3 高配版
很不信我搜了蝦皮跟淘寶
就是沒有賣高配版的電路板(模塊)

目前情況是
充電不亮燈
按按鈕也不亮燈
但是主機板是熱的(不知是哪個元件壞掉短路?)

有什麼辦法可以教小弟測試嗎~?(目前先把電池解掉了)

网友A:
但是主機板是熱的(不知是哪個元件壞掉短路?)

如果你不是吉他手那樣手指長繭 可以試著指腹檢測 逐個鑑別零件 哪個發燙
每個  不限定半導體 IC , 電容也看看

這手指測溫只適用 低電壓體系 較無傷人危害環境 使用

网友B:
這很明顯不是小米的機板...

不要買原版的機板,無法確定原本的電池芯能不能承受原廠的快充設計

你這塊 IP5356 方案支持18W 充電,小米3高配版最高支持45W (20V / 2.25A )充電

原版拆解:拆解

原版的用料實在、有兩個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是吉他手那樣手指長繭 可以試著指腹檢測 逐個鑑別零件 哪個發燙
每個  不限定半導體 IC , 電容也 ...

我大概摸是那顆IC熱熱的XD
但有沒可能周邊元件故障讓他熱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很明顯不是小米的機板...

不要買原版的機板,無法確定原本的電池芯能不能承受原廠的快充設計

你照片電路我有搜到過
但我因為電池老化
我改成20700X3顆並  也就是3.7V輸出
你這個正版小米3電路板是8.4V的(2串)
變成我改的電池不能用了靠www
我那塊板子電池端一開始就是2個10000mah聚合離電池並聯的
看來好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概摸是那顆IC熱熱的XD
但有沒可能周邊元件故障讓他熱熱的~?

當然有可能  但這句根本不須提出來問    而是電表拿起量有沒有短路啊
若是能目視看出來   早指出來了

電子維修也不全然想像中輕易
既然不走運 又處理不了  就買板更換囉

网友:
這塊不用修了, 100%是假貨仿品,為了你的生命物品的安全,請回收了吧..
小米的就算再怎樣偷料降成本也不會是這種樣子。

网友:
樓主別用正版的錢買仿版,那會嘔死~~

网友:
我接觸過的小米產品有兩個cp值超高的,石頭掃地機與體重計,改過電池後,真的是沒話說的好,真可惜就是要再改一下,也許這就是現代人:科技的迷失,太完美就玩完了,感覺老天是想給費心費力的電子人,一個想不到的好禮物,就看你看的遠.近,各有發輝的空間,只是價值的多寡與時間的衡量而已。

网友C:
我家社區的資源回收區,常有行動電源可撿,大約2/3都是好的。

這兩顆是壞的。
右邊是不曉得哪一版的小米,充不進電。
左邊品牌叫做HA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社區的資源回收區,常有行動電源可撿,大約2/3都是好的。

這兩顆是壞的。

會被丟回收的行動電源... 很多都是好的...
但電池容量都差不多不行了的...
但更多的是充電座被插壞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