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C279H 無限重開

楼主(2024-08-24):
各位大大好 這是一台2019/7出場的螢幕
目前測試裝上訊號源後就會無限重開
但不裝訊號源可以打開顯示HDMI無訊號輸出
想請問要針對那邊下手比較好呢

网友:
ASUS VC279H 最高只支援 1920x1080

檢查一下
1. 訊號源的 輸出規格
2. HDMI 連接線的規格
3. 螢幕是否有其他輸入端子(類比D-Sub/數位DVI-D/HDMI),測試狀況如何?

我有一台螢幕接上 HDMI 就會顯示無訊號,VGA(D-SUB)就沒問題,就是HDMI功能的晶片故障。

你的 HDMI 接對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