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筆電的獨顯只支援外接螢幕嗎?

楼主(2024-08-24):
前幾天跟朋友聊天時,他說筆電的獨顯需要使用外接螢幕才能使用到,
這讓我一頭霧水,還是上來請教專業的,筆電的獨顯真的只支援外接螢幕嗎?

网友A:
不同廠牌的筆電設計方式不一樣,不同時期的筆電設計方式也不一樣。

較新的機種有 MUX switch (或是其他名稱但是功能相似) 可以直接用獨顯輸出到筆電畫面。
沒有這個功能的筆電,獨顯還是要靠CPU完成工作。
MUX switch 需進入BIOS/UEFI設定。

How to maximize your ROG laptop's performance with the MUX Switch
Modern gaming laptops work a bit differently. Typically, your laptop’s dedicated GPU will render the frame, then route it through your CPU’s integrated graphics before sending it to the display. This has a few advantages, primarily in the realm of power usage: by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in this way, your laptop can turn the dedicated graphics on and off as needed, which can more than double your battery life. After all, if you’re only performing low-power tasks, why let your GPU draw power it doesn’t need?

There’s a minor downside to this approach, though: since everything has to pass through the CPU, the GPU isn’t able to give 100% of its horsepower to those intense gaming sessions. You’ll still get great performance, but you won’t be able to push that graphics chip to its absolute max.

That’s where a MUX switch comes in. We first added MUX switches to our flagship laptops in 2018, but in 2022, we brought them to the entire lineup. This microchip allows the dedicated GPU to bypass the CPU and push its frames directly to the display, reducing latency and boosting framerates by an average of 9% in our testing—though some games, like Rainbow Six Siege, saw more than a 30% boost.

具有獨立顯卡的筆電外接螢幕是由內顯或獨顯輸出,還是要看各機型的設計,沒有統一的答案。
筆電外接螢幕獨顯輸出
此案例:FX707ZV
僅透過Type C Port 及 HDMI Port 連接螢幕支援獨顯輸出
Thunderbolt 4 port不支援讀顯輸出功能,只能用內顯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廠牌的筆電設計方式不一樣,不同時期的筆電設計方式也不一樣。

較新的機種有 MUX switch (或是其他名 ...

謝謝您的回覆~讓小弟又多了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