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那位大神能解決螺絲不合的問題?

楼主(2024-08-24):
朋友以前曾開過汽車用品店,給了我條打氣嘴,可是跟恐怖雷沙的插座差很多,前幾天跑去賣轉接頭的商店想購買轉接頭,老闆看一看就拿出兩個接頭擰在一起賣我了,我拿回家給自行車打氣時才發現螺絲只能轉進去一點點,螺絲位置也會些許漏氣,不過我想他也沒有合適的接頭了。

由下方兩張照片應該能看出只能鎖進一點點︰

用兩光牌游標卡尺量了一下接頭尺寸︰

請問有沒有住我家附近的會員有螺絲工具能把它們的螺紋弄成一樣?

网友A:
如果游標尺不兩光這個接頭尺寸應該是半分 1/16 規格,管牙是 NPT 美國牙。
也就是說黑色軟管是 1/16 NPT 牙,轉接頭那個較小那顆是 1/16 PT 牙,NPT 略大於 PT 所以只能轉進一兩圈。
第一列的外徑尺寸 7.84 > 7.72 mm

有幾種方法:
一、黑色軟管上的 NPT 接頭拆掉換成台灣標準的 PT 頭,原本是壓接頭換成寶塔型比較方便 DIY。
二、找轉換頭,從 PT 轉換成 NPT 的,這規格要現成很難找可能只能找車床工訂做。
三、用攻牙器,買一個 1/16 NPT TAP (約兩百元上下)自己再攻一次牙,因為是小尺寸的銅頭又已先攻過牙所以很好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游標尺不兩光這個接頭尺寸應該是半分 1/16 規格,管牙是 NPT 美國牙。
也就是說黑色軟管是 1/16 NPT 牙 ...

其實我想到的只有你的第3種方法,只不過我根本不會去用這種工具了,就想說有這個規格的人攻一下就好。
其實這樣打氣也能打,只是接合處會漏風覺得很兩光,如果認識的人沒有這號規格的螺絲再去五金行買1支回來攻。

网友B:
才7.----mm要是我會纏一些止瀉帶,霸王硬上弓,也不不太多圈,不漏氣即可,快速頭用久.也會稍許漏氣,不常用,就將就點,每個人龜毛的點,有時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7.----mm要是我會纏一些止瀉帶,霸王硬上弓,也不不太多圈,不漏氣即可,快速頭用久.也會稍許漏氣,不常 ...

正名︰止洩帶,止瀉帶好像是止住烙賽用的。
因為只能咬住一點點,纏止洩帶作用不大。
其實每個行業用的螺絲攻尺寸都不同,若不是剛好有用到這個尺寸也很難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游標尺不兩光這個接頭尺寸應該是半分 1/16 規格,管牙是 NPT 美國牙。
也就是說黑色軟管是 1/16 NPT 牙 ...

氣嘴的接頭是ps(平行管牙),空壓機接頭是PT錐度管牙,拿配件到空壓五金選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氣嘴的接頭是ps(平行管牙),空壓機接頭是PT錐度管牙,拿配件到空壓五金選購。 ...

這也很可能,因為我手邊沒有這種氣管接頭所以才猜是 NPT 管牙。
這種非 PT 牙我在台北環河北路問過幾個老闆,因為他們都沒有此規格就說沒有與不知道,只能自己上網去找資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想到的只有你的第3種方法,只不過我根本不會去用這種工具了,就想說有這個規格的人攻一下就好。
其 ...

其實還有第四種方法是用 AB 膠或塑鋼土塗起來,但這不符合老大氣質所以也就先不提。

正常工程不會用到特殊管牙與其功牙器,我幾年前買了一隻兩分的 NPT 攻牙器就是為了修理美製空壓機,也就那麼一次後來都用不上,要找人借真的很難大間的五金行就有直接買最快。

网友:
根據六樓 asun49 兄的告知我想到輪胎氣嘴的規格,美嘴型號是 8V1-32,外牙直徑約 7.7mm 與 1/16 NPT 外牙直徑 7.84mm 很接近,但最大差別是錐度不同。
美嘴沒有錐度是平行管牙而 NPT 非平行管有錐度,且兩者的齒距也是不同 -32 與 -27 的差異。

美嘴的打氣軟管兩頭的規格都是相同,我去量了小米行動打氣機後證實了,所以確定此接頭的型號為 8V1-32 俗稱美嘴。
市面上從 ½ PT 或 ¼ PT 轉換過來的轉換頭沒有 8V1 內牙母頭(只有 8V1 外牙公頭),所以現成轉換頭沒有。

只能去買一個 8V1-32 攻牙器自己再攻一次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氣嘴的接頭是ps(平行管牙),空壓機接頭是PT錐度管牙,拿配件到空壓五金選購。 ...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牙,所以一開始我就是把管子拿去專門賣轉接頭的五金行買的,他們只能用到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還有第四種方法是用 AB 膠或塑鋼土塗起來,但這不符合老大氣質所以也就先不提。

正常工程不會用到特 ...

是的,如果用膠糊住我實在看不下去,想一想久久才充一次氣,好像也沒必要一定得搞到完全沒漏氣。

經過大家提供的方法讓我想到一件事........,為什麼我要去買轉接頭?買轉接頭的錢我直接買一條另一端是快速插頭的充氣管不就好了嗎?

有的還有氣壓表........,有時都覺得自己腦子越來越不好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用膠糊住我實在看不下去,想一想久久才充一次氣,好像也沒必要一定得搞到完全沒漏氣。

經過大 ...

上週看到文章,

我就在想: 一條充氣管是多少錢?
一個轉接頭是多少錢?
為甚麼要執著於把這接頭不合的充氣管轉到合用?
非得在一棵樹上吊死?

but世界上本來甚麼樣的人都有,也不好多說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週看到文章,

我就在想: 一條充氣管是多少錢?

不知道是不是人老了腦筋就常常轉不過來?
並非一定得在一棵樹上吊死,就是因為原本的充氣管是朋友送的,就想到有個轉接頭就好,也沒有料到轉接頭又衍生特殊螺紋的問題。

想來想去癥結點就是這條朋友送的充氣管.......,沒事送啥充氣管,送台無油的靜音型空壓機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