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湯姆生吸塵器請益

楼主(2024-08-25):
日前撿到一台 湯姆生吸塵器試了發現可以動作,於是把他清理了徹底,因為沒有電源所以使用可調電源設定26V,充電時發現充不進去,於是把他給拆解開來,一打開有點失望,因為試"有刷馬達",因為頭都洗了所以在探討和殺時間的情況下"越陷越深"!!
1. 電池是鋰電池卻是4之接腳,不知道另外兩隻功能?
2. 既然是有刷馬達幹嘛電路板要設計的這麼複雜!
3. 為什麼就無法充電呢!(現在還搞不清楚! 也還沒解決!)

所以就慢慢摸索,反正天氣炎熱,冷氣涼涼,又不外出,退休人士有的是時間!!
不過還是有兩個 IC 找不到資料,請先進們協助指導電路原理和為何無法充電的可能解決方法,感恩!!
1. 20 pin controller CR8F6120 0947W3 像是 mcu
2. 8 pin SECO 433A ???

外觀拆解

馬達:

電池:

電池電路板

溫度開關 常開型

控制電路板

電路圖:不是非常準確,也不太懂他的動作

最後沒有發現任何問題,也不知道是怎麼原因,應急的方式在電池接腳上,直接送上26V電壓充電(第二腳B- 0V,第三腳 充電+26V),電池上第一腳 B+ 第二腳B- 第三腳 充電26V輸入 第四腳 溫度電阻10K .

維修心得:
1. 充電控制 Q4 High 致使 Q9 MOSFET 導通給電池充電(只是Q4一直是 LO)
2. U2 pin14 High 致使 Q10 MOSFET 導通吸塵器馬達啟動.
3. 電晶體 8550 8050 作為MCU 電源提供5V.

网友A:
THOMSON手持無線吸塵器電池維修。
使用久了。蓄電量不足。
更換電池芯就可以解決問題。

站內文
THOMSON 無線吸塵器的電池芯更換維修文

THomSON SA-V06D無線吸塵器更換電池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055-1-1.html

站外
換電芯文

THOMSON SA-V06D 更換電池芯

https://blog.hystudio.xyz/22/tho ... %E6%B1%A0%E8%8A%AF/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OMSON手持無線吸塵器電池維修。
使用久了。蓄電量不足。
更換電池芯就可以解決問題。

周兄弟:感謝您!!

网友B:
antlu兄,

   問題1,鋰電4支腳,這吸塵器主板電路這麼複雜,
也許電池其中一腳作為主機MCU和電池的通訊,

  問題3,敘述有點看不太懂,前面說無法充電,
但內文又有在充電?
若電池有老化問題,也許充電瞬間就觸發保護,停止充電,

若電池保護板是好的,想換電池芯的話,
我有點焊機可代工,

若電池保護板是壞的,買顆新電池,
就可爽爽用了

网友C:
進來痞酷學習後,前輩們全很熱心。學到很多,個人認為要增進功力,值得讚許,拆舊料玩玩打發時間不錯,
但建議要再花錢買材料,然後呢/除非產品優.技術高超,值得學習;讓消費者淘汰.換新的也是自己產品,這種機制.才有錢途。

要是我會先看物品實用性與結構的堅固性,可以就自己(自用前提)改裝,不要被綁架,研究怎麼製造關卡,除非你行如蘋果,小弟不才,感覺電池就只有品質與預防危險,才是最重要的,出意外在民主國家是賠不起的。

不是主流產品;已經被市場淘汰,去買的電池.品質如何?

遇多了這種問題,大家參考看看!

乾兄精神值得敬佩,是我學習的對象,讚一個!

補充;如果你要消遣.那是最好不過了,如你是年輕會員在這可學很多-老師不會教的技巧,但要自己多充實自己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tlu兄,

   問題1,鋰電4支腳,這吸塵器主板電路這麼複雜,

電池可以充電是因為我使用"偷吃步" 越過控制板的充電MOSFEET 直接外加電壓給電池充電.
第四腳是溫度電阻的變化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進來痞酷學習後,前輩們全很熱心。學到很多,個人認為要增進功力,值得讚許,拆舊料玩玩打發時間不錯,
但 ...

感謝康兄的鼓勵!! 我純粹是消遣的,畫上電路圖就很燒惱了!!

网友:
看到個湯瑪士  我想到我還一台掃地機也是湯瑪士

网友A:
乾哥的吸塵器 型號應該是 THomSON SA-V03D ,隨機電池 THomSON SA-V06D通用

THomSONSA-V06D
專用底座有充電功能,但內部並不是直接電池充電
(還有內藏一小塊電路板,由痞酷網wkm的分享文中可見)
圖二 原充電器供電26V400mA
        先過一塊電路板,再接線電池,
        小電路板不知是降壓 是假熱敏模擬電路 (代替吸塵馬達構成迴路)

圖二

電池外接充電,電路設計有點小心思
猶如俄羅斯娃娃那樣套中套,感覺就像Dyson早期一款產品的訊號鎖那樣。
誠如jojoling大提到 ,搞不好這是過壓/低壓保護電路的設計,而不是智商保護。
[轉貼] 破解戴森電源供應器訊號鎖 我不知道為什麼製造商一直要大家繳智商稅

圖二 wkm充電的那塊小電路板是破壞V06D基座切下來的,
        猜想電池若要單獨外接充電,
        那塊小電路板有個替代性功能用途 (可能是假性馬達熱敏保護或開啟電源的回路)

圖一

所以建議將手上電池裝上吸塵器,充電電源接線由機身上的電源孔接入充電試試,看可否正常充電。

1.    電池是鋰電池卻是4之接腳,不知道另外兩隻功能?
A: 如您拆解 充電正極1腳,放電正極1腳,充/放電負極接地-共用1腳,剩下一腳-馬達超溫度感應迴路?

2. 既然是有刷馬達幹嘛電路板要設計的這麼複雜!
A :有刷馬達上的電路板,除了要驅動主吸塵馬達外,
    吸塵器前方還有一個大地板刷頭也是電動馬達刷頭,也要靠這塊電路板驅動
   兩個馬達也要有過載保護 或過溫保護 馬達堵轉保護…. 等等.保護

大地板電動刷頭

3 為什麼就無法充電呢!(現在還搞不清楚! 也還沒解決!)
A: 猜測 電池需接上吸塵器,由機身電源孔輸入電源充電,
     就像您的手抄電路圖那樣,只有全接上線才可構成完整的充電回路(完整的溫控保護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乾哥的吸塵器 型號應該是 THomSON SA-V03D ,隨機電池 與 THomSON SA-V06D通用
THomSONSA-V06D
專用底座有 ...

謝謝周兄給的提示,再找時間深入了解,之後再跟您報告!!

補充內容 (2024-9-14 12:41 AM):
今天發現無法充電的原因是充電器需要限流0.5A 吸塵器才不會跳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