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COM 科風 WAR-1000AP UPS 嗶嗶叫

楼主(2024-08-26):
請問我有一 POWERCOM 科風 WAR-1000AP UPS, 當電池充到100%之後, 過一陣子UPS就 嗶嗶嗶一直叫,
猜想是否是過充了但沒跳停!!??  不知該換那個零件???
或是其他因素造成??

网友:
之前曾經修過一台同樣的故障(同為科風的不同型號),提供您參考:

1. 先確認電池充電時的電壓,對電池(2顆串聯)充電時,一般大多設定為27.5V,不超過28V,當電池逐漸充飽,電壓會逐漸上升至27.5V,但若充電電壓過高(超過28.5V)時,機器便會發出警報!

2. 若確認充電電壓過高,就必須檢查主機板上,應該會有一顆LM358之類的比較器,3隻腳長得像電晶體的零件,附近還會有一些電阻,及一顆VR(可變電阻),利用分壓來改變充電電阻。

3. 最可能的是VR可變電阻老化故障,可先嘗試調整看看,看充電電壓是否改變,必要時更換,應可解決問題。

以上經驗供您參考!

補充內容 (2024-8-30 08:50 AM):
更正一下,應該是LM317,不是LM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