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前輩電腦轉接頭名稱

楼主(2024-08-27):
小弟記帳電腦壞了  要換新主板
舊電腦有一個來電顯示功能的物件  其插頭如下圖 :  不知有無此型接頭轉成USB的

网友A:
USB to RS-232,
露天1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to RS-232,
露天1

感謝告知

网友B:
現在可能還買得到有RS-232(serial port)的主機板,只是不會做接口在主板上,需要用附檔板連接線接到機殼後。要買新主機板可以先看一下手冊,如有此功能可以買主板順便跟店家買 線(請參考附圖)。
工控電腦或工控主板一定有提供此項功能。
某些商用電腦也有此功能,外表看不出來,但主機板上有預留,要查看說明書。

如果你有好幾台電腦,可查看看手上現有的其他電腦主板有沒有這個功能(板上有COM標記的插座),或是用裝置管理員查詢 連接埠(COM&LPT),有看到Serial port (COM1,2,3,4)的就是有此功能,買線回來接就可以。

另外,也有可插在 PCI-E介面的 RS-232 介面卡可供選擇。

連接到主機板COM的線含檔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可能還買得到有RS-232(serial port)的主機板,只是不會做接口在主板上,需要用附檔板連接線接到機殼後 ...

加註:

Com port到主板的排線, 一般就1/3/5/7/9(上下跳接), 或是1/2/3/4/5(序接), 這兩種方式..
試錯.. 最多只是不會動.. 錯了自己改一改, 大多都一定能用!

网友C:
這個連接頭是D-Sub 9 (母)
但要看一下是不是真的用在COM Port!
如果是插在另一張界面卡上, 就可能不是標準的COM Port!

如果確認是COM Port
如果記帳軟體是在Windows用的.. 是有機會用USB轉COM來解決..
如果記帳軟體是在DOS用的.. 那還是得找主板有實體COM Por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可能還買得到有RS-232(serial port)的主機板,只是不會做接口在主板上,需要用附檔板連接線接到機殼後 ...

感謝告知
到時再拆開電腦看有無COM插座 如有再買延長座來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連接頭是D-Sub 9 (母)
但要看一下是不是真的用在COM Port!
如果是插在另一張界面卡上, 就可能不是標準 ...

感謝說明
此插頭確實是插在主機板後面的  如下圖 :

記帳軟體以前是裝在WIN7使用的
那就先買USB轉接頭試試了

网友D:
會員拿來的舊主機板裡面有,只是不知好壞?不過還是比你這片新很多,ASUS PBH61-M LX PLUS。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237-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說明
此插頭確實是插在主機板後面的  如下圖 :

Win7的話, USB轉COM, 大多不會有問題!
稍微記一下現在的COM Port設定..
EX: 9600,N,8,1 或 19200,n,8,1
把設定改成一樣的就好!

Win10後, 就比較討厭..
系統會檢查USB/COM是不是正版的!
如果USB/COM不是正版的... 會被鎖住!
雖然說, 只要自已改回用舊的驅動程式就可能恢復..
但三不五時, 可能就又被檢查到.. 又被鎖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員拿來的舊主機板裡面有,只是不知好壞?不過還是比你這片新很多,ASUS PBH61-M LX PLUS。

https://bbs. ...

感謝老大告知 :
店面用的進銷存  感覺還是用新的文書機好了(都裝HDD硬碟)
怕舊主機板不知何時要出問題 不得而知
謝謝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的話, USB轉COM, 大多不會有問題!
稍微記一下現在的COM Port設定..
EX: 9600,N,8,1 或 19200,n,8,1

感謝告知
小弟在注意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告知
小弟在注意一下

有 序列埠 的電腦還有在賣。
有標註的在背板上就有做好現成的序列埠插座。

不過,如果要安裝 Windows 7 就要注意一下主板相容性,太新的主板可能無法安裝W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 序列埠 的電腦還有在賣。
有標註的在背板上就有做好現成的序列埠插座。

intel CPU 10代以後,
AMD AM4以後,

都不支援win7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老大告知 :
店面用的進銷存  感覺還是用新的文書機好了(都裝HDD硬碟)
怕舊主機板不知何時要出問題  ...

海馬大要不要拍一下那台來電顯示裝置,
搞不好可以改用USB介面的來電顯示盒或魔電.

网友:
還有一種方法是 RS232 轉 RJˋ45。
網路線的可工作距離較長,接收裝置與電腦可以距離比較遠。
如果來電顯示的軟體能接收  TCP/IP 協定,也可以用這個方式接收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