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rx470 armor 4G gpu降頻

楼主(2024-08-27):
客戶換下,上機測試,gpu頻率只能跑約600~800Mhz,無法跑超過1xxx mhz,請教查修方向

网友A:
RX470有功耗牆,Furmark高解析度(1080p)無法超過1000MHz是正常的
調低解析度,有機會超過1000MHz
正常下,只要3D功能測試正常即可

网友B:
這系列版型都只有TDP 75W - 85W
要跑3D 壓力測試才會比較知道最大核心頻率是多少
((我甜甜圈燒這個版型頻率也是低到一個不行

网友C:
MSI的卡很高機率被礦老闆刷VBIOS。

到Techpowerup,可以嘗試找其他版本的VBIOS

(包括Unverified,有機會找到降頻版,像是ASUS專業礦卡版因為供電太弱,我都會刷低時脈的降低VDDC供電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I的卡很高機率被礦老闆刷VBIOS。

到Techpowerup,可以嘗試找其他版本的VBIOS

請教peter大,techpowerup上的是256kb,而顯卡上的我用燒錄器備份出來是512kb的,但我刷了256k的也能用,請教有什麼差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系列版型都只有TDP 75W - 85W
要跑3D 壓力測試才會比較知道最大核心頻率是多少
((我甜甜圈燒這個版型頻率 ...

好的,今天找時間再來測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470有功耗牆,Furmark高解析度(1080p)無法超過1000MHz是正常的
調低解析度,有機會超過1000MHz
正常下, ...

ok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peter大,techpowerup上的是256kb,而顯卡上的我用燒錄器備份出來是512kb的,但我刷了256k的也能用, ...

抱歉,這部分我沒有遇到過類似問題,不清楚差異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