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SAMPO RE-N820TR 微波爐操作運轉正常但是不會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24-08-28):
SAMPO RE-N820TR 微波爐操作運轉正常但是不會加熱維修實例

1.型號~SAMPO RE-N820TR

2.故障狀況~操作運轉正常但是不會加熱,用功率錶檢測消耗功率約163W(火力控制不管轉到那一檔都一樣

3.內部電路配置

4.保險絲座拆開一看高壓保險絲已燒斷了,這種真是垃圾的封裝設計,金屬保險絲外露空氣中易氧化(被彈簧拉斷)

5.更換傳統帶線保險絲座備品OK,高壓保險絲用玻璃管封裝(5KV/0.75A)容易買到更換方便

6.微波室油汙清潔乾淨

7.維修完成,煮水測試消耗功率約1110W

网友A:
這種有彈簧的保險絲是為了加速熔斷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有彈簧的保險絲是為了加速熔斷設計。

我知道啊!

我說的是這種高壓保險絲直接外露的垃圾設計,當環境潮濕會加速保險絲氧化導致自然斷裂,
此實例及以下實例都是用此種高壓保險絲自我斷裂造成故障,檢查其它相關零件都正常,更新保險絲就修好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3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

我說的是這種高壓保險絲直接外露的垃圾設計,當環境潮濕會加速保險絲氧化導致自然斷裂,

修理家電你是老師父等級了,自然知道這種內部有彈簧的保護絲用途,我只是說給新手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