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 B460M DS3H V2 rev. 1.0 VCORE微短路案例分享

楼主(2024-08-28):
(1)廠商、型號、版本:技嘉 B460M  DS3H V2 rev:1.0

(2)症狀:初步目檢幾乎到處都是嚴重水痕,只有記憶體與ATX24Pin這部分沒痕跡。

              可能跟CPU水冷液滲出有關。

實測CPU12V微短路,核心供電左側下方數來第二相上管短路。(下圖資料來源:技嘉官網)

(3)檢修過程:
     <1>測量ATX24pin對地二極值正常、CPU12V對地微短路。

     上管4C10N G極短路,移除後CPU12V對地二極值恢復正常。

     <2>VCORE有六相供電,其中有三相的方案為:上管4C10N、下管4C06N、driver ISL6625A (絲印5AZ)。

           短路的該相為PWM IC ISL95866C驅動。

           直接從GTX770拆料取代。

      <3>不上CPU開機,3VSB、VPP、DDR、VTT、PCH供電都正常。

            先將板上所有IC周邊的水痕擦拭乾淨,裝上CPU上電開機。

            確認板上為初版F1 BIOS,進入BIOS刷到最新的F26版。

      <4>刷完進入Mint下指令確認各項資料,之後抽空做cinebench穩定度測試、確認VRM溫度是否有異常。
並規劃局部塗上氟素塗層防止繼續氧化。

             官網規格發現這張板子採用的是H470晶片組,而非B460。

             這代表這張能支援10/11代CPU,CPU支援列表也的確是如此。

      <5>至此完修,感謝各位先進收看,近月底了~是時候該微動支援了

(4)參考文獻:
     <1>ISL95866C datasheet

     <2>[維修實例] 技嘉 B460M gaming HD REV1.0 CPU 12V短路案例分享 | VCCGT上管燒毀

网友A:
並規劃局部塗上"氟素塗層"防止繼續氧化。請問這是什麼東東.謝謝無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並規劃局部塗上"氟素塗層"防止繼續氧化。請問這是什麼東東.謝謝無私分享. ...

可參考這篇

之前完修的技嘉H81M故障區域也有塗上兩層,整板明顯氧化的區域也有重點處理。

富X雄 氟素塗層 PCB 防潮專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99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