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餐桌表面漆黏黏的

楼主(2024-08-31):
餐桌表面漆黏黏的,黏度大概像便利貼的黏度,不整張桌面,而是部分區域.
猜測可能是酒精造成,前一陣子桌面會用酒精消毒,造成表面漆變質,之前會用刮刀將黏黏的部分刮除.

請問一下,有人知道怎麼救嗎? 這種透明漆刷了有救嗎?
桌子跟漆本人

网友:
木頭漆沒試過。

電子產品的橡膠漆(滑鼠、電動刮鬍刀.......) 抹上小蘇打粉,用稍微沾濕的菜瓜布刷一下。
再用不織布的擦拭布擦一遍,就OK了。

网友:
有救,要先確定變質發黏的塗層有先刮除,再上新漆,

要好看的話,可用冷烤噴漆,
冷烤噴漆
我家門前鞋櫃,因陽光會從前門反光照射,
久了表面褪色無光,
我用這重新噴漆,陰乾12小時,
跟新的一樣!

网友:
用酒精就會溶解漆面

印象中我爸(做裝潢的)是用粗到細的砂紙用砂紙機打磨後,塗個幾層漆(乾了再塗一層)。

細節部分若是蔡大有空說明會比較清楚,不方便也不勉強。

也可以打磨後不上漆,鋪上玻璃或是透明墊子就好。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的方法,步驟應該ˋ是:
1.用粗細砂紙,將舊漆移除.
2.塗幾層木漆(貼圖的透明漆是買來刷IKEA的木頭層架,但乾了後不像家具的表面那種滑溜感)
3.最後冷烤噴漆.

我再想想--,感覺以我的技術,做完會比現在黏黏更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的方法,步驟應該ˋ是:
1.用粗細砂紙,將舊漆移除.
2.塗幾層木漆(貼圖的透明漆是買來刷IKEA的木 ...

建議木頭漆或冷烤噴漆,
二選一,不要混用,否則溶劑屬性不同,
上冷烤噴漆可能會出現皺紋,
(溶劑有分: 松香水 、香蕉水,
冷烤噴漆的溶劑是松香水,
如果你用的木頭漆溶劑是松香水,那就可以混用,)

漆都是薄薄上一層,每隔10分鐘上一層,
上3~5層(我都是上5層),乾燥後就有不錯的效果,

我的摩托車殼(平光黑),
有刮傷時,也都是自己用砂紙+冷烤噴漆處理,效果很不錯,
噴漆必須挑濕度低的天氣(濕度65%以下),否則漆面會呈現白霧狀,

多試幾次, 保證成功

网友:
我記得以前國中做工藝課時,用木頭做一個成品出來,要切削造型、砂紙打磨邊緣與表面、塗上透明漆。

透明漆這部份容易出包...流鼻涕,手工塗會太厚。

用打氣機加噴槍會比較均勻。

保險方案是打磨就好,要塗透明漆可以先挑看不見的表面試作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木頭漆或冷烤噴漆,
二選一,不要混用,否則溶劑屬性不同,
上冷烤噴漆可能會出現皺紋,

漆IKEA松木架是到振宇五金買木頭漆,有標示木頭漆(應該是1公升)賣500多,而2.5公升香蕉水+2罐透明漆不到500,店員說老師傅都這樣買,所以是買透明漆/香蕉水1:2的比率,大概漆3-4次(乾了再漆),但表面還是粗粗木質感,沒光亮感,可能是原來木頭表面就粗糙.

回到我的餐桌,表面漆要磨掉所以不會有混漆的問題.木頭漆不知效果如何;而冷烤噴漆就只能買鐵樂士那種,在公寓客廳噴,好像也不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漆IKEA松木架是到振宇五金買木頭漆,有標示木頭漆(應該是1公升)賣500多,而2.5公升香蕉水+2罐透明漆不到500 ...

冷烤噴漆只能買"錫宏" 或"噴師傅",
(錫宏售價較實惠,價差約1/3~1/2)

鐵樂士不是冷烤噴漆,
鐵樂士是樹脂漆,耐久性和附著性差很多,
(樹脂漆手常摸的話,很快就會剝落)

噴漆只會散逸約2米內,
我噴車殼時也是在室內噴,周圍用報紙和"養生膠帶"遮蔽,
但味道會很重,所以必須是無人的空房間,

透明漆的溶劑既然已知是香蕉水,
很明顯不能混用冷烤噴漆,

透明漆施作要有光澤,必須漆完一次,
隔日乾掉,砂紙打磨,(砂紙號數先800,再 1000),
反覆約3次,最後一次施作完,
就會發亮,
(若是要變成鏡面,必須施作約5次)

网友:
直接買皮來貼~

网友B:
同意! 簡單又快速
我也是選擇用貼的,材料:波音軟片

不過要挑到一樣花紋的不太容易

2017.06.12-02電視櫃貼波音軟片(晉丞幫忙)-01.jpg

网友C:
木芯板,大多用貼皮的。
實木,可以考慮打磨+噴漆的方式。

上次,在家打磨木芯板的折疊桌,直接被幹翻。
因為......滿天風砂。
噴漆後,再幹一次,都是溶劑味道。

以後,都躲在陽台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芯板,大多用貼皮的。
實木,可以考慮打磨+噴漆的方式。

被幹兩次...,很有畫面,帶入感都來了

這電動磨砂機感覺很專業,我業餘的都算不上,只是靠在桌上就黏黏,讓人有點想做些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烤噴漆只能買"錫宏" 或"噴師傅",
(錫宏售價較實惠,價差約1/3~1/2)

"錫宏" 或"噴師傅"先作筆記.

不知道怎磨形容這種鐵罐裝的噴漆,所以用'鐵樂士'來代稱,我這老人只知鐵樂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 簡單又快速
我也是選擇用貼的,材料:波音軟片

我這餐桌有斜邊根圓角,波音軟片可以服貼嗎?

网友D:
我老家有一張我阿公留下的圓桌,桌齡我看至少有80年了,以前的桌子都是用實木做的非常耐用,只是久了就不好看了。
有一年老家裝潢,我們這邊的習俗就是裝潢後包工頭都會送給業主個禮物,談好裝潢的價錢後媽媽跟裝潢的包工頭提一個要求,請他把這張桌子翻修成原來新品的樣子當禮物,我看包工頭是把桌子給拆了全部載走,過幾天拿回來時桌面、桌腳的舊漆都沒有了,包工頭說拿去工廠刨掉才會漂亮,包工頭就利用下工就搞這張桌子,細磨,然後噴漆、乾了打磨、噴漆、乾了打磨......,成品非常漂亮。
廢話一堆的用意就是想要噴漆漂亮就得把舊漆全部刨掉並且打磨平整,噴漆也不只噴一次,而是乾了再打磨,然後再噴漆,乾了再打磨,再噴漆......,我不知道一共要做幾次?我只知道包工頭在工人下工後會留下來搞這張桌子。
如果桌子不是原木的也不需這麼做,舊漆磨掉後貼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老家有一張我阿公留下的圓桌,桌齡我看至少有80年了,以前的桌子都是用實木做的非常耐用,只是久了就不好 ...

以前裝潢師傅說第一層漆(就是一底)上去後木頭表面的細毛會翹起來,
此時再打磨一次磨掉細毛表面才會光亮, 不這樣做木頭面磨再細都沒用
所以一底的作用是讓細毛吸濕翹起來並固定, 再細磨後上二底,面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餐桌有斜邊根圓角,波音軟片可以服貼嗎?

要多留一點長度,配合吹風機慢慢壓讓收邊做在桌下,必要時用刀片割開一點
不過圓角很難做,不太可能會完全平整服貼,直角就很簡單了

网友:
烤漆就怕冒泡咩~木頭難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