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滑鼠] Inphic 英菲克 IN9 滑鼠 中滾輪空轉維修

楼主(2024-08-31):
IN9這支滑鼠,應該是致敬G502的外形。
我用起來,感覺還不錯。
不過買來才3~4個月,中間滾輪就沒反應,只是空轉。

拆5顆螺絲。

末端六角柱斷了,難怪只是空轉。
這麼一小截頭,很難黏欸,而且,最後,不小心搞丟了。

我想了好多天,要不,找個這麼寬的鐵片?

翻箱倒櫃,終於找到這個。

使盡洪荒之力,挖出一條鴻溝。

剪一截鐵片,插入溝槽。

六角孔內的鐵片。

插兩根牙籤,以免掉出來。

本來我先用回了G304,不過低扁了一點。
我的大手,還是比較習慣IN9。
不曉得能撐多久,不過目前中間滾輪是正常了。

网友A:
感覺還有進步的空間

网友B:
  咱有個異想天開的想法.

  找一枝與編碼器轉孔相容的內六角扳手剪斷, 長度是可以加熱熔入滾輪軸心及插入編碼器轉孔; 機械強度或許比鐵片較耐用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還有進步的空間

有點老花,面對這種精密加工很辛苦。
本來想把溝挖深一點,可真的費力。
就只好邊挖邊試插鐵片,感覺編碼器轉得很順,就組裝開始使用了。

网友C:
是我的話,套上一截吸管(和原轉軸等長or略長),
和滾輪轉軸相連處,用紙膠帶+凡士林止漏,
灌入AB膠,

24小時硬化後,拆除紙膠帶,
用小銼刀開始打磨,
硬化的紙膠帶+吸管,全部打磨掉,
再把整段AB膠灌出來的轉軸,
磨成原來的6角狀,

我很常用AB膠灌模,
包括機車車殼的螺絲柱斷裂,
也是用AB膠+吸管,灌模修復還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有個異想天開的想法.

  找一枝與編碼器轉孔相容的內六角扳手剪斷, 長度是可以加熱熔入滾輪軸心及插入 ...

我想了好多天,也是有想到這方法。
就是沒找到材料。
再者,雖然鐵條勉強剪得斷,還是剪鐵片輕鬆些。

其實挖溝的時候,也有加熱刀片,就已經發現,熔化塑膠也是很"厚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的話,套上一截吸管(和原轉軸等長or略長),
和滾輪轉軸相連處,用紙膠帶+凡士林止漏,
灌入AB膠,

AB膠,之前我用過在其他物件上,強度絕對夠。
不過小弟有歲了,滾輪軸心又這麼小,加工+打磨起來......可能要搞個三天三夜,還是......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點老花,面對這種精密加工很辛苦。
本來想把溝挖深一點,可真的費力。
就只好邊挖邊試插鐵片,感覺編碼 ...

沒事,反正自用,還有第二版、第三版修正的可能性

网友D:
之前滑鼠也是同樣問題 最後用鑽孔 小鐵釘磨六角替代 中心點要抓好 不然會有點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EsQVw1flVc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wmaDkIe9Aww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滑鼠也是同樣問題 最後用鑽孔 小鐵釘磨六角替代 中心點要抓好 不然會有點偏
https://www.youtube.com/w ...

有想過,鑽孔插鐵棒;
沒想過,打磨成六角。
厲害

网友E:
能不能找一樣大小的六角板手,剪一節來用。

网友F:
恭喜完修,好精巧的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找一樣大小的六角板手,剪一節來用。

這自然是可行的。
不過一組扳手少一支,我會覺得彆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好精巧的技術

使用2天了,目前都正常,幸甚幸甚。

六角最寬處,大約1.8mm。
只找到1.7mm的鐵片,插入轉動,還可以。

這鐵片的原本用途ˋ是迴紋針,很硬。
剪鉗發力,終於剪斷的時候,噹一聲飛了。
還好,沒飛遠。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自然是可行的。
不過一組扳手少一支,我會覺得彆扭呀~

機械五金有零售。

网友G:
好功夫!

才買3~4個月 怎麼沒想過出保固?

滾輪的受力點應該在Y柱上,怎麼會斷六角?

网友H:
可能是淘寶過海來的,賣家通常會直接再寄一組給你,舊的也不用寄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功夫!

才買3~4個月 怎麼沒想過出保固?

就淘來的,保固可能需付海外運費。

它這六角柱,很奇葩,只有前面一丁點是六角的,後段是圓柱形。
不曉得是不是這原因容易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淘寶過海來的,賣家通常會直接再寄一組給你,舊的也不用寄回去

大大請問一下,如果寄來,是否要付海外段運費(集運倉到台灣)?
我都用官方集運,不知找不找得到繳費的通知。

剛剛問了賣家,殘念,要寄回去更換,我只好做罷,寄回運費太貴了。

网友I:
大家都是"八仙過海"各憑本事,小弟也來野人獻曝一下,個人經驗是"保麗龍+瞬間膠" 等同塑膠!!

還有掏寶退貨的事,月前買了一個"執法儀"(類似行車紀錄器)不能用,要退貨退款,對方要求我寄回,於是花了150園郵局寄往大陸,沒想到因為鋰電池在海關被退貨,費用160元,貨沒退成反而又搭上10元,最後,知道掏保台灣可以退貨一次(免費到府收貨),此經驗分享給大家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家都是"八仙過海"各憑本事,小弟也來野人獻曝一下,個人經驗是"保麗龍+瞬間膠" 等同塑膠!!

TW本地退,我所知道的版本,跟99免運一樣,有些商品有,有些沒有。
而且,剛開始是免費退的,施行一陣子後,又改成依情形會部份收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