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技除濕機 WDH-168W 除霜與滿水燈閃爍無法啟動

楼主(2024-09-02):
如標題所述,這台除濕機從家人那裡拿來,因為故障無法啟動,症狀就是按下電源後三~五秒就跳除霜與滿水燈號,機器也就停止了。
我測量了電容 15uF 容質約 14.8(標示5%),算是正常,電源板 12V 與 MCU 5V 都有出來,小弟懷疑是除霜感之器故障,但試過 10K 症狀還是一樣,後來有用可變電阻模擬除霜感知的電阻,分別調成 1K、2K、3K…症狀仍然持續,不知道有沒有瞭解的大大可以幫忙,謝謝大家。

网友A:
請問您的除霜感知器是哪顆?電路圖上沒標示

如果您的使用說明書還在,看看這2個燈號一起亮是否有特別意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的除霜感知器是哪顆?電路圖上沒標示

如果您的使用說明書還在,看看這2個燈號一起亮是否有特別意義 ...

網路上找不到說明書,然後我剛剛大去問客服,對方說兩個燈號同時閃爍,不是風扇問題就是主機板故障…所以…會不會是我的問題點停留在除霜感知器是錯誤的?可能主板某個零件顯示異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網路上找不到說明書,然後我剛剛大去問客服,對方說兩個燈號同時閃爍,不是風扇問題就是主機板故障…所以 ...

請問您拆殼開機後風扇會轉嗎,電路圖風扇有3條線,會不會其中1條是轉速訊號,或是您這個是直流變頻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拆殼開機後風扇會轉嗎,電路圖風扇有3條線,會不會其中1條是轉速訊號,或是您這個是直流變頻馬達 ...

報告,風扇是好的喔。
然後我把壓縮機電源切斷,開機後症狀還是一樣,所以排除壓縮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風扇是好的喔。
然後我把壓縮機電源切斷,開機後症狀還是一樣,所以排除壓縮機。 ...

看來主機板問題不小,還是拍張主機板來集思廣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