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山葉勁戰系列後煞車燈狂閃或常亮

楼主(2024-09-02):
我並不是騎這系列的車,騎的只是125國民車,覺得設計比50cc還爛
每天通勤時路上都有這幾種車,幾乎後煞車燈都狂閃(沒煞車)或者是常亮
我知道這是煞車拉桿那開關問題,但是好幾代都這樣子,原廠工程師都沒發現嗎?他們都開車的嗎?
這表示開關零件間隙過小,以至於手放拉桿上他就亮了,
幾乎10台有7台都是這樣(我自己的感覺)
我也不是問題要求助,只是認為一台十萬以上的車怎會這樣
圖是網上找的,有盜到抱歉了

4代
5代
6代

网友:
上周才換後煞車開關的RSZ,十年老車路過。

最初故障狀況是催油門不順暢、頓挫感有點明顯,之後就是電瓶沒電,踩到我受不了才去修車@@

可以問問老師傅~他們的樣本數最多

我個人握把手的習慣是部分手指放上煞車上,不會讓後煞車燈亮起。

网友:
我是感覺現在的產品是越來越糟糕了,以前的迪爵騎了19年,除了開始吃機油以及轉彎感覺後輪有一些偏心外,其他都沒有啥小毛病。
現在騎的活力125,全時點燈是政策不能違背也就算了,不知哪時開始,要啟動時習慣拉左邊煞車,一開始只是有時沒反應,到現在要反反覆覆的猛拉數次才會有反應啟動,一個小小的開關都做不好,可以去撞豆腐自殺了。

補充內容 (2024-9-5 08:39 PM):
全時點燈已破解,大燈開關買了三段式的,遠 近 OFF,只是近燈燈絲燒了,還未更換。

网友A:
後煞車燈點亮開關在前後煞車把手根部,檢查更換就好了,或是煞車調整問題了,煞車調太緊時無法啟動

煞車開關為常閉開關,如果沒裝到位是會亮煞車燈
非專業修車 提供參考,個人一直用山葉機車沒遇過這個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後煞車燈點亮開關在前後煞車把手根部,檢查更換就好了,或是煞車調整問題了,煞車調太緊時無法啟動

三葉有的車還有駐車開關,
立中柱時機車不給發動,
拿去機車行師傅都是改直通永除後患...

网友B:
個人覺個改用鎖在總泵下的那種煞車感應開關比較可靠

圖片取至網路

圖片取至網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個人覺個改用鎖在總泵下的那種煞車感應開關比較可靠

這種應該是碟煞用的

楼主:
通常都是碟煞的開關間隙問題較多,不是微動開關壞,拉線的反而不會
微動開關位置不能動的話,就改拉桿押微動的地方
煞車燈不會隨著動作亮起,對後車是件危險的事,
我觀察還是YMH的車較多這情形,所以我叫小孩不要買這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都是碟煞的開關間隙問題較多,不是微動開關壞,拉線的反而不會
微動開關位置不能動的話,就改拉桿押微 ...

這種開關很容易因為髒污或氧化層導致不過電,不放心就買新開關

如果購料不方便也可以拆開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後煞車燈點亮開關在前後煞車把手根部,檢查更換就好了,或是煞車調整問題了,煞車調太緊時無法啟動

這種開關故障率不低,小弟覺得是設計問題,開關處久了容易變型導致內部接觸不良

另個問題是這種開關能否正常運作也跟煞車握把基座加工精準度有關,基座是鋁合金加工的,小弟修過後煞車燈點亮開關恆亮或恆不亮原因是基座開關孔深度太深或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