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東龍牌 TE-838B 溫熱兩用開飲機不會煮沸維修實例

楼主(2024-09-03):
東龍牌 TE-838B 溫熱兩用開飲機不會煮沸維修實例

1.型號~TE-838B

2.故障狀況~煮沸燈有亮但是水永遠煮不滾,消耗功率約47W(查規格表~是保溫消耗功率45W)

3.拆開後蓋內部機構配置

4.找出加熱絲紅白黃三條線,先量紅黃線得到約20Ω阻抗,依設計這就是煮水電熱絲(很好沒斷)

5.再量紅白線得到約223Ω阻抗,依設計這就是保溫電熱絲(紅線就是共用點)

6.再量溫度開關串接溫度保險絲導通正常,表示這2個零件也是好的

7.綜合上述檢測結果判斷問題出在主加熱電路繼電器上

8.拆下電路板翻面一看~果然是繼電器接腳過熱碳化開路了~

9.先焊開繼電器發現PCB焊點開孔過大一些加上焊錫過薄造成此次故障,故加上一段吸錫線補強

10.繼電器接腳補滿焊錫確保焊接OK

11.完修煮水測試,消耗功率約622W

网友A:
最近家中晶工電動熱水瓶解鎖鍵和電動出水鍵出問題,找了半天沒看到螺絲,知道輕觸開關壞沒辦法換,呵呵!再來研究一下,怕把塑膠殼拆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家中晶工電動熱水瓶解鎖鍵和電動出水鍵出問題,找了半天沒看到螺絲,知道輕觸開關壞沒辦法換,呵呵!再 ...

電熱水瓶 分上座(加水蓋 按鍵)  中間桶身  下座
上座被加熱桶壓住 所以要從底座拆開 再拿掉桶身(外殼) 就能看到基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熱水瓶 分上座(加水蓋 按鍵)  中間桶身  下座
上座被加熱桶壓住 所以要從底座拆開 再拿掉桶身(外殼) 就 ...

感謝告知!

网友C:
如果是雙面印刷電路板比較不會有種問題,單層板又大電力的焊點應該先打中空銅鉚釘然後再焊接,只是越來越多廠家省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雙面印刷電路板比較不會有種問題,單層板又大電力的焊點應該先打中空銅鉚釘然後再焊接,只是越來越多 ...

目前物品做的太好,那公司早晚要關閉了。
以前小時後的電扇,各品牌有那牌不好用的,但是那些品牌目前剩幾家,所以廠商要長久經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