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CL 55P6US開機有問題

楼主(2024-09-03):
電視開機時出現LOGO,隨後LOGO消失螢幕變黑,無畫面有背光
把邏輯板左邊的排線拆下時,左側畫面為白色,右側先出現一半的LOGO,然後再出現「請按OK鍵搜台」且不會消失
把邏輯板右邊的排線拆下時,右側畫面顯色不正常也無LOGO,左側畫面為黑色無影像
請教各位先進,是邏輯板的問題嗎?還是面板的問題?

楼主:
所以是邏輯板的問題嗎?

网友:
左側面板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是邏輯板的問題嗎?

這種技改板 其實也撐不了多久,我試過幾個月後還是掛掉了(聲寶55")~
如果想撐著用 就先找一下 膠帶大法 有機會可以再看一陣子!
****問題點是面板故障****

网友:
你查一下"華星光電 斷Y",會有很多相關資料
最近也在研究怎麼解決這問題
之前都是用斷Y法但是會面板有缺陷不會100%好
所以還要用其他技法
目前能達到一樣的目的有兩種方式
(1)動VGL、VGH用小板輸出旁路方式取代原先邏輯版上輸出
(2)直接買技改邏輯版來修復,什麼都不用動(內部程序已經被改過會改變輸出相關電壓)
但是技改ˋ的越大面板稱越不久,畢竟原先兩邊疊起來的影像變成一邊在運作還要騙過妳的眼睛,另一邊能撐多久不知道

楼主:
今天買了塊板子回來,換上後第一次開機恢復正常,心想好了,關機再開又是原先的狀況。膠帶大法要貼排線上那幾個接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買了塊板子回來,換上後第一次開機恢復正常,心想好了,關機再開又是原先的狀況。膠帶大法要貼排線上那 ...

你問賣你的賣家,可能要貼到13條

楼主:
試了很多次,現在畫面已可正常顯示,用膠帶遮住第68至80等12個接點(依排線上標示的1~80個接點)。不過仍有一個缺憾,就是左半的畫面在淺色畫面會有黑色極細橫線,還有就是螢幕最頂端會有約1mm的隨畫面變化的亮暗線。感謝各位先進們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