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洗衣機水龍頭連結座滴水改善

楼主(2024-09-03):
洗衣機位置的水龍頭出水口不是很直長,

當時服務廠人員把水管連結座鎖上後還是會滴水、處理一些時間,沒有明顯改善,

覺得自己可以慢慢處理,便同意服務廠人員吩咐注意事項後就先離開,

自己再小心調整到不漏水、安心使用。

最近注意到那個連結座又出現滴水情形,調整無效,

拆下觀察,推測是原裝橡膠墊圈(右邊黑色片)雖然很厚,但是用久後還是彈性不佳、不夠密合,

順手剪一片廢料(左邊黑色片)幫忙襯墊,

安裝,果然有效,恢復使用。

分解圖

水龍頭接觸端

螺絲固定圈已經乾燥無漏水

楼主:
材料是以前墊洗衣機腳的橡膠薄板,

留著沒丟,剛好可以剪來幫助止漏。

网友:
更換為洗衣機龍頭 有對應快速接頭

网友:
以前調過許多次, 調煩了剪掉直接套上去用管束鎖緊一勞永逸

网友A:
朋友曾經告訴我,洗衣機用完要把水龍頭關掉,因為他的客人就是洗衣機的接頭掉了下來,剛好家裡又沒人造成大水災。
我記得看過一種水龍頭,接上洗衣機接口就正常供水,如果接口掉了就自動停水。

网友:
我是改成這樣,使用17年了沒出過問題。
https://ysckyy.blogspot.com/2010/11/blog-post.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曾經告訴我,洗衣機用完要把水龍頭關掉,因為他的客人就是洗衣機的接頭掉了下來,剛好家裡又沒人造成大 ...

前陣子在找洗衣機接頭,剛好有看到這種的
非ㄍㄨㄤˇ ㄍㄠˋ  ~

https://shopee.tw/PRODUCT/497578876/25774557154

楼主:
小小的分享,引出許多前輩的升級經驗(或是苦楚),也許改天也能學著修改。

另外也這樣解釋,洗衣機廠家不能確定使用者是否修改過供水方式,所以只能以一般的水龍頭樣式,提供「吊鏈」和「鎖螺絲」等固定方法。

我看家裡澆花水管的連結方式,鎖螺絲處是喇叭型橡膠口套入水龍頭,比較容易做到密合。

對於家裡換過供水水龍頭的用戶,一旦更換洗衣機時,安裝人員當場可能需要「裁剪」新機器的供水管線(頭部),來配合用戶的供水連結。

不論如何,避免水管連結「脫落」造成大漏水,是工作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