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韻 SS-650ES 有5VSB不開機

楼主(2024-09-03):
此機和這個帖子一樣機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E6%B5%B7%E9%9F%BB

整機大概圖

整機大概圖

整機大概圖
背面,我上電量到的資料, 我在爬文時有看到 Q0165R 的678腳連接變壓器2腳
它的電壓應該是和變壓器一腳一樣161v,可是我目前量測用數字萬用表是一直跳動的
Q0165R我換新過不可能是壞的,5腳啟動電壓134V,2腳VCC 15V,看起來都正常
會是PFC電路沒作用嗎,量測有5VSB紫色線, 請各位高手指點一下我該往哪查

网友:
從監控IC HY510N datasheet的FPO/測量是否有異常並提供其餘腳位電壓。

補充內容 (2024-9-5 12:48 PM):
圖片都編輯了,轉個方向應該不會太花時間吧?

楼主:
拆下這個換了一個新買的
量測了一下電壓 , 只有7腳VCC 4.5V , 其它都是0
上電時電源測試儀有閃一下就沒動靜了
HY-510N 的 FPO 是哪個腳位,還是我應該量測焊在主板上那10個腳位

网友:
拆開了就把電解電容能換的都先換了

楼主:
電解電容都拆下檢查過了,有相同的都換新了,用電容表量測都還在容許值內
開關晶體管,和二次側二極管也都拆下測量沒壞
剩下光偶器沒拆了..有可能是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