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Oral-B PRO2000電動牙刷維修

楼主(2024-09-05):
老媽用好幾年了,症狀是不蓄電,有時不反映

拆底殼,網路上說插上充電座一扳就開,小弟根本扳不動,用尖嘴鉗代替搞定

底殼裡有彈簧

前端套環用小起子撬開

機件抽出來

按鍵處橡皮膜已經破了,所以不防水

電路板,箭頭處解焊

按下2端白色卡筍拉出充電線圈

抽出電池

新電池焊上電線跟鎳片,原設計是電池焊上再裝電路板跟周邊,考慮作業困難度,正極拉電線連接

裝上新電池,SAMYO 800MAH 14500規格

裝上充電線圈,電線用鋁箔膠帶固定

可以用了

橡皮膜破損區清乾淨,從用完牙膏管剪一塊修整後,用AB膠貼上,空隙處盡量補滿AB膠

等膠快乾時拆下固定橡皮筋,完工

手上缺材料,不然破皮處建議剪一段橡皮管或PVC軟管套上再用膠封注防水會比較容易施工

网友A:
看來貓大夫的眼睛還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貓大夫的眼睛還是很好。

這個還不至於要動到放大鏡才看的清楚,小弟的CANON 95IS已經有些曝光不足,明明眼睛看起來亮度夠,近拍相片就是暗暗的

還有平時要看些洗眼睛的保養視力,老大這次ㄍㄨㄤˇ ㄍㄠˋ  的曼黛瑪蓮就滿賞心悅目的,光是那個無痕的看了就是紓壓

网友B:
我的小米刮鬍刀,在蝦皮中招的,用沒幾次就發現蓄電量很差。
也是用14500電池,想自已換,有次在淘寶買了支台幣大約200的映趣,蓄電量好太多了。
這樣一比較,再花錢買電池似乎就不划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米刮鬍刀,在蝦皮中招的,用沒幾次就發現蓄電量很差。
也是用14500電池,想自已換,有次在淘寶買了支 ...

"CANON 95IS已經有些曝光不足,明明眼睛看起來亮度夠,近拍相片就是暗暗的"

這不是曝光不足,
相機預設就是要拍出18%灰階,
(18%灰階)

拍攝物體是白色,必須+EV補償,建議+EV 0.6,
(曝光值:這時侯是要 +EV 還是 -EV ?)

网友D:
熱縮套管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ON 95IS已經有些曝光不足,明明眼睛看起來亮度夠,近拍相片就是暗暗的"

這不是曝光不足,

原來是這樣,我的腦袋比傻瓜相機還傻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熱縮套管也不錯!!

多謝指導,以後類似問題小弟再試試熱縮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米刮鬍刀,在蝦皮中招的,用沒幾次就發現蓄電量很差。
也是用14500電池,想自已換,有次在淘寶買了支 ...

對岸很多產品真的滿有創意的,只是耐用時間跟創意出現時間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