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骨雞學姐說︰wish!你再不修好我就要買新的了~~

楼主(2024-09-05):
1. 烏骨雞學姐的警棍紫外線消毒燈,說用著用著就突然壞了,無法使用也無法充電,充電時聞到有臭味就拿下來了,拆開一看︰

看了一眼........先丟在一旁好了。

2. 接著上場的是烏骨雞學姐的高麗蔘高仿呆森風扇,平常她就是用這台,原本只有無法轉向的故障,我突然看到後面貼紙是印220V,第五個腦室想起是不是要插220V?

果然事情不是憨人想的這麼簡單......插上220V 聽到裡面有輕微"啪啪"的聲音.......馬上拔掉換插110V看看.......停擺了!
趕緊把屍體藏起來,烏骨雞學姐問道︰我的風扇怎麼變矮了?唉!出風罩忘了一起藏起來了,又被K 了一頓。

3. 烏骨雞學姐說︰wish!好可怕!我們的大同牌電磁爈用著用著就冒煙了......,那是傳說中的發爈了嗎?

先讓我想想那個朋友家有諧振電容?咦!MKP?不知道跟我們論壇的老會員KKP 有沒有關係?搞不好是他的關係企業......

4. 烏骨雞學姐的倉庫用這台大同風扇說方向轉盤已經壞很久了,現在一打開風扇不管有沒有按風向開關,轉盤都自動轉起來,而且越轉越快........就怕它飛出來,這台也拿給我很久了,到底什麼時候能修好?

修理之前當然要洗一洗,裡裡外外都洗好了,只是沒去買同步馬達.......,又丟在一旁。

5. 有來過我家的會員一定看過這台歌林的風扇,它是從底部左右轉的,也是那個同步馬達崩牙,一轉動就嘎嘎叫,丟在盒子裡面也好久了。

讓我仔細想一想那位朋友家是做同步馬達的......

大家應該知道為什麼我都跑出去不在家的原因了吧!先跑到朋友家聊天好了,想到誰有零件再來修。

网友:
買新的~買新的~~

网友A:
我手上有三顆同步馬達可以給你

网友B:
電磁爐 的兩個大體積薄膜電容

一個是如照片裡 10uF 150V 它功用是用於AC市電整流濾波電容
   通常數值是 個位數~10uF  耐壓參考AC市電整流後電壓
   既然是濾波 維修替換彈性上 可以比原廠數值高一些 不可以低不然功率不足 許多功率變低的故障就是這顆故障
   實際數值限制是 電路板上許可空間  因為體積不小通常原廠已經擠滿
   而且 零件腳 挑粗的

另一個就是所謂諧振電容  它是與電磁線圈一起諧振  特徵是耐壓為 KV 級 低功率產品偶然可以見到630~800V
   維修替換彈性上 數值不能變  數值低了諧振電壓昇高  擊穿IGBT耐壓 ;反之 若數值高了諧振電壓低  功率變低
   若見IBGT 故障  這個諧振電容需一併檢查  故障機率雖然不高   但因為IGBT很貴 賭不起
--------
關於110/220V 電壓一個故事 對於我的影響
之前朋友改220V電路適應台灣110環境
然後某個時間 又被其他人插上220 當然是炸了
時間/資訊/人員/環境掌握的差異條件
然後又陸續聽了幾回這類故事後來 我改的都會於其上修正資訊 劃除220 限用110V

网友C:
那麼多東西待修 , 太辛苦了 ,

烏骨雞學姐說︰wish!你再不修好我就要買新的了~~

你要不要回答說 : 好膽你去買新的啊 , 笑妳不敢啦 .

這樣你就不會有那麼多東西待修 , 也不須跑出去不在家 ,

只要輕鬆說出這句 , 一切雜事立可解決 , 不過不保證你本尊是否也被解決 .

网友:
辛苦了要修這麼多東西

网友D:
期待老大的維修文

https://brashop.modemarie.com.tw ... 8Hq2wAQDaSszv98jTKg

先顧一下眼睛順便支持ㄍㄨㄤˇ ㄍㄠˋ  再動手會比較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三顆同步馬達可以給你

你這個同步馬達無法用在那台大同電扇上面,因為那個同步馬達的機身厚度只有18.5mm,下圖可以看見馬達是陷進凹槽中,我量凹槽深度就剛好18.5mm,你的是21mm,放進去之後會凸一些出來,而且這個馬達的軸心兩面有削平,中間有攻M4的螺紋。

一樓最後一台歌林風扇的同步馬達軸心也是上面照片這種的,只是機身厚度可能就20mm了,你的馬達軸心應該適用下方連結這台風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060-1-1.html

我那些朋友看到上面這一篇都笑到肚子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磁爐 的兩個大體積薄膜電容

一個是如照片裡 10uF 150V 它功用是用於AC市電整流濾波電容

西蒙果然是內行的,冒煙那個是濾波電容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麼多東西待修 , 太辛苦了 ,

烏骨雞學姐說︰wish!你再不修好我就要買新的了~~

其實要修的不只這些,老會員應該知道風扇我偏好方形這種,還有一台友情牌的烏骨雞學姐說風扇運轉會發出︰啾..啾....啾.......的聲音,聲音雖然不大,但是聽的很心煩,一聽就知道要清潔換油了。

她還有一台Hello Kitty的小風扇,只能切在低速檔,高速檔馬達不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老大的維修文

https://brashop.modemarie.com.tw/SalePage/Index/9927007?utm_source=criteo&utm_medi ...

最簡單就是電磁爐,換一個電容就可以請烏骨雞學姐試機看看,馬達買到就好解決了,其它停幾天再動手,因為手又割到了.......

我是很"惜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要修的不只這些,老會員應該知道風扇我偏好方形這種,還有一台友情牌的烏骨雞學姐說風扇運轉會發出︰ ...

看來我們都是只敢修理沒有生命的東西,

以免自己被修理 .

楼主:
今天下午開始我家很熱鬧,幾位朋友跟會員陸續來我家"送禮",吃的就不用說了,連維修品都送來了。

這個同步馬達本體實在太厚了,無法用在那台大同小電扇,不過他帶來下方連結最後第二張帶卡榫的電源線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345-1-1.html

剛剛又來一位朋友帶來兩個同步馬達,他說原本要買來換他家的風扇,結果風扇被他老婆丟了,馬達乾脆送給我.......。

這個馬達本體就短一些了,不過要試看看能不能裝上?

昨天去竹南辦事兒,回家順道去朋友那裡轉轉,看到他的液晶電視廢板上有68uF 450V電容就A一片回家,這個高個兒電容無法裝上,想說先試試有沒有其它東西壞掉,結果一試發現高麗蔘高仿呆森風扇正常轉起來了。

真沒挑戰性,原來我插上220V 只燒壞一個保險絲跟電容,那只要找到大小能裝下的68uF 200V電容,就只剩下無法轉向的問題,最有嫌疑就是MOC3021 這個TRIAC 光耦,想一想那裡有這個零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開始我家很熱鬧,幾位朋友跟會員陸續來我家"送禮",吃的就不用說了,連維修品都送來了。

MOC3021 這個TRIAC 光耦,想一想那裡有這個零件?

PC電供內 或

[求助]OSIM美腿魔法師修理請教
https://bbs.pigoo.com/thread-43328-1-1.html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85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C3021 這個TRIAC 光耦,想一想那裡有這個零件?

我家好像沒用到這個TRIAC 光耦的商品,不過以前我有用過MOC3021,如果沒有全送人了應該還找的到。

對了!PC 電源供應器有用MOC3021 嗎?沒啥印象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好像沒用到這個TRIAC 光耦的商品,不過以前我有用過MOC3021,如果沒有全送人了應該還找的到。

對了 ...

" 對了!PC 電源供應器有用MOC3021 嗎?沒啥印象耶。"

嘿嘿嘿! 被老獅抓到。
小弟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PC 電源供應器中,最常見的是PC817這種4pin封裝IC,但沒有使用 MOC3021。

MOC3021 業界大都用於
·                 交流/直流電源控制
·                 交流電機調速
·                 交流調光器
·                 頻閃燈
·                 使用 MCU / MPU 等數位控制器中較大的交流負載
·                 雜訊耦合電路
例如調光器或相位控制電機,冷凍空調電機也常見到。

伊萊克斯紮努西多溫智慧控制冰箱電控主機板的電路原理圖
雙穩態脈衝電磁閥工作原理

在變壓器次級輸出端"A"點引出線,
接到過零檢測電路”(R21R22R24C21Q21器件組成)通過正弦波的上下半波加在Q21基極上,
通過NPN三極管的開關特性,在集電極輸出正、負極性脈衝送給CPU 25腳,CPU進行計數分配。

在一段時間內,CPU只採用正弦波正半周的負極性脈衝輸給光耦MOC3021 ,光耦發光觸發後級可控矽BTB04600SL
從而在電磁閥線圈中得到幾個正極性的脈動直流電,使得電磁閥閥芯朝一個方向運動。

同樣,在另外一段時間內CPU只採用正弦波負半周的正極性脈衝,經倒()相為負極性脈衝輸給光耦MOC3021
光耦發光觸發後級可控矽BTB04600SL,從而在線圈中得到負極性的脈動直流電,使得電磁閥芯朝另外一個方向運動,
從而實現雙穩態電磁閥轉換。

遙控風扇轉速調節器

MOC3021 等效
另外。股溝大神說 : 可以使用以下光耦替代 MOC3021。適用於wish大的應用否,未知。
·       FOD3180(高速 MOSFET)
·       MCT2E   (非零電晶體)
·       MOC3041(非零交叉 TRIA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開始我家很熱鬧,幾位朋友跟會員陸續來我家"送禮",吃的就不用說了,連維修品都送來了。

我手上有MOC3061和MOC3041的拆機品
你可以拿去裝看看

MOC3041與MOC3061、MOC3023M對比
https://www.findic.tw/compare/moc3041-vs-moc3061-L39o0g6Lp.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MOC3061和MOC3041的拆機品
你可以拿去裝看看

我應該還有MOC3021,只是被壓上面的東西太多不好拿,而且它只是有嫌疑,也不見得就是它壞,真的有需要我再跟你拿。

楼主:
今天被烏骨雞雞學姐強押去幫她載貨,回程朋友傳來訊息說你在論壇不是要68uF 200V電容嗎?這片上面有好幾個,你自個拆吧!因為沒人在家,放在我家鄰居那裡........

還是紅寶石BXW 長壽型系列的。

楼主:
真可惜這個Rubycon 68uF 200V的電容是10*25mm 還是太高,若是另一型12.5*20mm 就完美過關了。

只能再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可惜這個Rubycon 68uF 200V的電容是10*25mm 還是太高,若是另一型12.5*25mm 就完美過關了。

誤植請修正 : 另一型12.5*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誤植請修正 : 另一型12.5*20mm

已更正,謝謝提醒。

网友F:
待修物品堆成山也太誇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待修物品堆成山也太誇張...

還有很多沒有貼出來。

楼主:
朋友又拿來一片,上面有6個Rubycon 68uF 160V,直徑比原本的還小,高度相同,真可惜耐壓是160V,上電或許也能用,只是很擔心.......,算了!再等等好了。

楼主(2024-11-19):
1樓的5樣東西只有第5樣沒修好,因為是壞1個2.5/3 rpm的同步馬達,所以就去淘寶網買了15個回來,因為買1個跟買15個的運費一樣,所以就買15個,14個給烏骨雞學姐賣好了。
15個馬達前陣子就回台灣了,不過我沒有時間弄,烏骨雞學姐卻已經賣了好幾個,直到昨天她跟我說有壞的........,剛剛我試了一下居然有4個壞的,有的會轉但是咔啦咔啦響,有的會咔啦咔啦響但不會轉,有的是會發出"嗯"但是不會轉,我拍影片給賣家看,他連看都不看只說可以退貨退款,4個馬達才多少錢?寄回大陸最便宜應該是郵局,就算用海運1公斤算也划不來。

這些都是成本,都需要自己吸收再分攤到每一個馬達單價上,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同一樣東西淘寶賣的便宜,但是蝦皮賣很貴的原因。

回到風扇的問題,同步馬達的轉軸不一樣,還要改過才能裝上,不過最大的問題是我應該忘了怎麼組合回去了........,我再想一想,如果想不出來就要上來論壇求助了,看看那一位會員曾經拆解並成功組合回去。

楼主:
1F 最後一台是歌林KFC-MN906S 風扇,小小一台放那裡都很方便,它的頭部可以上下,也能左右擺動,上下跟左右是各用一顆2.5/3 rpm 的同步馬達控制,同步馬達比較常見的是6/5 rpm的,家裡如果有箱型風扇,前面的旋轉導風盤就是6/5 rpm的,2.5/3 rpm 的同步馬達慢很多,不過轉速比較慢的同步馬達扭力就比轉速快的大許多,像要轉動這台風扇的重量,用扭力大的比較不費力。

下圖左邊是原來的,右邊是最像的,我買不到轉軸一模一樣的同步馬達,右邊的轉軸上原本沒有孔,而且轉軸比較短,為了跟舊有高度一樣,只能把孔鑽上方一點。

▼裝上後確定同一高度。

居然還記得怎麼組合才是神奇,終於上下左右都恢復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