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傳統5道RO幾問

楼主(2024-09-06):
最近把想了5年的RO 終於裝上了(因為不懂水電遲遲不敢行動 擔心很多, 但原來滿簡單 yt很多教學)

期間各種爬文,但仍有些疑惑找不到有人討論 發了幾個討論區也沒啥回應,

沒想到有專門討論版,  故來請教(機型為傳統5道含微電腦)

1 源頭是一般都會附的3通+2分考克 ,因為怕漏水問題,2分考克通常都常閉,
要製水才開,
因為考克開關位置方便,所以可以無痛切換, 但爬不到這種2分考克 有沒有甚麼品質問題,看他只是一個六角螺帽固定切換把手,時常切換有無可能噴掉 造成漏水?

2 變壓器一直插者,是否可以同上,不用時關掉? 或沒必要?

3 廢水管可以拉多高? 目前是往上60cm 然後排入洗衣機 會不會有問題?

4 製水時有個疵疵的聲音,是廢水比排水聲? 還是啥聲音? 是否正常?
馬達是低頻且小聲, 不是馬達聲 ,我的是高頻 疵疵聲 像是甚麼東西高壓噴水的聲音

感謝

网友A:
插頭要不要插,看你的習慣,我是要用才插電,廢水我是接來沖馬桶

网友B:
2分考克時常開關沒問題的
至於廢水管能拉多高 要看你的位置問題 廢水是靠馬壓壓力經過RO膜排出一樣有壓力的
廢水直接拉到洗衣機桶內 是不建議 水是很乖的物品稍微有一縫隙就能流進
建議在洗衣機上方裝一大水桶 下方裝個開關閥 要洗衣時再將水放進洗衣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頭要不要插,看你的習慣,我是要用才插電,廢水我是接來沖馬桶

了解,我打算裝一開一插插座,沒用按掉就好,不用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分考克時常開關沒問題的
至於廢水管能拉多高 要看你的位置問題 廢水是靠馬壓壓力經過RO膜排出一樣有壓力的 ...

收到  感謝建議

网友C:
1.考克時常切換有無可能噴掉 造成漏水?
這類考克我用很多, 品質好的常開關沒什麼問題, 一直開著其實也還好, 我家的用了十幾年沒關過也沒問題
會出問題是PE管接考克鎖不好或搖動破損而漏水, 但極少碰到
2 變壓器一直插者,是否可以同上,不用時關掉? 或沒必要?
沒必要
家用RO幾乎沒聽過出這些問題的, 倒是有新聞說新房子還沒入住, 找賀X牌安裝, 安裝不良沒測試就開水, 沒確定就離開現場, 水漏了3天讓屋主大崩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考克時常切換有無可能噴掉 造成漏水?
這類考克我用很多, 品質好的常開關沒什麼問題, 一直開著其實也還好, ...

了解

我也是只怕漏水,怕2個點
1 2分考克,所以問了如上問題,  (目前沒用就關閉)
2 高壓桶接到鵝頸這段,沒接好或是時間久  都塑膠的東西  爆了直接噴10公升水  也是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考克時常切換有無可能噴掉 造成漏水?
這類考克我用很多, 品質好的常開關沒什麼問題, 一直開著其實也還好, ...

>倒是有新聞說新房子還沒入住, 找賀X牌安裝, 安裝不良沒測試就開水, 沒確定就離開現場, 水漏了3天讓屋主大崩潰

小弟有幸拜訪過一間店,店長也是遇到同樣的案例
工廠→店家(經銷)→師傅→設計師→業主
店長是說,由工廠出貨到師傅手上去業主家安裝,東西沒經過店長手上,和設計師一樣,但他卻有責任(正在被告)
全部的賠償好像都非得從他身上挖
我是沒有去了解後續啦,因為案子當時就只進行到那,也還有得吵(法院)

网友D:
這種球閥水質不好時多年維持開著都不會漏水,關過一次後再開橡膠上的水垢被破壞就開始滴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球閥水質不好時多年維持開著都不會漏水,關過一次後再開橡膠上的水垢被破壞就開始滴水了!  ...

XD 我的就是這個,不過發現目前也不少一體式3通

沒多少錢,  可能過陣子直接換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