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冷氣機插頭/插座更換

楼主(2024-09-08):
冷氣機發生供電瞬斷現象,

檢查當初沒發現安裝人員是用扭轉插頭插片方式,

順便買一般型式的220V插頭/插座來更換,

也才發現插座本體已經裂開,

算是慶幸。

特殊220V插座

碎裂的插座

扭轉插片的插頭

一般220V插座

新買220V插頭

安裝好220V插頭

网友:
圖一 那是早期日立的專用插座,市面沒那種插頭,安裝者沒更換插座直接將插頭鐵片轉90度,實在不可取。

网友:
恭喜平安完修,原安裝者心臟好大顆,都不擔心這樣搞有天會上社會版頭版

网友:
  第一幅照片的插座也不知屬哪一類 (形似 Type G, 可是人家地線是直的), 現在要找似乎也不太容易了.

  扭曲的端子可能無法與插座內部的金屬插套完全吻合, 導致接觸不良. 這會引起電弧產生高溫, 甚至引發燃燒.

  接觸不良也會造成電壓不穩定, 影響正常運作, 甚至損壞設備.

  扭曲的插頭容易鬆動, 增加觸電的風險.

  也聯想到有人會把 AC 110V 三端子插頭的地線折斷, 以配合兩孔插座; 風險不好說.

楼主:
小小插頭、插座,學問大,

實際廠商當初接的電源線中沒有接地線,

如果要再從機器的接地端子增加一條芯,沿著電線拉回插頭裡面,

對生手來說也是大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小插頭、插座,學問大,

實際廠商當初接的電源線中沒有接地線,

這個插頭接線看上去有點不OK,
壓上O形端子再鎖比較好。

网友:
恭喜提前發現王八避開王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小插頭、插座,學問大,

實際廠商當初接的電源線中沒有接地線,

這樣接法何時出問題不知
如沒端子可壓接  那電線銅絲不要留那麼長 最少也將七根銅絲纏繞成一條再用螺絲壓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