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熱水瓶 CD-LCF40 液晶LCD螢幕故障維修

楼主(2024-09-08):
【問題】
1. 按鍵不靈敏 (完修)
2. 液晶LCD螢幕變黑 (GG..)
3. 漏水 (送修)

【參考】
象印CD-DIF30熱水瓶出水故障-完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360-1-1.html

象印熱水瓶 CD-LPF 4公升 出水馬達答答聲不出水 瑞优使Reuse
https://youtu.be/GVzJT2j5fBA

出水不順的象印熱水瓶,故障檢修與給水馬達更換
https://simple-decor.blogspot.com/2021/04/Electric-Kettle-ZOJIRUSHI-Water-Supply-troubleshooting.html

不花錢象印電子鍋液晶面板維修 主機板電池更換 預約等功能恢復全紀錄 海賊王diy日記
https://youtu.be/2ploUwneDE4

液晶LCD螢幕變黑淡化-偏光膜更換-維修DIY 實作派電子實驗室
https://youtu.be/VWdihbRPctE

1. 按鍵不靈敏 (完修)
由外觀就可以發現,三個按鈕有生鏽,
使用電錶測量,
按鈕按壓時,不論是板上或拆卸後,都量測不到電阻,
規格為 輕觸開關 6*6*5mm
更換後就正常了。

右上角的出水按鈕看起來正常,
細看是滑鼠常用的 omron 歐姆龍 開關,
也許以後廠商可以設定「雙擊模式」為 連續出水?

2. 液晶LCD螢幕變黑 (GG..)
前面的圖就可發現,
LCD螢幕中間都是黑的,幾乎無法正常顯示

標準做法應該是要先解焊
不過11個腳太麻煩了

我的作法是直接將LCD螢幕往上扳,
將銀底片撕下來,
再將新的銀底片貼上。

這部分不好處理,
重複弄了多次,

熱水瓶全部組裝起來後又發現,
由側邊看LCD螢幕,
上側、下側看都正常,
但是由左右兩側看字會變白,
推測應該是之前撕下來的銀底片其實還包括了 下偏光片,
也就是說,是漏裝下偏光片的緣故,

又再重複弄了一次,先貼下偏光片再貼銀底片,
沒注意到的是,
下偏光片其實有分正反兩面(也只有一面有上膠)
搞錯正反面,結果原本螢幕應該是「白底黑字」,變成是「黑底白字」 ><

所以又再重複弄了一次,
結果...
由於重複弄了多次,LCD螢幕的接腳於本體處斷了,
GG...

不解焊、直接將LCD螢幕往上扳處理的做法是可行的,
但是應該要在三次內完成,
超過三次,接腳可能斷掉!

不知道板上大大是否有修元件接腳的經驗?
由於有塑膠框架,目前想法是 使用 0.5mm 單芯線來取代 LCD螢幕接腳,不知是否可行?

3. 漏水 (送修)
漏水問題,這部分很頭疼,
問題分兩部分

一是 上蓋的蒸氣凝結成水有可能會由內膽的外側流下來,

二是 維修時有動到出水馬達的兩個螺絲,
鎖回去時鎖不緊了,
熱水瓶只要一裝水,就會由馬達間隙漏出。

漏水問題自己無法處理,
最後是送網上找到桃園的師傅幫忙維修。

【感想】
前前後後搞了好久,
液晶LCD螢幕的部分真的是 功虧一簣,
不過想想,
LCD螢幕並不影響熱水瓶正常使用,
有「沸騰」「保溫」兩個指示燈其實也夠用。

网友A:
樓主您膽子比較大,小弟類似維修在不解焊LCD情形下只敢翻起約30度,反射膜偏光膜用小刀割開翻起一角後滴入酒精融膠再小心割開

只是小弟做法很難清殘膠,LCD不好看

网友B:
單面板很好拆下來的,偷懶反而更難做事。越修越大條。

网友C:
這種面板絕對不要折,我除溼機也是想偷工,不解焊折接腳,結果液晶破了,換了顯示晶片,結果顯示面板破了(淚)

网友D:
  修顯示模組不能走捷徑啦! 玻璃與接腳間的機械強度仍是有限的, 經不起反覆的形變.

  若是斷接腳是可以如 capser 君想的以單芯線接回, 但看起來斷裂處是玻璃, 難度不低耶!

--
  TERUMO 泰爾茂 電子血壓計 ES-P302 顯示模組異常 修復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914-1-1.html

网友E:
電動熱水瓶CD-LCF30/40/50專用上蓋墊圈

約兩年就需更換 固定耗材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膽子比較大,小弟類似維修在不解焊LCD情形下只敢翻起約30度,反射膜偏光膜用小刀割開翻起一角後滴入 ...

根據個人經驗使用 IPA 異丙醇效果比酒精和3M除膠噴劑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據個人經驗使用 IPA 異丙醇效果比酒精和3M除膠噴劑好用!!

多謝告知,酒精除膠效果真的不是很好,尤其滲透力差,有人建議用去光水(丙酮)會容易很多

小弟只是手上有啥用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根據個人經驗使用 IPA 異丙醇效果比酒精和3M除膠噴劑好用!!

沒錯,我也是用IPA除膠,沒毛病。
話說回來,我家的象印也是因為漏水而損壞。水蒸氣會跑到基板去,久而久之就起霧生鏽故障了。所以這個問題要及早處理,不能拖

网友:
感謝高手們的分享!

网友:
網路上買故障品來殺肉
會便宜很多
重點是堪用品,可能比你買零件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膽子比較大,小弟類似維修在不解焊LCD情形下只敢翻起約30度,反射膜偏光膜用小刀割開翻起一角後滴入 ...

不解焊 液晶LCD螢幕 情形下,
將LCD扳起
撕下舊的銀底片(偏光片)後清理殘膠,
由於有塑膠框架的關係,
可以考慮將 銀底片 直接放入框架內不要黏上去,
因為黏上去的話 可能會有氣泡,
推擠氣泡的過程中會增加 LCD針腳斷掉的風險,
用 LCD螢幕 直接壓下去,應該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單面板很好拆下來的,偷懶反而更難做事。越修越大條。

同時解焊 11支pin腳,
還是需要 熱風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面板絕對不要折,我除溼機也是想偷工,不解焊折接腳,結果液晶破了,換了顯示晶片,結果顯示面板破了( ...

東西老舊,
維修時 是可能越修越大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顯示模組不能走捷徑啦! 玻璃與接腳間的機械強度仍是有限的, 經不起反覆的形變.

  若是斷接腳是可以如  ...

使用 0.5mm 單芯線 修復斷掉的針腳,
是可行的,(重複使用 斷掉的針腳 應該也行)
將其焊接在 液晶LCD螢幕 的側邊金屬上

可惜最後還是出了點問題,
LCD螢幕有顯示,但顯示異常

由於修復過程耗時費工,
建議若針腳不幸斷掉,
還是別花時間修的好,
修了,LCD螢幕也不見得可以正常顯示。

其實,
只要記得 保溫省電的五個模式
(沸騰保溫*3, 省電定時*2)
LCD螢幕 不論是 無法顯示 或 顯示異常,
熱水瓶還是可以正常使用。

補充內容 (2025-1-18 03:34 PM):
很高興可以回來作補充,
使用一段時間約一個月後,
LCD螢幕 又可以正常顯示了!
看來之前的焊點應該確實無誤。

(傑克,這真是太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動熱水瓶CD-LCF30/40/50專用上蓋墊圈

我的漏水狀況是
內膽上緣 與 外殼 有間隙
若內膽上緣有水,就有可能滲出來。

換 上蓋墊圈 可以減少 內膽上緣有水的機會
也是有幫助,
我漏水問題送修時,師傅也有幫我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錯,我也是用IPA除膠,沒毛病。
話說回來,我家的象印也是因為漏水而損壞。水蒸氣會跑到基板去,久而久 ...

是的,
我漏水問題嚴重時,
LCD螢幕 也會起霧,
不修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時解焊 11支pin腳,
還是需要 熱風槍吧?

用吸錫器一支一支吸,看你的焊點有待加強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電烙鐵瓦數烙鐵頭氧化焊錫絲成分都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吸錫器一支一支吸,看你的焊點有待加強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電烙鐵瓦數烙鐵頭氧化焊錫絲成分 ...

我使用電烙鐵的技術有待加強,
謝謝c大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電烙鐵的技術有待加強,
謝謝c大指教。

哈,跟我一樣,真的是技術不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漏水問題嚴重時,
LCD螢幕 也會起霧,

LCD螢幕起霧,沒多久就會斷字,必須趕快將水氣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