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在家裡裝一支單槓

楼主(2024-09-10):
我的左手上臂跟肩膀交接處都會疼痛,有時痛到使不上力,連舉手都會痛,復健師說去吊單槓就會有改善。

這支單槓也是在淘寶買的,不用鑽孔,靠兩邊撐住,上面有水平儀,很容易抓到水平,單槓中間握桿部份分成3段可調節長度,握桿有些重量,應該都是鐵製品,號稱可以吊重100公斤。
我其實不是要做引體向上動作,我只是要吊著,腳能剛好離開地面,踮一下腳尖就能接觸地面即可。
昨天試吊一下非常穩,不過吊10秒就痛到受不了,練習一陣子看看。

※附兩個小吊環給小孩子用的,我們家應該是用不著,有空拆掉好了。

网友A:
午安
右邊支撐有木門簍空,牆體如果是磚頭可能要再找適當位置
鄰居是裝在外牆水泥門框上,已有數年仍穩固使用

网友B:
跟二樓的 e大看法一樣。

重點不在桿子的支撐力,重點在牆面。
牆面垂直支撐力是很夠,但水平面受力救弱很多。
如果牆面沒有鋼筋支撐,牆垮了,得不償失。

我家走道的牆面被小朋友的同學來"玩過",手腳撐兩邊往上爬,就跟那隻單槓一樣的施力方向,當天就出現裂痕。

网友C:
我這有一組不鏽鋼的說...
話說你要嗎???
吊肥宅都沒問題,不過是要在地上打壁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這有一組不鏽鋼的說...
話說你要嗎???
吊肥宅都沒問題,不過是要在地上打壁虎的. ...

還有這種好康的,有空能拍一下照片嗎?我家不一定裝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午安
右邊支撐有木門簍空,牆體如果是磚頭可能要再找適當位置
鄰居是裝在外牆水泥門框上,已有數年仍穩固使 ...

其實單槓用這種方式固定的應該都不太長久,因為橡皮也會老化,說明書還仔細叮嚀每次使用要先確定是否牢固,不使用還要鬆開一些,還說超過60歲請勿使用........,就是說我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二樓的 e大看法一樣。

重點不在桿子的支撐力,重點在牆面。

這支單槓兩側有暗扣,說明書說這兩個暗扣有安全性考量一定要在上方,這樣的話就如同裝水龍頭最緊的時候出水口不見得正好朝下,我鎖到最緊還差2/3圈,只能放鬆緊度。
其實我不知道牆面是不是磚牆?這幾天我注意看看牆面有無變化?

网友:
器材安全第一
老大熱心服務 年紀無法限制創新
一般我個人是鎖緊力量比專業人士加工具小,這個也不知道要鎖多少力鉅
汽車原廠調換輪胎後會拜託師父用扭力板手確認 真遇過沒鎖緊情形

网友:
"上臂跟肩膀交接處都會疼痛",我太太一直有這困擾左右手肩膀會更換痛,後來是膝蓋也痛到影響步行
骨科檢查正常沒問題,後來她自己找資料說是自律神經問題去看身心科,吃半顆藥就不痛,31年次原住民婦人吃高血藥,醫師換藥後雙腳踝出現水腫,許多人介紹秘方無效,後來是連換3次藥腳就沒水腫,
身體出現問題可能是藥物副作用。

网友:
我是在當兵的時候有點小傷到,偶爾會腰痠。

小弟身高夠高直接吊在家外的小窗水泥墩,吊個幾次豬肉~~手臂肌力累積足夠,就能做個幾下引體向上。

有時間的話另外再做個45度角兩個基數的伏地挺身(角度看個人肌力調整)

网友D:
Wish大大超過50了沒? 年紀大常犯50肩(聽醫生說現在50-也很多)
我就犯過好幾次, 左右臂、肩輪流來
什麼中式、美式、西式復健都試過
後來是自己拉, 哪個方向會痛就往哪邊拉
拉到痛得受不了再停下來, 這樣每次多拉一點慢慢就好了
其實去復健診所也是這樣拉, 只是他們比我狠,
可以拉到哀嚎掉眼淚痛不欲生
後來醫生良心發現說:你可以在家裡自己拉,照自己進度一天可拉許多次
比來診所只有15分鐘, 又被拉得哀爸叫母的, 當然是自己拉好
這是針對50肩, 以我遇到的50+很容易得50肩, 可以先去門診確認
確定是50肩的話誠心建議自己來, 反正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拉單槓應該也有用, 但是用身體重量拉, 不好控制力道,
體重數十公斤拉下來比復健的力道還大(效果會更好?), 算是躁進的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大大超過50了沒? 年紀大常犯50肩(聽醫生說現在50-也很多)
我就犯過好幾次, 左右臂、肩輪流來
什麼中式 ...

哈哈!我都快可以領老人津貼了。
拉單槓一般都是雙手,左手太痛右手會幫忙出更多的力量,真的受不了自然就會想下來了。
以我的例子第一次不用10秒就受不了了,下來休息個3分鐘再上去就能吊久一些,不過明天再試也是這樣,第一次最難受。
我想到最近都在下雨,不知道跟風濕有沒有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都快可以領老人津貼了。
拉單槓一般都是雙手,左手太痛右手會幫忙出更多的力量,真的受不了自然 ...

這就要醫生診斷了,50肩主因大多是肌肉沾黏
1. 一般手指爬墻,美式復健力道不足效果不佳
2. 復健診所和國術館力度大效果最好, 但也最痛,
他反正就是不管你痛不痛硬拉把沾黏部位拉開
我相信跟滿清十大故酷刑有得比, 搞笑的是受刑完還要跟他說謝謝
3. 關節鏡開刀因有麻醉不痛, 但麻藥退了更痛
4. 吊單槓是靠體重去拉沾黏部位, 所以痛感應該和2相似, 但自己可以控制
5. 就是我大推的自己手拉, 自己可控而且隨時可做,
我走路,等紅燈,打電腦空檔都拉一拉, 效果不錯,
現在雙手從背後往上都可以摸到脖子下方

网友:
單槓要注意施力(受力)方向要朝向逼緊的那一邊
如果反方向會解鬆,很危險 !!
至於五十肩,吃藥復健中醫... 只是緩解,認識的幾個人都在一年到一年半就不藥而癒了...

楼主(2024-10-17):
吊了一陣子單槓我的左上臂情形好很多,基本上要故意找某個角度才會有疼痛的感覺,不過自從左上臂疼痛減少後換手肘會痛,醫生只看了一眼,說這個地方痛幾乎都是網球肘,要我先去做復健,復健做3個項目︰

1. 雷射。
2. 電療。
3. 熱敷。

今天去做第二次了,這3項都是我坐著,坐著就一直在想這有用嗎?雷射我家也有,把光碟機上蓋拆了就有現成的雷射頭,只是不知道功率要打多少?電療我家也有迷你版,還不只一台,我常看烏骨雞學姐在"電",熱敷更不用說了,毛巾弄熱就行了.........。

回家跟烏骨雞學姐說就弄這些,她說復健醫院貴森森的儀器在你眼中都是不值錢........。

對了!我家的牆是鋼筋水泥灌的,並不是磚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吊了一陣子單槓我的左上臂情形好很多,基本上要故意找某個角度才會有疼痛的感覺,不過自從左上臂疼痛減少後 ...

老大.我之前是戴這東東.搬電視會突然沒力.戴個幾個月後就好了.且戴著時就有辦法搬東西.
https://m518.momoshop.com.tw/goo ... &cc1=5000900619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我之前是戴這東東.搬電視會突然沒力.戴個幾個月後就好了.且戴著時就有辦法搬東西.
https://m518.mom ...

謝謝逍遙大,看來你的情形比我嚴重多了,我倒不會突然沒力,只是有些時候會疼痛,有時就不會,我原本還以為是風濕痛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