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會員用到RG213/U 及這種高檔的線材?

楼主(2024-09-10):
▼這是太平洋的RG213/U,比RG58粗很多,一般家庭不會用到。

▼美國製造的高檔貨。

网友:
RG213/U 50歐姆 相當於8D線,玩無線電可以用

网友:
現在都用TIMES LMR400, RG213除非客戶指定已經很少用,
電氣特性差太多,比較適合拿來當跳線使用.
外皮金屬鎧裝的同軸電纜幾乎沒用過.

网友:
RG213 為雙層地網是標準的 UHF 傳輸線,電器特性相當于 8D2W 線,但機械強度與耐候性優於 8D2W。
例如日規 8D 線不能被踩到特性會劣化,RG213 的外皮也比較硬。
放太久的同軸線也不要用,外皮會裂開內部銅線也會氧化,太平洋為便宜的國產線工程業者都不愛用。

Bently Nevada 3300 XL 8mm 是近接感應器與其引線,其目錄可點連結。
外鎧甲是鋁材,內部同軸導線是 75 歐姆,接頭是專用特殊頭。

類似的傳輸線是 HELIAX 同軸線,以前有人稱為導波管其實這是不正確,沒有統一的中文名稱我們業界都是直呼型號如 LDF5。
特點是損失小承受功率大,接頭必須選用同廠牌否則是裝不上去,做接頭時最好購買專用工具才能省時省力。

网友:
以前拿來做喇叭線試過,聲音定位很好,不過沒有用專用接頭,直接絞線鎖上的,很容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