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陸製指針電錶 YX-360TRE 系列歐姆檔問題

楼主(2024-09-11):
大約20幾年前台灣就出現許多致敬日本SANWA的陸製指針電錶,廠牌名大概就是SUMWA、SAMWA、SANWAi之類的,電表型號都是YX-360系列,沒注意看很容易混淆。

原本大都是照SANWA規格製作,使用上也沒什問題,要挑毛病的話頂多就是錶頭阻尼不良、準確度較差、整體做工略顯粗糙。

10幾年前開始看到歐姆檔中心阻值是10的變形款式(如下圖箭頭1),有異於SANWA 360系列的20。

一開始猜測只使用一顆3號電池吧?中心阻值減半也很正常。

最近在YouTube上看到許多維修影片,大都是維修 Rx1 檔電阻,才發現3號電池一樣是2顆串聯!
這麼一來 Rx1 檔最大電流是300mA,而不是大家熟悉的150mA,面板LI刻度並未更正最大值還是15(如下圖箭頭2),也就是LI刻度是錯誤的,檔位撥盤歐姆檔標示的電流值也是錯的(如第二張圖片箭頭5)。

因此,歐姆檔阻值刻度、LV刻度是正確的,LI刻度、轉盤歐姆檔標示的電流是錯誤的,實際值是標示值的2倍。

2倍的測試電流會有什影響?
1. 電池比較容易沒電。
2. Rx1檔電阻很容易燒掉,板上裝的大約是0805 SMD晶片電阻,無法承受0.9W功耗。
3. 測量小訊號電晶體 B-E 順向,較大的電流有可能使電晶體特性劣化。
4. HFE測量數值也會不正確,刻度是照Rx10檔15mA標準繪製的,用兩倍電流測量β值肯定不對。

网友:
感謝大大這麼清楚的說明

网友:
看到顆指針表想到高職用的那顆

网友A:
明明應該是相容機型,YX-360TR E-L-B 居然還有這麼奇怪的地方!!

網路上可以找得到 YX-360TR E-L-B 的電路圖,電阻檔用了不同的電阻值,猜出出這樣做有什麼用意??

YS-360TR E-B 好像沒有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360TR E-B 好像沒有這毛病

電阻檔刻度中心阻值是20的就沒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