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Tokyotek 筋膜槍維修

楼主(2024-09-12):
在社區的資源回收區,影到一支筋膜槍。
鏡面的觸控面板,試摸開機鍵,馬上亮燈。
再摸+鍵,調速空打,貿洗啊,沒壞。

充電線用micro USB,家家戶戶都有吧。

世界工廠出品。

清消一番後,來鬆一下。
往手臂打沒幾下,就斷電。面板文字燈光熄滅。
再度觸控開機,再打幾下又斷電。
也就是,不往身體壓,它就正常;往身體壓,幾下就斷電。

果然,有問題才被丟掉的。

我東拆西拆,大概發現原因了。
先拆這。
圈圈只是套上去的,直接拔。
拆一顆螺絲。

有一個底座,鬆鬆的。
不曉得是摔到,還是長久使用後震鬆的。

壓接頭也鬆的。

稍使點勁,鬆到底座整個可以拔起來。

原因應該是,雖然鬆鬆的,不過端子還是有接觸到。
一旦往身上壓,整機震動造成瞬間斷路,燈滅。

拿出我的白色卡夫特。

這樣不知是否塗得夠多。

等膠乾後,再打,貿洗啊,修好了。

网友A:
看形容以為是電池老化,結果是接觸不良~~
真的是撿到軟仔~~ 真好修!!

网友B:
烏骨雞學姐是習慣用膠帶,雷大是直接灌膠。
通常插頭鬆動只需把簧片退出來撬一下再塞回去插頭就復原了。
不然就乾脆用焊接的。

很久以前柯博文也給我一支客人退修的離奇筋膜槍,到現在不但沒動還不知道塞到那裡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形容以為是電池老化,結果是接觸不良~~
真的是撿到軟仔~~ 真好修!!

後面那支是花錢買的,當初想到電池壽命問題,選了可換電池款。
結果,有點重,換電池插槽很不好拔,開機要先開電池上的開關再開機身上的,切換速度很慢。
優點就只有,可能是無刷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烏骨雞學姐是習慣用膠帶,雷大是直接灌膠。
通常插頭鬆動只需把簧片退出來撬一下再塞回去插頭就復原了。
不 ...

我曾短暫的檢視,有無簧片供調整。
結果黑色那條線似乎拉不出來,就放棄了。
金屬圈圈有嘗試壓小圈一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曾短暫的檢視,有無簧片供調整。
結果黑色那條線似乎拉不出來,就放棄了。
金屬圈圈有嘗試壓小圈一點。 ...

母插頭構造 示意圖
拔取時                   : 壓倒刺彈片
調整公插針夾緊度 : 調整母插內卡緊彈片

Common JST Connector

使用退PIN工具
下圖示簡易型價低,但鋼片雷射切割表面毛邊粗躁需自己修整平滑,使用率高的專業工作者需購其它專用工具。

參考資訊 :

使用DIY退pin工具,達成自定義電源線材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324-1-1.html

JST connector disassembly / assembl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kRvDgiX4Sk4

Guide to crimp connectors on 3D printers - Take your wiring to the next leve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ZOh1NzqzzU

另種防脫固定類型 : 公母插上無防脫勾,由膠接殼上製造倒勾彈片固定,類似下圖這類,要退片要撬開膠座殼上的防脫勾。
端子定位教學 ( 穿PIN示範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FZNFcXJhKEU

How to change Micro JST socket polari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a-azgbZor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母插頭構造 示意圖
拔取時                   : 壓倒刺彈片
調整公插針夾緊度 : 調整母插內卡緊彈片

原來如此。感謝提供資料。
再拆一次,紅線已黏好,就拆黑線吧。
那個亮亮的,戳住,果然可以抽出母端子頭。

沒有比對,就不知道問題點。
本來只有紅色可以看,簧片被壓平貼住線身,根本不曉得簧片就在那裡。
既然已黏好,下次若斷電,再來撬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