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NVIDIA QUADRO P2200 維修案例

楼主(2024-09-16):
賭了一張 QUADRO P2200 賣家表示 : 壞掉之前是好的
上機前測量 3v - 12v - 5v - 1.8v - PEXVDD - FBVDD 其餘無短路現象

由於該卡沒有任何參考圖紙,只能慢慢爬電路以GP106架構的方式去維修
按照供電時序1.8後應該核心供電要出,但是卻沒有,這應該就是故障所在

直接去尋找核心供電主控開啟門電路(10系列幾乎都是用此方式作為開啟EN)
要讓4腳輸出3.3,必須要有3.3供電以及2個開啟條件,測量下來第1腳條件信號偏低
所以門電路開啟條件不達成,4腳就不出PS_NVVDD_EN開啟信號給核心供電主控工作

找類似電路參考圖
D502 照比對1、2腳應該都要是3.3v,目前故障原因為第1腳PS_PCIE_GOOD信號偏低

該信號是由 INA3221 功號檢測晶片第10腳發出,發出條件是3路12v檢測正常(該卡只有設計2路檢測)
測得第3路12v電壓檢測異常,INA3221 由於12v檢測不通過,第10腳就不出電源檢測PG信號

也可以使用歐姆檔位直接對電容兩端檢測阻值,通常都是40o左右
第3路數值明顯異常,這應該就是問題所在,該電壓檢測都是由2個20o和1個665K組成
665K電阻異常在線測量高達35M... ,拔下後發現已經接近0o

以防萬一這路的電壓檢測電阻全換了,現在用歐姆檔測量數值,接近正常40o
此時 INA3221 電壓檢測正常 發出電源檢測PG信號(PS_PCIE_GOOD)3.3v
NVVDD ENABLE 門電路開啟條件均達成,4腳發出NVVDD_EN開啟核心供電主控
畫面此ˋ時也點亮了

基本測試都可以通過,且過程完全無異常,到這該卡也算成功修復了!

* 繪圖卡大多都沒有任何圖紙及電魯ˋ參考,不過GP106架構線路都設計得差不多
算很快就抓到原因且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