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行動電源內的鋰電池保護IC 8205AH有替代品嗎~?

楼主(2024-09-16):
手邊有一個行動電源

因為用磁吸線充電

沒吸好去短路到QQQQ

變成充電時沒有電流輸入

然後完全無法輸出

拆起電路板看了一下

右紅色USB頭左邊第2顆IC

好像炸掉了

想說買一顆先換看看

看型號寫8205AH

搜蝦皮都是對岸的

而且只有8205A

沒有賣8205AH

不知有沒人知道

1.A跟AH差別在那邊 能否共用

2.台灣有一樣腳位的IC可以替代他嗎~?

謝謝!!!

网友A:
你就找個SOT23-6腳位的8205代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找個SOT23-6腳位的8205代用就可以了

但8205就是對岸貨XD
我蝦皮有買到8205H了感謝

网友:
照片型號是8205HA

网友B:
小弟碰到的都是管理IC掛了,對岸這種IC根本是遍地開花,型號多如天上星,腳位規格又各不相同

所以小弟現在都殺電池蕊下來當零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8205就是對岸貨XD
我蝦皮有買到8205H了感謝

喔對啦我是買HA 說錯了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碰到的都是管理IC掛了,對岸這種IC根本是遍地開花,型號多如天上星,腳位規格又各不相同

所以小弟現在 ...

可是  也要有能供電的電路板可以用啊XDDD
而且行充內的電池大多不是啥大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