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OC 2450Swh偏光膜更換

楼主(2024-09-17):
今年6月的時候螢幕出現白色一點一點的
範圍內的東西會看不清楚

8月時長到這麼大
現在9月又更大了

看了一些教學
主要是阿正這個比較有參考價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7b8DI65EU

首先要買這個偏光膜測試片回來先試出你的螢幕是幾度的

很多教學都會說你要先撕掉原本偏光膜的一個角落試
其實不用啦
能透出你螢幕的光大多就已是偏振光
你就直接拿測試片貼著你螢幕
看哪一片的是最清楚的就是那一個角度了
另外多數電腦螢幕應該是45度
(如果是45度的話, 就買2張45度的分別貼內外就對了,
阿正在14:38有說明:https://youtu.be/_liTuQYP5Oc?t=878
)

再來就是買適合大小的偏光膜
他會把膜捲起來放進一個大pvc管中運送所以不會折到
偏光膜有一面是有膠的(你撕一點點起來摸看看,然後貼標備註)
兩面都有保護膜
拿到的時候也是直接跟螢幕比一下
看是不是有膠那一面對著螢幕的時候透光度是最佳的
那角度就是正確

然後偏光膜在螢幕裡面有2片
夾著螢幕的玻璃
有可能是壞內膜或你直接摸螢幕就摸得到那片外膜
如果你覺得你壞的是外膜
你可以考慮YT愛迪先生的方法直接外面割跟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E5xb4q9ss
但怎麼判斷是壞外膜或內膜在網路上我找不到很明確的答案
所以我自己在螢幕開機的情況下
用手去壓壓看那個區域的斑點會不會產生變化
結果壓了之後那個花紋都沒變化
因此我認為壞內膜的可能性高
於是要開始拆機…

有點傻眼
背蓋全都是卡榫
腳架的鎖點在背蓋的塑膠上且還斷了一邊(塑膠不意外)
難怪我螢幕會晃
其他所有東西都是附在背蓋

左邊排線跟上面排線要先拿掉
但是上面那條接螢幕電路版那端我不知道怎麼拆
所以我拆接到金屬殼裡面那一端
(要拿5mm的套筒解掉dvi跟d-sub左右的固定柱)
然後金屬塊就可以拿開

這端不知道怎麼拆
看起來會感覺是直接捏住左右拔
但絲毫不動所以我就放棄
改拔另一端

然後上面的黑色膠帶裡面是螢幕的排線
上端是黏在鐵框上要撕開
然後鐵框包在整個螢幕四周要用金屬硬撬棒撬開(其實前面在拆外殼時我就有用了)
螢幕的玻璃連同排線才能下來

取下來之後我翻到後面看到白霧化的部分很明顯
此時我還不是完全確定是壞內膜

先用指甲摳看看
如果它膜沒有貼滿版的話可以摳得到有一層薄片
然後用刀片撬起來一點點看是不是軟的
如果是軟的就沒錯繼續把它撕起來

很難撕
要有耐心
不要把玻璃壓破了
撕到這看到它的紋路
大概就非常確定是壞內膜了
我有買2片膜
到這裡我還沒放棄正面的膜也想要順便換

再來要除膠
阿正教用大刀片
本來我想說用小刀片也可以吧
但實際發現小刀片很難捏住
還好我有一把新的大美工刀可以把它的刀片拿下來用

直接雙手捏住刀片這樣刮它的殘膠
第一次不求乾淨
只是粗刮掉比較厚的一層
剩下的還是要靠有機溶劑
這是我今天用的方式
雖然有機溶劑可以用少一點
但手會痛
我建議你去弄一個愛迪先生那個可以夾刀片的推刀
通風處也可以多下一些有機溶劑

我從開始除膠弄到這麼乾淨大概就花2個多小時了
直接放棄外膜也換的想法

我應該要鋪個不織布的
裝好後發現外膜被我在桌面上推啊壓的多好幾條刮痕
但至少螢幕沒有那些會看不清楚字的斑了
問題是…我不知道是玻璃放回去沒有對齊好還是怎樣
這是漏光?? 螢幕左1/3整個變亮一級

雖然是比之前好了

補充:
(1)
螢幕排線有用三個很小的螺絲固定
有一個我壓不夠緊就轉滑牙了
本來心涼了
後來乾脆用電鑽把它鑽掉

(2)
貼膜的部分我沒辦法一邊拍
大概就照著阿正的方式
買的膜大概是通用滿版的
要對很齊
不然超出的部分還要自己切掉
貼的時候最好先用空氣清淨機先除空氣灰塵
也不要開電風扇
如果有灰塵的位置就一定會留下小氣泡
氣泡主要在螢幕發白光時比較看得出來
不介意就還好

(3)偏光膜有分霧面跟光面
一張可以買光面的貼內膜
外膜就看你喜歡亮面還是霧面了
霧面淘寶上有細砂跟粗砂
我是買2片細砂的
我貼那個賣場是賣亮面的
要買細砂的要跟他先訊息問有沒有跟備註

(4)為什麼我完工的螢幕頂端要貼膠帶
因為我看它內部是本來有貼保護螢幕排線的黑膠帶
但上端撕起來過後黏性已經不足
基於我的螢幕上面會站鳥會排便
怕滲漏進去所以貼膠帶保護

(5)愛迪先生用的那罐看起來像是「8333触摸屏OCA除胶液」
淘寶滿便宜的
看他用好像很好用
考慮正面膜如果要換的時候買一罐來用

補充內容 (2024-11-27 07:27 PM):
2個月後,正面也開始發霧了,還真是時間差不多

補充內容 (2025-2-16 03:34 PM):
今天要來換正面的時候,因為我要撕掉舊膜,要固定住玻璃,手掌壓太大力破了,也可能是另一面的新膜無法提供舊膜那麼大的黏性抓力,總之..END XD

補充內容 (2025-2-24 08:48 PM):
再提醒, 撕偏光膜的時候千萬不要急, 這台用了13年了也算耐用了,還好現在 IPS超便宜, 買了一台2千6的小米A27i,但…原來這就是人家說的IPS黑色糊一塊

補充內容 (2025-3-4 02:34 PM):
不對,我仔細想想,因為我怕另一面刮傷,所以我這次在底鋪上了不織布,也許是有可壓縮空間導致我按壓時會壓破,要試的人要再想想要墊什麼硬物?

网友A:
我都不想執行,還有看角度對不對,所以看角度是不是要上電看一次,才貼上去

楼主:
補充(6)
螢幕最後用酒精擦過後如果還有白白的感覺是油脂在上面
可以用玻璃穩潔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不想執行,還有看角度對不對,所以看角度是不是要上電看一次,才貼上去 ...

可以在拆機之前拿測試片直接浮貼在開機的螢幕上
正確的角度透光度跟顏色會最佳

楼主:
剛查了一下
左邊偏亮可能是我玻璃下面的背光的導光板沒放好之類的原因
下次有機會拆再檢查看看

网友B:
這年代還有人想換偏光膜實在是勇氣,以前換過一次國際牌42吋的,實在是太臭了
後來LED背光的都沒遇過壞膜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年代還有人想換偏光膜實在是勇氣,以前換過一次國際牌42吋的,實在是太臭了
後來LED背光的都沒遇過壞膜的了 ...

換偏光膜這件事一定要體驗過才知道其中的五味雜陳,尺寸越大越有感,42吋已經是神人等級了.
有這經驗後,舉凡要換偏光膜的設備;如,有液晶螢幕的數位電表、遙控器、電鍋、血壓計、溫濕度計....(這些我都換過)就駕輕就熟啦!

网友D:
我好像有一支有把手的刮刀,待我找一下。
找了半小時,看到PRESS TO OPEN,就給他按下去。

抽出刀片,差點暈倒。
原包裝時,鈍面朝外,利面夾在裡面。
我拆開就用了,難怪之前覺得很難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有一支有把手的刮刀,待我找一下。
找了半小時,看到PRESS TO OPEN,就給他按下去。

跟在PTT笨版看到的有異曲同工之妙
原文如下:

這兩天要報廢lab使用了五六年的白板

上面髒到已經都擦不掉了

我看著右上角的字條寫著

「請用美工刀劃開保護膜後撕開」

我想著…好像哪裡不太對

如果撕開不就代表這張紙也會不見嗎?

結果…

是全新的。

補 已畢業學長留言:

QQ那罐清潔劑還是我買的,尼瑪原來可以撕,我那天擦到快崩潰,還用了半罐牙膏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在PTT笨版看到的有異曲同工之妙
原文如下:

恭喜賺到一塊全新白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年代還有人想換偏光膜實在是勇氣,以前換過一次國際牌42吋的,實在是太臭了
後來LED背光的都沒遇過壞膜的了 ...

小弟的筆電還在天人交戰要不要換偏光膜

网友:
很勇敢,換這個很臭,連隔壁都會跑出來問是啥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換偏光膜這件事一定要體驗過才知道其中的五味雜陳,尺寸越大越有感,42吋已經是神人等級了.
有這經驗後,舉 ...

反而大尺寸的容易換
後來有換到一台小螢幕大概22吋的,除膠除到一半.面板cof連接線不小心就弄斷了,臉上三條線,做白工了報廢買新的

楼主:
對於左邊變亮、右邊正常的情況
我剛又拆了一次
拆到這樣看到片背光
感覺它沒有什麼我會去動到位移什麼部分的可能
再拆的話應該邊邊有燈條吧
但也不像我會誤碰到
暫時我還缺一些東西就沒有去測背光直接點亮的樣子

裝回去之後還是一樣

這是沒接內部訊號線也沒接hdmi用原機電源點亮

這是內部線都接了但沒接hdmi線,剛接電的亮屏樣子

這是內部線都接了但沒接hdmi線, 亮屏後又暗掉, 再去按 OSD的樣子

但照片又給了我另一種看法
它看起來像是漸層、視度的亮度變化
會是偏光膜搭配的問題嗎?
我可能得找時間把正面也換掉
但想想又不太可能
偏光膜的角度就那幾種
配錯了不可能右邊是正常的顏色
因為亮度設定我沒改過
一直以來右邊就那個色澤跟亮度

楼主:
又拆了一次
只接背光點亮沒蓋螢幕
亮度很正常沒有哪邊比較亮
(因為很亮所以拍照曝光低看起來比較暗一點)

我想說會是一個螢幕排線的螺絲我鑽掉了沒接地的關係嗎

好吧把它鑽到通鎖上一個螺絲

結果還是一樣
一張偏光膜不可能不同位置的角度不同
所以螢幕對於不同位置產生的光通控制失常了嗎
可是要是只是某一排的cof被我弄壞了
也不該是漸進無斷層亮度變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拆了一次
只接背光點亮沒蓋螢幕
亮度很正常沒有哪邊比較亮

燈條左右各一支嗎? 試著一條不插呢?不確定一條不插高壓會不會保護.
如果燈條只有一條,白色導光板有裝反嗎?
剩下就偏光板角度了,還是前面也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燈條左右各一支嗎? 試著一條不插呢?不確定一條不插高壓會不會保護.
如果燈條只有一條,白色導光板有裝反嗎 ...

導光板我沒拆呢
我看背光的光還滿平均的
應該不是背光的問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Cc_0t1wD4
暫時用AOC這個DCB DEMO
剛好把左半邊螢幕增艷
消除一點慘白亮感勉強還可以

网友:
先切一半

网友:
看是面板問題 還是導光紙問題 導光紙左右對調看看

网友:
除了面板不能左右換 導光紙 壓克力…皆可左右交叉測試 導光紙用水性擦拭就GG

楼主:
沒接內部訊號線那張白光照片看起來也是左邊比較亮
照理說液晶玻璃基板沒通電應該不會影響光通?
所以問題要嘛出在偏光膜
不然就是面板…?
或許我該試試在背光上面直接蓋上偏光片看看長怎樣
(雖然我只剩一張偏光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