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ROG-STRIX-RX570-O4G-GAMING 沒電壓 求助維修方向!

楼主(2024-09-17):
拿到測量 所有電桿 都沒有供電!只有 幾處 電桿有12V
GPU 記憶體 都沒電壓!
其他電桿都沒有電壓! 求助維修方向!

點位圖 感謝 論壇大大提供!
補上電桿電壓!
Asus ROG STRIX RX570 4G GAMING R1(60YV0AJ1-VG0A12).rar (98.54 KB, 下載次數: 13)

网友A:
3.3V/12V->  5v->1.8V->0.9V -> MVDD->VDDC->VDDCI

5V正面DP口下面的LDO pin3可測到,1.8V在背面

可愛大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12V->  5v->1.8V->0.9V -> MVDD->VDDC->VDDCI

5V正面DP口下面的LDO pin3可測到,1.8V在背面

測量 5V 1.8V 都有電壓 0.9V 沒有
該怎麼測量 EN 有2V電壓!
11腳 有5V  1腳 有12V 13腳 有2V
這個 IC 好像是 0.9V產生 怎樣看工作條件 NB67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測量 5V 1.8V 都有電壓 0.9V 沒有
該怎麼測量

NB671的工作條件就是EN(pin13)、VIN都要有,VCC是IC內部轉換輸出5V。

一般EN都是前級IC GS7163的PG發出的,往前確認GS7163是否PG有輸出正常?

若正常,則要朝前級PG沿途的零件失效或腐蝕造成誤動作拉低,也有可能是GS7363失效沒有輸出PG。

NB671L 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NB671的工作條件就是EN(pin13)、VIN都要有,VCC是IC內部轉換輸出5V。

一般EN都是前級IC GS7163的PG發出 ...

目前 測量 EN 13腳 有 2V 電壓!
感覺 好像這顆 IC 壞了!我看掏寶!IC賣家的 評論 好像有貼一張 類似電路的照片也是這顆壞沒產生0.9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 測量 EN 13腳 有 2V 電壓!
感覺 好像這顆 IC 壞了!我看掏寶!IC賣家的 評論 好像有貼一張 類似電路的 ...

0.9V IC很容易壞,我都會多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0.9V IC很容易壞,我都會多買

是ㄜ!!!!恩恩 淘寶不貴 我多買幾顆 試試 謝謝P大提供方向!!等到貨  我在試試在來回報!

楼主:
IC 到了 焊上! 0.89 V +MVDD1.1 電壓出來 還是跳 過B2 右邊 電桿(+VDDC) 都沒出現供電
+VDDC 對地質 0 好像是短路 XD
可以用燒機大法 燒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 到了 焊上! 0.89 V +MVDD1.1 電壓出來 還是跳 過B2 右邊 電桿(+VDDC) 都沒出現供電
+VDDC 對地質 0 好像 ...

MVDD有的話,UP1540P應該會有個PG(pin8)傳遞給下一級VDDC當EN(P_G0_EN_R_10)。

VDDC的條件是否有滿足? P_G0_EN_R_10查看看有沒有高電位?!

VDDC對地二極值都很低,目前沒有判定核心是否損壞的疑慮,可以暫時忽略它的數據。

真的要判定,可用毫歐表去檢測VDDC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MVDD有的話,UP1540P應該會有個PG(pin8)傳遞給下一級VDDC當EN(P_G0_EN_R_10)。

VDDC的條件是否有滿足? P ...

VDD 對地0V 沒差嗎?
UP1540P 8腳 PG 有2V

网友A:
我會先確認VDDC的供電IC ASP1300條件是否滿足?!

再考慮下一步該怎麼處理。

目前沒有短路、微短路情形,不需要考慮燒機大法。

而且該卡沒有燒毀、短路狀況,所以GPU掛點機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先確認VDDC的供電IC ASP1300條件是否滿足?!

再考慮下一步該怎麼處理。

好 我查看看 ASP1300 供電!
ASP1300-A60NT 有他的 腳位圖嗎? 電位圖 看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 我查看看 ASP1300 供電!
ASP1300-A60NT 有他的 腳位圖嗎? 電位圖 看不太懂

VCC、PCC、EN、P_G0_V18A_10、P_G0_VINSEN_10、P_G0_TSEN2_10確認電壓

,SDA、SCL最好是用示波器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PCC、EN、P_G0_V18A_10、P_G0_VINSEN_10、P_G0_TSEN2_10確認電壓

,SDA、SCL最好是用示波器確認。

VCC                    3.3V
EN                         0V
P_G0_V18A_10     1.7V
P_G0_VINSEN_10  0.8V
P_G0_TSEN2_10    0.9V
發現 EN 沒電壓 相連的 5腳IC LOGIC TC7SZ08FU SSOP5 輸入
5腳 3.3V  2腳3.3V 1腳(VDDPG)電壓 0V 4腳0V
感覺4腳 IC 沒開啟電壓出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C                    3.3V
EN                         0V
P_G0_V18A_10     1.7V

可愛大你的EN(pin12 P_F0_EN_R_10)應該是看錯了@@

我對照技嘉的電路圖,VDDC的EN別名是"VDDC_VDDCI_OE_VR"

VDDC的EN是pin21 P_G0_EN_R_10這條信號才是,從時序來說它是由MVDD的PG(PU400 pin8)傳遞給ASP1300。

所以從前級測量PU400的 PG是否正常?

若正常那就是PU400到PU100 EN這段電路上BJT、MOSFET有失效漏電可能造成誤動作使EN不見了。

另外 AND閘應該這樣解讀的,參考下圖真值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愛大你的EN(pin12 P_F0_EN_R_10)應該是看錯了@@

我對照技嘉的電路圖,VDDC的EN別名是"VDDC_VDDCI_OE_V ...

pin21 P_G0_EN_R_1      0.89v 會不會太低
PG(PU400 pin8)     2.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n21 P_G0_EN_R_1      0.89v 會不會太低
PG(PU400 pin8)     2.0V

太低才讓ASP1300認為是低電壓,VDDC也不會輸出。

PQ1007/PQ1008的三隻腳數據測出來,應該能發現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低才讓ASP1300認為是低電壓,VDDC也不會輸出。

PQ1007/PQ1008的三隻腳數據測出來,應該能發現問題。 ...

原本的MVDD 測試 有時候就沒有電壓出現 有時候有!

PQ1008 換了2N7002   ASUS 廢板的 S72!!導致 沒有 PU400(UP1540)

電桿那個MVDD 電壓不見了XD

同樣性質的MOS
測量 UP1540 有+12V的輸入電壓 感覺 UP1540 可能掛了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的MVDD 測試 有時候就沒有電壓出現 有時候有!

PQ1008 換了2N7002   ASUS 廢板的 S72!!導致 沒有 PU40 ...

有時有有時無,這樣你要多測試,並且在沒有輸出MVDD的狀態確認條件沒滿足是什麼信號異常造成。

VDDCI與MVDD是同一個供電方案IC,其實我會先確認供電條件、周邊零件確定沒有異常、最後才考慮換IC。

可以參考我的案例:
ASUS STRIX-RX470-04G-GAMING維修案例分享 | 缺MVDD供電 | MOSFET失效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59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時有有時無,這樣你要多測試,並且在沒有輸出MVDD的狀態確認條件沒滿足是什麼信號異常造成。

VDDCI與M ...

1540的開啟信號EN 7腳 時有時無!有的時候1.5V 有時0V 相連的 我看都要檢查
有換過電阻 7002
有開啟信號的話 MVDD 就有電壓0.8V 1.05V 電壓不一定
跟 EN 有關係的 的 電阻 換過 MLCC 也拆了 還是一樣EN 電壓 時有時無!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40的開啟信號EN 7腳 時有時無!有的時候1.5V 有時0V 相連的 我看都要檢查
有換過電阻 7002
有開啟信號的 ...

還是回歸到0.9V NB671的PG信號連到UP1540的EN這段電路。

這條電路上的7002都換了,那就要考慮前級NB671是否正常發出PG? FB分壓電阻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40的開啟信號EN 7腳 時有時無!有的時候1.5V 有時0V 相連的 我看都要檢查
有換過電阻 7002
有開啟信號的 ...

該位置如果狀態不怎麼好的話,嘗試換一個UP1540P試試看
702管的話,經驗告訴我...料版的吹下來很大概率不怎麼好

NX7002AK = ESD保護,不過7002也可以互相替用
但A卡信號始終都是個謎,強開能夠解決大多A卡EN的開啟問題

看一下MVDD 1540UP開啟是由P_0.875V_PG_10這來,可以看看這路上的電阻或是電容有無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位置如果狀態不怎麼好的話,嘗試換一個UP1540P試試看
702管的話,經驗告訴我...料版的吹下來很大概率不 ...

好的 我在查查  找找!

補充內容 (2024-9-26 08:01 PM):
NB671 PG 5V有出來 到那顆 NMOS 就不見    我直接 拔掉N MOS 給他 強制開啟 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回歸到0.9V NB671的PG信號連到UP1540的EN這段電路。

這條電路上的7002都換了,那就要考慮前級NB671 ...

好 我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回歸到0.9V NB671的PG信號連到UP1540的EN這段電路。

這條電路上的7002都換了,那就要考慮前級NB671 ...

NB671 的PG 5V 到 哪顆 N MOS(7002) 就沒了
7002 有換過(殺肉的) 換了2顆 還是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NB671 的PG 5V 到 哪顆 N MOS(7002) 就沒了
7002 有換過(殺肉的) 換了2顆 還是一樣!

正常來說PQ1005 pin1 G有電壓該MOSFET導通,PQ1005 pin3量不到12V,下一級的PQ1006截止才對。

若PQ1005 pin1量不到電壓,就要考慮背面的PR1024是否有問題?或是過孔腐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來說PQ1005 pin1 G有電壓該MOSFET導通,PQ1005 pin3量不到12V,下一級的PQ1006截止才對。

若PQ1005 p ...

PQ1005 1腳 有電壓 3腳 沒電壓 XD   2腳的 線路怪怪的 怎麼接地! 還連 VDD的開啟 XD  VDDC VDDCI OE_VR(PI100 這邊測量有1.多的電壓
相連的 2腳 卻沒有電壓 *對地值 0

PQ1006 3腳 剛開機沒電壓 有時候用手摸摸(這顆有換過) 電壓就會出現1.5V MVDD 電壓 就出現1.1V

過孔 正常 有5V 過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Q1005 1腳 有電壓 3腳 沒電壓 XD
PQ1006 3腳 剛開機沒電壓 有時候用手摸摸(這顆有換過) 電壓就會出現1.5 ...

在MVDD正常輸出與不輸出時,這兩顆MOSFET的電壓都記錄起來。

PQ1006這顆可能漏電造成DS間導通,EN電壓低於規範值才不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VDD正常輸出與不輸出時,這兩顆MOSFET的電壓都記錄起來。

PQ1006這顆可能漏電造成DS間導通,EN電壓低 ...

PQ1005 1腳 有電壓 3腳 沒電壓 XD   2腳的 線路怪怪的 怎麼接地! 還連 VDD的開啟 XD  VDDC VDDCI OE_VR(PI100 這邊測量有1.多的電壓
相連的 2腳 卻沒有電壓 *對地值 0  我看電位圖 怪怪的 2腳 怎麼 接地(測量接地) 還 相連 PU100 PR131 EN

网友A:
引用 楼主:
PQ1005 1腳 有電壓 3腳 沒電壓 XD   2腳的 線路怪怪的 怎麼接地! 還連 VDD的開啟 XD  VDDC VDDCI OE_VR(P ...

PQ1005 pin2 GND與VDDC_VDDCI_OE_VR這個點在點位圖上是沒有相連的。
2024-09-27 11_30_42-60YV0AJ1-VG0A12 [Model_ROG-STRIX-RX570-4G-GAMING_R1 Rev_

楼主:
引用 网友A:
PQ1005 pin2 GND與VDDC_VDDCI_OE_VR這個點在點位圖上是沒有相連的。

了解。 我以為有相連。 在研究看看

网友A:
試試VDDCI、MVDD的IC互換,MVDD若能正常穩定輸出,之後再買料補上VDDCI。

网友A:
我差點忘了我手邊有張這款型號的,當初換了NB671L但是VCC沒出。

今晚重新回焊,全板供電都正常了。

可愛大若需要相關電壓數據,我可以提供給您。

PQ1006 pin3 1.46V,NB671要不嘗試拔起來再回焊一次,包括VCC上的1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VDDCI、MVDD的IC互換,MVDD若能正常穩定輸出,之後再買料補上VDDCI。

以下單 買了。不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差點忘了我手邊有張這款型號的,當初換了NB671L但是VCC沒出。

今晚重新回焊,全板供電都正常了。

nb671 我買了兩家。換了二家 都一樣。 我看需要那個數據在問你
幫我看。mvdd 還有其他的對地值。 我好奇我的右邊怎麼很低vddci

网友A:
引用 楼主:
nb671 我買了兩家。換了二家 都一樣。 我看需要那個數據在問你
幫我看。mvdd 還有其他的對地值。 我好奇 ...

使用Fluke 17B測量的數據

MVDD: 0.013
VDDCI: 0
0.8V: 0.007

VDDCI 約0.85V,對地二極值跟VDDC一樣低,這個電壓也是進GPU所以跟GPU接近0的阻值是很合理。

補充內容 (2024-9-28 09:14 PM):
更正: 正常VDDCI對地二極值為0.0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Fluke 17B測量的數據

MVDD: 0.013

真低啊。   謝謝提供啊。  我這片在搞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低啊。   謝謝提供啊。  我這片在搞看看

今天將這片修好的跑heaven,GPU溫度85很明顯不太對,正常約70多度。

GPUZ的VRM effi(效率%)顯示數據也異常巨大@@

到最後heaven benchmark是能過測,還是想找相關影片去確認是否有解決方案?!

後來看到這影片的VDDCI對地二極值0.009,再對照我們的VDDCI為零@@

感覺就不太妙...可能up1540P電路有問題或是傷到了GPU?!

這個部分還要再確認@@

找到其他的RX570去測試對照,的確VDDCI至少有0.010。

技嘉rx580捡回一条老命(智强显卡工作室)

補充內容 (2024-9-29 02:13 AM):
慘~VDDCI PL301翹起來IC端正常,GPU完全為零@@

我找技嘉的翻車料板良也是有值的,證明VDDCI這塊傷到了

能用但是要降頻降電壓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將這片修好的跑heaven,GPU溫度85很明顯不太對,正常約70多度。

GPUZ的VRM effi(效率%)顯示數據也異 ...

我在等 up1540 7002 到貨 再換看看 不然 都沒招了!
就是感覺 很奇怪 MVDD 開機沒電壓 摸摸那附近 電壓就出來 XD相連的 電阻 MLCC 7002 都換了
GPU溫度85 是散熱 沒好嗎? 有點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等 up1540 7002 到貨 再換看看 不然 都沒招了!
就是感覺 很奇怪 MVDD 開機沒電壓 摸摸那附近 電壓就 ...

38樓有補充了,會這麼熱是因為VDDCI阻值低於正常值@@

也確認過散熱器接觸正常,B站影片燒機溫度也才70多度。

只能GPU降壓、降頻跑,或是就讓它餘生在健身房度過@@

MVDD的狀況應該是與EN被電路上的MOSFET、BJT漏電拉低,唯一辦法就是花時間去複製故障狀況。

特別注意故障當下MOSFET的工作是否正常?

我的維修文 二號病患好像也遇過這狀況,無MVDD、VDDCI卻跑出來。

補充內容 (2024-9-29 10:20 PM):
很久前有兩張RX570也是因為PSU掛了,修好了...
可亮機顯示但顯卡3.3V對地二極值偏低,這個也是進GPU@@
我也不敢再使用,也算被強迫退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8樓有補充了,會這麼熱是因為VDDCI阻值低於正常值@@

也確認過散熱器接觸正常,B站影片燒機溫度也才70多 ...

我買了一片MSI RX480 ARMOR 8G故障板,
昨晚到貨,VDDCI也是有阻值的,

品相超漂亮,剛量完,1.8V、0.9V、MVDD、VDDC、VDDCI,供電齊出,
但就是沒畫面, 暈,不知從何修起,
還是來去逛街散步去, 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買了一片MSI RX480 ARMOR 8G故障板,
昨晚到貨,VDDCI也是有阻值的,

記得 VDDCI +MVDD_COMP 線路 有兩顆電容一定必換
C711 1500pf
C712 22pf
這兩顆電容異常會出現奇奇怪怪的問題,MSI RX4XX-5XX 都採用這種方案
有時候順手換掉可以解決一些怪問題XD。
U100 閘極逆變器這東西也可以拔掉,直接使用B方案 R120 1K

補充內容 (2024-9-30 12:01 AM):
第一對偶合電容,容值也可以注意一下,曾經遇過容值差異過大,造成無法認卡
再來修正一下元件位置 C5003 1500pf 、C5002 33pf  適用型號341_1.1

補充內容 (2024-9-30 12:05 AM):
27晶振也稍微留意一下,很少碰到這版型晶振有問題
R5017 124ohm ,R114 383ohm 分壓電阻,這個也要注意,稍微變質就換
異常的話會直燒核心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買了一片MSI RX480 ARMOR 8G故障板,
昨晚到貨,VDDCI也是有阻值的,

我從礦老闆手中接到大批A卡北極星,ASUS miner版刷了Strix一般正常版的VBIOS,還是不能進win10@@

MSI rx 570 armor 4GB也是好不容易修到全板供電齊了,Linux系統抓不到@@

後來刷VBIOS也沒效,確認crystal有壓差,CLK應該正常。

卡況是真的糟,測試到一半風扇電路的MLCC還在我面前短路燒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記得 VDDCI +MVDD_COMP 線路 有兩顆電容一定必換
C711 1500pf
C712 22pf

感謝Q大大方分享關鍵know-how,
立馬筆記,
若有進展,必來回報,
感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記得 VDDCI +MVDD_COMP 線路 有兩顆電容一定必換
C711 1500pf
C712 22pf

1500pf(1.5nF), 22pf, 33pf, 耦合電容 0.22uf,
1Kohm, 124ohm, 383ohm,
以上0402貼片,已放入購物車,

27晶振,3225貼片,已放入購物車,

感謝Q大分享,這篇真是滿滿know-how,
萬分感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500pf(1.5nF), 22pf, 33pf, 耦合電容 0.22uf,
1Kohm, 124ohm, 383ohm,
以上0402貼片,已放入購物車,

颱風假,想說再把RX480拿出來量一量,
1.MSI RX480 ARMOR 8G正面照(這角度品相普普)

--
2.背面照
(拿到時幾乎沒甚麼灰塵、腐蝕,螺絲貼紙未拆,
接近傳說  "女生一手自用卡")

--
3.上次用775腳位主板測,診斷卡跑碼看不太懂,
下午改用1151腳位主板,想看不開機到底卡在甚麼代碼?
結果,B2,99...開機惹,

GPU-Z

--
4.甜甜圈,溫度70多度上下跳動,

下午測一小時左右,看影片上網正常,
不確定是否只是短暫回春,觀察一陣子看看,

Q大提示的零件,一樣買起來備著,以備不時之需!
感恩Q大,感恩pigoo論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將這片修好的跑heaven,GPU溫度85很明顯不太對,正常約70多度。

GPUZ的VRM effi(效率%)顯示數據也異 ...

"溫度85度",
這是不是BIOS控制的?
不然所謂"溫度牆"不是指溫度達上限時會自動降頻控溫嗎?

我這片今天測,一跑甜甜圈,立馬看到溫度8X度,接著黑屏,
還以為故障出現了,才發現忘記插風扇插頭,

休息幾分鐘降溫,插好風扇,開機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溫度85度",
這是不是BIOS控制的?
不然所謂"溫度牆"不是指溫度達上限時會自動降頻控溫嗎?

我記得rx4XX/5XX有溫度保護電路,溫度牆應該是更細緻的機制去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颱風假,想說再把RX480拿出來量一量,
1.MSI RX480 ARMOR 8G正面照(這角度品相普普)

775 平台對於A卡相容性可以說非常差,N卡倒是沒什麼問題
測試平台基本上我都用Z97 - Z87 性能還行加上顯卡測試系統相容性高

楼主(2024-10-20):
放了很久!
up1540P 到貨了!更換 電壓有出現1.45V
但是右邊的 供電 還是沒有出現 XD
+VDDC 電壓沒有出現 UP1540P應該會有個PG(pin8 又3.3V
相連的702 只有一腳有電壓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了很久!
up1540P 到貨了!更換 電壓有出現1.45V
但是右邊的 供電 還是沒有出現 XD

離完修又往前進了一步。

702 PQ1008這個正常導通會將12V接地

我會反向從核心PWMIC 直接量PR131給主控的EN有沒有傳遞過來?再往前追哪個零件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離完修又往前進了一步。

702 PQ1008這個正常導通會將12V接地

我會反向從核心PWMIC 直接量PR131給主控的EN有沒有傳遞過來?再往前追哪個零件有問題?
PR131 那個零件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會反向從核心PWMIC 直接量PR131給主控的EN有沒有傳遞過來?再往前追哪個零件有問題?
PR131 那個零件 XD ...

parts輸入PR131就能找到

主要還是確認PU100的條件是否有滿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ts輸入PR131就能找到

主要還是確認PU100的條件是否有滿足?

PR131 一端測試只有0.69V XD
現在PU100的 工作條件!是什麼!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131 一端測試只有0.69V XD
現在PU100的 工作條件!是什麼!

就如同我在4F說的VCC pin39、VIN pin14、EN pin21這是一般PWM IC最基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如同我在4F說的VCC pin39、VIN pin14、EN pin21這是一般PWM IC最基本的。

我看 掏寶 鹹魚 有在賣 電路圖 點位圖很便宜!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買過!
200G 才10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 掏寶 鹹魚 有在賣 電路圖 點位圖很便宜!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買過!
200G 才10元! ...

我覺得維修伴侶比較優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 掏寶 鹹魚 有在賣 電路圖 點位圖很便宜!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買過!
200G 才10元! ...

應該只是集合 10幾年的主機板、顯卡圖紙塞在一起 200G ,放在百度讓你自已下載

然後下載幾千、幾萬個檔案,用得到的大概不超過100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只是集合 10幾年的主機板、顯卡圖紙塞在一起 200G ,放在百度讓你自已下載

然後下載幾千、幾萬個檔 ...

可能包含很多舊資料。不然怎麼這樣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維修伴侶比較優一些@@

對啊。 看維修的大老師 都用這。好像要年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啊。 看維修的大老師 都用這。好像要年費

大約一個月的有線電視費用,賣個兩張主機板就平了

能力過硬的,省下找電路圖、點位圖的時間,就能多修幾張。

很划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