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TF-B12BT 箱型風扇導風同步馬達改裝實例

楼主(2024-09-20):
這台大同風扇來自下方連結︰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328-1-1.html

原本的同步馬達跟導風盤是很平整的,原本馬達本體只有18.5mm,可是朋友給的馬達本體是21mm,裝下去果然無法到底部。

我無法把馬達本體變薄,只能直接鎖上處理,舊馬達轉軸兩邊有削平,中間有M4 螺牙,朋友給的馬達就是圓柱型,我用中心沖在轉軸打個鑽孔,無奈操作失誤,直接把馬達打壞了。

下午想到柯博文有馬達,找他比較快,這次我不用中心沖了,用刻磨機在轉軸磨個小洞直接用迷你魔開鑽。

迷你魔鑽台最大只能夾3.2mm,我手上直柄的鑽針就3mm,然後再六角柄的1/8鑽針(大約3.2mm)用迷你手鑽擴一下孔就攻牙了。

兩邊就用刻磨機磨平,看來我的手工還是不錯的。

裝上導風盤居然一拜一拜,最後鎖上螺絲、橡皮塞及鎖上轉盤蓋子。

話說這台迷你魔用這種固定鑽針的方式很不方便,也很難鎖緊。

很早就想換其它固定夾,不過迷你魔另一款夾子也是不好夾,反正也很少要做這些了,就算了吧!

楼主:
為什麼導風盤上的同步馬達會如果空轉咔啦咔啦響呢?故障品丟掉之前想看看是啥原因?這種固定法一定要破壞才打的開。

這個同步馬達齒輪都是塑膠的,說會多耐用是騙人的,馬達本體內的齒輪沒事。

是蓋子上這個齒輪崩牙了。

這種同步馬達有分轉速,越低轉速的扭力越大,這個就像手排檔車的原理,1檔扭力很大,但是跑不快,4檔可以跑很快但是扭力很小,相信大家都了解。
其實這種同步馬達也有金屬齒輪的,不過價格就比較貴了,除非是較高檔的商品,否則不太可能用金屬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328-1-1.html

上方連結1樓最後那個歌林風扇我就會優先買金屬的來換了,因為它左右擺動是整座風扇在轉,是有重量的,反觀它的上下擺頭就輕力多了。

※突然有個想法,把崩牙的齒輪拿去朋友那裡,請他用CNC 做一個銅的,我不知道會不會被趕出來?

楼主:
看來我想的太簡單了,這個齒輪也是崩牙。

或者是兩個齒輪都拿去朋友那裡CNC........

网友A:
老大真是追求完美,這樣新馬達厚度大於舊馬達,小弟大概就用厚度夠的塑膠片挖孔墊在馬達跟電扇殼間,再用夠長的螺絲鎖上,能固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真是追求完美,這樣新馬達厚度大於舊馬達,小弟大概就用厚度夠的塑膠片挖孔墊在馬達跟電扇殼間,再用夠 ...

這樣的結果就是導風盤比原本外移1.5mm,其實不仔細看也根本不知道。
話說大同品質還是很不錯的,這台是12吋的,它的扇頁馬達就跟14吋友情牌的馬達差不多大,馬達後面還有保護罩,也有機械式定時器,我覺得1~3檔的風速配的很合適。

這個故障的同步馬達應該是訂製品,風扇外殼就以這個厚度開模,所以通用型的同步馬達都塞不進最裡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我想的太簡單了,這個齒輪也是崩牙。

可以3D列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