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348u 掉件求助

楼主(2024-09-21):
請手邊有此機或電路圖大大幫忙看看
型號asus p5348u 板號:P5440UF REV2.0
無法過保護隔離
拆機後發現在掉件,沒有圖,不知電阻阻值??

网友:
裡面沒零件資料

网友:
PTR開頭似乎是熱敏電阻,參考一樣八代的ASUS X510、X542 同樣訊號位置都是 100K 熱敏電阻

X510、X542 的 PTR9001~04 都是100K熱敏電阻 THERMISTOR 100K OHM (0402)1%

這片也是 PTR9001~04,應該可以從七、八代 ASUS 料板找到

楼主:
好的,因為這片掉件蠻多的,我已買到料板了,若有處理好,再上來分享,感謝獅子大和大俠~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因為這片掉件蠻多的,我已買到料板了,若有處理好,再上來分享,感謝獅子大和大俠~ ...

完修了,此機故障為不充電,19V不過隔離電路,最後料板到手,2顆掉件分別為100K熱敏電阻無誤,另一顆為10歐電阻,用來拉低P通道隔離電路的mos。謝謝熱心回覆2位大人